[嵌入式linux] usb驱动问题请教

楼主(2008-07-11):
手头一个项目,用SL811 + usb hub 芯片 + 读卡器芯片来做一个方案。
我移植了SL811的地址和中断,
但是发现板子还不能工作。

linux启动过程如下。
请大侠帮我看一下我的usb驱动现在是哪里出问题了。是读写hub芯片出问题了么?
谢谢了!

Loading .text @ 0x00001000 (1272816 bytes)
Loading .rodata @ 0x00138000 (307972 bytes)
Loading __ksymtab @ 0x00183304 (15016 bytes)
Loading __ksymtab_gpl @ 0x00186dac (4264 bytes)
Loading __ksymtab_gpl_future @ 0x00187e54 (24 bytes)
Loading __ksymtab_strings @ 0x00187e6c (46376 bytes)
Loading __param @ 0x00193394 (420 bytes)
Loading .data @ 0x00194000 (73728 bytes)
Loading .init.text @ 0x001a6000 (90768 bytes)
Loading .init.data @ 0x001bc290 (3240 bytes)
Loading .init.setup @ 0x001bcf38 (584 bytes)
Loading .initcall.init @ 0x001bd180 (444 bytes)
Loading .con_initcall.init @ 0x001bd33c (4 bytes)
Loading .init.ramfs @ 0x001bd340 (5388800 bytes)
Loading .text_l1 @ 0xffa00000 (5732 bytes)
sh_addr: FFA00000, p_paddr: 006E0D40
Loading from: 016E1000 to 006E0D40, size: 5732
Loading .data_l1 @ 0xff800000 (192 bytes)
sh_addr: FF800000, p_paddr: 006E23A4
Loading from: 016E3000 to 006E23A4, size: 192
Clearing .bss @ 0x006e3000 (63120 bytes)
## Starting application at 0x001a6000 ...
Linux version 2.6.22.18-ADI-2008R1-svn (root@localhost.localdomain) (gcc version 4.1.2 (ADI svn)) #39 Thu Jul 10 16:26:42 CST 2008
early printk enabled on early_BFuart0
Hardware Trace Active and Enabled
Blackfin support (C) 2004-2007 Analog Devices, Inc.
Compiled for ADSP-BF527 Rev 0.0
Warning: Unsupported Chip Revision ADSP-BF527 Rev 0.0 detected
Blackfin Linux support by http://blackfin.uclinux.org/
Processor Speed: 387 MHz core clock and 96 MHz System Clock
Board Memory: 32MB
Kernel Managed Memory: 32MB
Memory map:
  text      = 0x00001000-0x00137bf0
  rodata    = 0x00138000-0x00193538
  data      = 0x00194000-0x001a6000
    stack   = 0x00194000-0x00196000
  init      = 0x001a6000-0x006e3000
  bss       = 0x006e3000-0x006f2690
  available = 0x006f2690-0x01eff000
  DMA Zone  = 0x01f00000-0x02000000
Instruction Cache Enabled
Data Cache Enabled (write-through)
Built 1 zonelists.  Total pages: 7874
Kernel command line: root=/dev/mtdblock0 rw earlyprintk=serial,uart1,57600 console=tty0 console=ttyBF0,57600
Configuring Blackfin Priority Driven Interrupts
PID hash table entries: 128 (order: 7, 512 bytes)
console handover: boot [early_BFuart0] -> real [ttyBF0]
Dentry cache hash table entries: 4096 (order: 2, 16384 bytes)
Inode-cache hash table entries: 2048 (order: 1, 8192 bytes)
Memory available: 24328k/32768k RAM, (5364k init code, 1242k kernel code, 503k data, 1024k dma, 304k reserved)
Blackfin Scratchpad data SRAM: 4 KB
Blackfin Data A SRAM: 16 KB (15 KB free)
Blackfin Data B SRAM: 16 KB (16 KB free)
Blackfin Instruction SRAM: 48 KB (42 KB free)
Security Framework v1.0.0 initialized
Mount-cache hash table entries: 512
NET: Registered protocol family 16
Blackfin GPIO Controller
Blackfin DMA Controller
stamp_init(): registering device resources
Generic PHY: Registered new driver
usbcore: registered new interface driver usbfs
usbcore: registered new interface driver hub
usbcore: registered new device driver usb
NET: Registered protocol family 2
IP route cache hash table entries: 1024 (order: 0, 4096 bytes)
TCP established hash table entries: 1024 (order: 1, 8192 bytes)
TCP bind hash table entries: 1024 (order: 0, 4096 bytes)
TCP: Hash tables configured (established 1024 bind 1024)
TCP reno registered
NTFS driver 2.1.28 [Flags: R/W DEBUG].
io scheduler noop registered
io scheduler anticipatory registered (default)
io scheduler cfq registered
bfin-otp: initialized
bfin-wdt: initialized: timeout=20 sec (nowayout=0)
Serial: Blackfin serial driver
bfin-uart.1: ttyBF0 at MMIO 0xffc02000 (irq = 31) is a BFIN-UART
RAMDISK driver initialized: 16 RAM disks of 4096K size 1024 blocksize
bfin_mac_mdio: probed
bfin_mac: attached PHY driver [Generic PHY] (mii_bus:phy_addr=0:00, irq=-1, mdc_clk=2500000Hz(mdc_div=18)@sclk=96MHz)
bfin_mac: Version 1.1, Blackfin BF53[67] BF527 on-chip Ethernet MAC driver
bfin-spi bfin-spi.0: Blackfin BF5xx on-chip SPI Contoller Driver, Version 1.0, regs_base@ffc00500, dma channel@7
sl811: driver sl811-hcd, 19 May 2005
SL811 is probing
sl811-hcd sl811-hcd.0: SL811HS v1.5
sl811-hcd sl811-hcd.0: new USB bus registered, assigned bus number 1
sl811-hcd sl811-hcd.0: irq 87, io mem 0x20100000
usb usb1: Product: SL811HS v1.5
usb usb1: Manufacturer: Linux 2.6.22.18-ADI-2008R1-svn sl811-hcd
usb usb1: SerialNumber: sl811-hcd.0
usb usb1: configuration #1 chosen from 1 choice
hub 1-0:1.0: USB hub found
hub 1-0:1.0: 1 port detected
rtc-bfin rtc-bfin: rtc core: registered rtc-bfin as rtc0
TCP cubic registered
NET: Registered protocol family 1
NET: Registered protocol family 17
rtc-bfin rtc-bfin: setting the system clock to 1970-01-01 00:08:50 (530)
Freeing unused kernel memory: 5364k freed
speed=full
usb 1-1: new full speed USB device using sl811-hcd and address 2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a8888b.           / Welcome to the uClinux distribution \
       d888888b.         /       _     _                         \
       8P"YP"Y88        /       | |   |_|            __  __ (TM)  |
       8|o||o|88  _____/        | |    _ ____  _   _ \ \/ /       |
       8'    .88       \        | |   | |  _ \| | | | \  /        |
       8`._.' Y8.       \       | |__ | | | | | |_| | /  \        |
      d/      `8b.       \      \____||_|_| |_|\____|/_/\_\       |
     dP   .    Y8b.       \   For embedded processors including   |
    d8:'  "  `::88b        \    the Analog Devices Blackfin      /
   d8"         'Y88b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8P    '      :888
   8a.   :     _a88P         For further information, check out:
 ._/"Yaa_:   .| 88P|            - http://blackfin.uclinux.org/
 \    YP"    `| 8P  `.          - http://docs.blackfin.uclinux.org/
 /     \.___.d|    .'           - http://www.uclinux.org/
 `--..__)8888P`._.'  jgs/a:f    - http://www.analog.com/blackfin

Have a lot of fun...

BusyBox v1.4.1 (2008-03-21 18:17:38 CST) Built-in shell (msh)
Enter 'help' for a list of built-in commands.

root:/> usb 1-1: device not accepting address 2, error -110
speed=full
usb 1-1: new full speed USB device using sl811-hcd and address 3
usb 1-1: unable to read config index 0 descriptor/start
usb 1-1: chopping to 0 config(s)
usb 1-1: string descriptor 0 read error: -110
usb 1-1: no configuration chosen from 0 choices

网友A:
看起来是:

配置描述符和字串描述符没有正确返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