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第一块板子,请多多指教,谢谢!

楼主(2008-07-14):
1.焊盘内径1mm,外径2mm。
2.导线宽为1mm。
为什么完成pcb后,用NRC检测会有很多错误。如
1#Class Document Source Message Time Date No.[Room Definition Violation] power3.PcbDoc Advanced PCB Between Small Component C11-Cap (95.25mm,22.9mm) on Component Side and Room power (Bounding Region = (179mm, 27mm, 434.499mm, 43mm) (InComponentClass('power'))。
2#waring unplated pad  。

网友A:
看上去挺漂亮的,

但坦白说,画的不怎么样,如果给音频电路供电,可能还会出麻烦,问题出在地线处理上,P0好像是交流电输入的,如果中间的地线直接连在C1,C2的接地处,效果会好些。其他方面,丝印没有弄好,有些地方元器件位号和零件“打架了”,还有,板框尺寸最好用整数的。

楼主:
感谢各楼精彩、幽默的点评

特别感谢二楼!

网友B:
地线稍作处理,就好了。不过楼主审美很不疲劳,哈哈。加

网友C:
很不妥

作为一个模拟电路的电源板,特别是有很大的变化的地电流时,怎样做到尽量减小地电位差就是最关键的事了。

说到底,就是不怕电源输入线电阻大,也可以不用太担心输出线电阻大,但一定得保证各个地之间的电阻够小,并通过正确的规划电流路径<big>保证地电位差最小!!!</big>

对于正负对称电源,建议P0用大点的插头,然后地线从中间用大铜箔直接从输入插座到滤波电容,再直接到输出插座的地

然后再考虑稳压电路的电流输入、输出路径

反正不管这么样,<big>地</big>才是最重要!!!

网友A:
这个要稍微好点了,但还不是很理想,

我在2楼说的,给音频供电可能出问题是因为P1,P3,P5的GND放在了电容的充放电回路上,同时地线又细。。。。诸多问题,导致交流电源干扰系统。
附上一图供你参考,随手画的,效果不是很理想,将就看看吧。

网友D:
这个pcb???

这个pcb不是说原理上错,问题是布线上!

网友D:
修改后的pcb

还是不理想,给一般电路供电没什么的,如果用在audio设备上,有是有问题存在.

楼主:
明白了根本问题的所在!!!

我画PCB离开了原理图,对原理电路没有进行分析。仅仅在瞎摆元件和连线。
真惭愧,一定好好改正。

楼主:
看了对应PCB原理图后的疑问……

变压器中间出来的交流地是不是没电流流过?因为在电解电容C1、C2充电时,电流从次级的上端流出或下端流出,经C1、C2流回次级下端或上端,没经中间地。在C1、C2放电时,又和后面负载够成回路,因此中间的地也没电流。不知这分析对否?
还有原理图中各级输出的滤波电容,是不是放在输入端更好?

网友E:
菜鸟初学,弱弱的问两句

1.使用78xx时为了防止有容性负载在断电后放电,是不是应该在3、1腿之间接一个二极管
2.画这样线条粗细不一的PCB是不是都用solid reigon一点点圈出来的??

网友F:
表扬一下

网友G:
10楼的图

最喜欢10楼的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