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家isd4004语音芯片无法录音但可以放音。请大家帮助,

楼主(2008-07-19):
这次问一下有关isd4004语音芯片的问题,现在的问题在于:
我写的代码可以顺利的播放语音芯片里面的内容,但是不能录音。不知道为啥。
刚买isd4004的时候让老板作为测试在芯片里面录了一小段语音。现在可以把录制的内容放出来,但是遗憾的是,我自己写的录音程序无法讲自己的声音录进去,
就是虽然我执行了录音程序,但是再次同样地址播放的时候还是原来老板录好的声音。所以录音不成功。下面是我的代码,请教以下大家哪里有错。
谢谢大家!

//////////////////函数申明区////////////////////////
void delay4004(unsigned int time);
void spi_send(uchar data4004);                //isd4004spi发送数据函数
void isd_stop(void);                            //发送停止指令
void isd_pu(void);                                //上电指令
void isd_pd(void);                                //下电指令
void isd_play(void);                            //播放指令
void isd_rec(void);                              //录音指令
void isd_setplay(uchar adl,uchar adh);    //设置播放模式指令
void isd_setrec(unsigned char adl,unsigned char adh);
              //设置录音模式指令
//unsigned char chk_isdovf(void)              //检查是否溢出函数
//////////////////////////////////////////////////
void init12864(uchar c_command,uchar c_time);
void print12864(uchar c_12864add,uchar c_12864hdate,uchar c_12864ldate,uchar c_12864time);
uchar keyboard(uchar c_break);

void delay4004(unsigned int time) //延迟n 微秒

while(time--)

//************************************
//ISD4002 spi 串行发送子程序,8 位数据
//************************************
void spi_send(uchar data4004)

unsigned char isx_counter;
SCLK=0;
SS=0; //ss=0,打开spi 通信端
for(isx_counter=0;isx_counter <8;isx_counter++) //先发低位再发高位,依次发送。

if ((data4004&0x01)==1)
MOSI=1;
else
MOSI=0;
data4004=data4004>>1;
SCLK=0; //下降沿发送数据
delay4004(2);
SCLK=1;
delay4004(2);

//*******************************
//发送stop 指令
//*******************************
void isd_stop(void)

delay4004(10);
SS=0;
spi_send(0x30);
SS=1;
// delay4004ms(50);

//*******************************
//发送上电指令,并延迟50ms
//*******************************
void isd_pu(void)

delay4004(10);
SS=0;
spi_send(0x20);
SS=1;
// delay4004ms(50);

//*******************************
//发送掉电指令,并延迟50ms
//*******************************
void isd_pd(void)

delay4004(10);
SS=0;
spi_send(0x10);
SS=1;
// delay4004ms(50);

//*******************************
//发送play 指令
//*******************************
void isd_play(void)

spi_send(0xf0);
SS=1;

//*******************************
//发送rec 指令
//*******************************
void isd_rec(void)

spi_send(0xb0);
SS=1;

//*******************************
//发送setplay 指令
//*******************************
void isd_setplay(uchar adl,uchar adh)

delay4004(1);
spi_send(adl); //发送放音起始地址低位
delay4004(2);
spi_send(adh); //发送放音起始地址高位
delay4004(2);
spi_send(0xe0); //发送setplay 指令字节
SS=1;

//*******************************
//发送setrec 指令
//*******************************
void isd_setrec(unsigned char adl,unsigned char adh)

spi_send(adl); //发送放音起始地址低位
delay4004(2);
spi_send(adh); //发送放音起始地址高位
delay4004(2);
spi_send(0xa0);
SS=1;

void isd4004(uchar c_select)

uint isd4004add=0;
SS=MOSI=MISO=SCLK=ISD_INT=RAC=1;
ISD_INT=0;
RAC=0;
init12864(0x01,0);
print12864(0x80,'o','k',0);
if(c_select=='A')

print12864(0x80,'A','!',0);
isd_pu();
delay4004(5118);
isd_pu();
delay4004(5118);
delay4004(5118);
delay4004(5118);
isd_setrec(0x00,0x00);
isd_rec();
while(1)

if(ISD_INT==1)

if(RAC==1)

delay4004(2000); isd4004add++;
print12864(0x90,isd4004add/1000+0x30,isd4004add%1000/100+0x30,0);
print12864(0x92,isd4004add%100/10+0x30,isd4004add%10+0x30,0);
if(keyboard(0))break;

if(keyboard(0)){print12864(0x82,'f','a',0);break;}

isd_stop();
isd_pd();

if(c_select=='B')

isd4004add=0;
print12864(0x98,'B','!',0);
isd_pu();
delay4004(5118);
isd_setplay(0x00,0x00);
isd_play();
while(1) //等待放音完毕的EOM 中断信号

if(RAC==0)

delay4004(2000); isd4004add++;
print12864(0x90,isd4004add/1000+0x30,isd4004add%1000/100+0x30,0);
print12864(0x92,isd4004add%100/10+0x30,isd4004add%10+0x30,0);
if(keyboard(0))break;

if(keyboard(0)){print12864(0x82,'f','a',0); break;}

isd_stop();
isd_pd();

谢谢大家!

网友A:
年代久了都忘了~~~肯定是录音程序的错~~~SPI如何???

楼主:
貌似录音程序没有错误啊。。我查了不少网上的示范程序。

麻烦做过的朋友给予帮助。谢谢了

网友B:
看过中青世纪的汇编代码吗?去参考参考

还是就是录音过程分三步走,准备录音,录音,停止录音,前提是必须确保硬件无故障的前提下调软件.千万别软硬件混在一起,扯不清,理还乱.

楼主:
可以正常放音,硬件应该没有问题。不知道问题在哪。

请大家帮助。

网友A:
中青世纪的汇编代码不怎么样~~~记得俺搞到自动识别...早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