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mega88的bootloader程序怎么退出啊?

楼主(2008-07-24):
mega88的bootloader程序怎么退出啊?
我设置的是这样的
void quit(void)

uart_putchar('O');uart_putchar('K');
uart_putchar(0x0d);uart_putchar(0x0a);
     while(!(UCSR0A & 0x20));
     WatchDog();
     TCCR0B = 0;
     MCUCR = 0x01;
     MCUCR = 0x00;
     //将中断向量表迁移到应用程序区头部
asm("LDI R30,0X00\n"
     "LDI R31,0X00\n"
      "jmp 0x0000\n");                //跳转到Flash的0x0000处,执行用户的应用程序

但总是退不出boot区
我看到mega128的是

     RAMPZ = 0x00;                    //RAMPZ清零初始化
    asm("jmp 0x0000\n");
但是mega88没有RAMPZ寄存器
还请各位高手指点,谢谢啦!

网友A:
对M88,应该不需要使用RAMZ吧

asm("LDI R30,0X00\n"
     "LDI R31,0X00\n"
      "jmp 0x0000\n");
这段中前两句是无用的,或者第三句用ijmp就可以了。

楼主:
回2楼

把前两句去掉了,用你的方法试了下,感觉还是退不出boot程序呀!
我在这个语句
asm("jmp 0x0000\n");
前面和后面都加上了测试标志,前面的标志出来了,后面的标志没有出来,但是从总体的程序看还是没有退出boot程序.
请问下还有没有可能是其他的什么问题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