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ST7920控制12232的问题

楼主(2008-07-24):
下面是参考别人资料写的一个程序,烧进去后,液晶没任何反映.
用的是12232-9液晶,跪求高手指点,小弟不胜感激
//===========================================================================//
//mcumsp430f449//

//p20rs//
//p21r/w//
//p22e//
//p30-p37db//
//===========================================================================//
#include "msp430x44x.h"
/*************************/

unsigned char busy,hang,lie;

/********************************/
//定义字符串数组*/
/********************************/
char   STR2[]="http://www.qfmcu.com";
char   STR3[]="http://www.mcubbs.net";

/**************************定义函数原型********************************/
void   Delayus(unsigned long n);/*延时函数*/
void   BUSYLOOP();//*判忙函数*//
void   Write_command(unsigned char CMD);//*发控制字函数*//
void   Write_data(unsigned char dat);//*发数据函数*//
void   CHUSHIHUA();//*初始化函数*//
void   CLEAR();//*清屏*//
void   Display(unsigned char *ptr,unsigned char ddram);//**显字符串函数**//

/*********************************************延时
**************************************/

void  Delayus(unsigned long n)
{unsigned long  i,j;
for(i=0;i<n;i++)
   for(j=0;j<9;j++);
}
//*********************判忙函数************************//
void  BUSYLOOP()
{ P2DIR=0xff;
   P2OUT&=~0x01;
   P2OUT|=0x02;
   P3DIR=0X00;
   P2OUT|=0x04;
   while((P3IN&0x80)==0x80);
   P2OUT&=~0x04;
   P3DIR=0Xff;
}
//*********************写控制字函数****************************//
void Write_command(unsigned char CMD)
{

BUSYLOOP();
_NOP();
P2DIR=0xff;
P3DIR=0xff;
P2OUT&=~0x01;
P2OUT&=~0x02;
P2OUT|=0x04;
P3OUT=CMD;
Delayus(10);
_NOP();
P2OUT&=~0x04;
_NOP();
}

//*********************写数据函数****************************//
void Write_data(unsigned char dispdata)
{BUSYLOOP();
//Delayus(1000);
 _NOP();
   P2DIR=0xff;
   P3DIR=0xff;
   P2OUT|=0x01;
   P2OUT&=~0x02;
   P2OUT|=0x04;
   P3OUT=dispdata;
   Delayus(5);
   _NOP();
   P2OUT&=~0x04;
   _NOP();
}

/***************************清屏*************************************/
void CLEAR()
{
P2OUT&=~0x01;//RS=0;
P2OUT&=~0x02;//RW=0;
P2OUT|=0x04;//E=1;
P3OUT=0x01;
Delayus(10);
P2OUT&=~0x04;//E=0;
}

//*************************液晶初始化********************************//
void CHUSHIHUA()
{
Delayus(40000);
Write_command(0x30);
Delayus(1500);
Write_command(0x30);
Delayus(400);
Write_command(0x0C);
Delayus(1500);
Write_command(0x01);
Delayus(15000);
Write_command(0x06);
}

/*=======================================================
显示字符串
=======================================================*/
void Display(unsigned char *ptr,unsigned char ddram)
{
int i1,x;
      i1=0;
     if(ddram<0x88)
       {hang=0;}//定位行地址:第一行
        else if(ddram<0x90)
       {hang=2;}//定位行地址:第三行
       else if(ddram<0x98)
       {hang=1;}//定位行地址:第二行
       else
       {hang=3;}//定位行地址:第四行

       lie=0x0f&ddram;//定位列地址
       if(lie>0x07)
       {lie=lie-0x08;}
        x=lie*2;
        Write_command(ddram);//定位显示起始地址
        while((ptr[i1])!='\0')
             {  Write_data(ptr[i1]);//输出单个字符
                i1++;
                x++;
                  if(x==0x10)
                     {x=0;
                      hang++;
                     }
                        switch(hang)
                          {
                             case 0:Write_command(0x80);
                             break;
                             case 1:Write_command(0x90);
                             break;
                             case 2:Write_command(0x88);
                             break;
                             case 3:Write_command(0x98);
                           }
                    if(hang>3)
                      {
                      Write_command(0x80);
                      hang=0;
                      }
               }

}

/**************************主函数开始***********************************/
main()
{WDTCTL=WDTPW+WDTHOLD;//停止看门狗

P3DIR=0xff;
P3OUT=0x00;
P4DIR=0x0f;
P4OUT=0x00;
////////////////////////////////
CLEAR();
CHUSHIHUA();//初始化函数//
Display((unsigned char *)STR2,0x80);//上面一行显示一个预定字符串
Display((unsigned char *)STR3,0x88);
Delayus(200);
Write_command(0x9C);//将光标移到0x9C
Write_command(0x0f);//光标处反白闪烁

//write_command(0x08,0);//进入睡眠状态
//delayus(200);
//write_command(0x0C,0);//唤醒

while(1)
{;}
}
/*************************主函数结束*************************************/

请高手指点下看哪有问题?
单片机为msp430f449

网友A:
对比度调了吗?

就负压输入,如果不对的话,累死你也显示不出来

网友A:
找个datasheet好好看看时序

再调调对比度,一般就能弄出来,很简单的

楼主:
对比度调了

对比度调了.
给的资料上写的
对比度A0通过一个电位器,接到地,电位器另一脚为空
我问了他们也说就那样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