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uild错误是什么原因

楼主(2008-07-25):
: 252: (461) can't create assembler list file "output\psoc001.lst"

D:\PROGRA~1\Cypress\Common\CYPRES~3\tools\make: *** [output/psoc001.hex] Error 1

用的是Designer 5.发生这个错误是什么原因啊?

楼主:
可能是45天license问题

我用的5.0版,可能是5.0的问题,也可能是45天license问题。同样操作用4.4版就成功了。还是4.4好啊

网友A:
请下载PSoC Programmer 3.0版

Designer 5 产生的文件用PSoC Programmer V3 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