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人用orcad做原理图的?请教Annotation 的问题。多part器件

楼主(2008-07-27):
用到两个一样的多part器件,在Annotation的时候提示

Cannot perform annotation of heterogeneous part 'U?A(Value 88E6095)', part has not been uniquely grouped (using a common User Property with differing Values) or the device designation has not been chosen

可以正常Annotation第一个器件,如U1A,U1B,U1C,第二个就无法再命名了。请问这个问题怎么解决?这第二个还是复制过去的。后来重新把两个都删掉重新加进去再Annotation还是不行。

网友A:
一般都是哪里操作不当导致,没碰到过!

网友B:
没用过

没用过

网友C:
re:

一个原件有多part经常会自动标注出错,通常发生这些情况:
1)part不在同一个page
2)就算在同一page,也会出现无法标注的情况

解决办法:把不能标注的part手动标注...  :)

网友D:
可能是你更改了其中某part的属性, 检查一下lib.

手动来还是比较好的方法.
安全可靠.

网友E:
我的看法

好象应该是你做元件原理图封状的时候PART上面属性你设置只有3个分立元件吧
我学过段是ORCAD,我觉得这个画原理图不如用PROTEL,如果想转到PADS,不如之间用PADSLOGIC了

楼主:
确实,只有此下策。

实在没办法,把这个器件删了,自动标注,然后再加进去,手工标注。还好只有一个,不算太麻烦。
不过肯定是有方法的,我见过别人做的图是可以标的。只不过没研究的兴趣了。
----------------------------------------------------------------------
一个原件有多part经常会自动标注出错,通常发生这些情况:
1)part不在同一个page
2)就算在同一page,也会出现无法标注的情况

解决办法:把不能标注的part手动标注...  :)

网友F:
re

我使用自动标注的方法:
1 强制所有的Part编号变为?
2 手动修改一个器件有多个part的标号;
3 再自动标注。

网友G(2013-04-12):
我在网上看到的PPT  内容如下:
如果一个元件包含多个部分,Homogeneous类型或Heterogeneous类型。使用过程中要注意几点。使用不当会出错。首先看看直接使用出现什么错误。在原理图中放置元件。进行索引编号。出现如下错误信息。
   ERROR [ANN0005]
   Cannot perform annotation of heterogeneous part 'N?A(Value NE5532)', part has not been uniquely grouped (using a common User Property with differing Values) or the device designation has not been chosen
多个元件没有正确分组。

百度文库上应该有, 百度一下ORCAD图文教程
   下面介绍使用方法。
   第一步:在元件库中建立元件。
   第二步:给元件创建新的属性,用这个新 的属性给元件分组
打开元件库,双击元件调出user properties编辑对话框。
单击new创建新属性,命名为package,value设为1。
两个部分都添加同样的属性和值,保存。
   第三步:在原理图中放置好元件。
   第四步:在原理图中设置package属性。双击元件,调出属性对话框。
  第1个芯片两个部分的package属性value值都设为1。
  第2个芯片两个部分的package属性value值都设为2。类推。依次为3,4。。。。。。。
保存。这样package属性value值相同的就属于一个芯片,软件就可以正确分组。
   第五步:在annotate时,设置combined property属性。

意思是根据package属性的value值分组。
做好上面的五个步骤,这样就不会出现上面的错误。

网友(2016-03-11):
引用 网友G:
我在网上看到的PPT  内容如下:
如果一个元件包含多个部分,Homogeneous类型或Heterogeneous类型。使用过程 ...

网上都是这个答案。
第四步:在原理图里面设置这个package的属性
为啥不直接把器件的reference一个个手动改完,非要去先设置一个属性,在一个个手动修改这个属性的值,再做一把annotate。原来1步走完的走了3步多,这不是舍近求远吗

还有一种方法就是不停地执行annotate操作,每次他都会命名一个reference,如果你有10个分裂器件,执行10次annotate就可以了。但不一定每个版本都软件都能这样。

网友H:
需要添加属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