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个AVR单片机的中断问题

楼主(2008-07-28):
 我用C语言给单片机写个程序,用的是M128,中间用到T1计数器溢出中断,
 我用的是GCC编译器,写中断程序我看说明是ISR(中断向量),
 T1的中断向量是15;我就写ISR(15);但是编译不能通过,写成
 ISR(SIG_OVERFLOW1),就可以通过,SIG_OVERFLOW1应该是个宏定义,对应的就是 15,可是为什么直接在程序写15不能编译的 ?

 还有个问题的,就是编译的时候有个警告:
 warning: function declaration isn't a prototype

 意思是函数不是原型的,

 请问怎么解决这些问题的 ?

网友A:
lz:你该看下头文件

/* Timer/Counter0 Overflow */
#define TIMER0_OVF_vect            _VECTOR(9)
#define SIG_OVERFLOW0            _VECTOR(9)

网友B:
这样改试试

ISR(SIG_OVERFLOW1)
改成SIGNAL(SIG_OVERFLOW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