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R911FAM44X6 调试问题?? 很奇怪

楼主(2008-07-30):
我现在自己在用STR911FAM44X6,软件MDK3.2+ulink2.
刚开始仿真的时候一切都ok,后来换了一个ST的新版本的lib库,
可能我使用了release模式优化了,仿真完一次后,仿真器就再也链接不起来了,无论是点“DEBUG”还是点擦除或下载操作,
总是提示“couldn't stop the device”但是jtag能够识别出芯片型号.

请高手指点,这是什么原因? 可否有解决办法?

谢谢!

网友A:
CAPS 重新烧写

这个问题请ST仔细检查一下。

目前我没有找到原因,不过有解决的方法:
下载CAPS软件,用FLAHS-LINK拆除后就可以了,如果还是搞不定,可以电话联系我们。www.mxchip.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