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ltera fpga verilog 程序问题

楼主(2008-08-01):
用的是quartus软件,写了下面代码,需要一个先进先出RAM跟一个双口RAM,先进先出RAM用来找到一串数据流的同步,然后从双口RAM的0地址开始写数据,双口RAM的读地址比写地址延迟100个时钟,编译都可以通过,但需要18219个LOGIC ELEMENTS,3720个MEMORY BITS,即有一部分RAM用了LOGIC ELEMENTS,想让全部RAM用MEMORY BITS要怎么设置,麻烦高手指点下

module test(inclk,outclk,indata,outdata);
  input inclk;
  input[9:0] indata;
  output[9:0] outdata;
  output outclk;
  reg[9:0] mem[999:0];
  reg rclk;
  reg[9:0] outdata;
  reg[9:0] wadd,radd;
  reg[3999:0] dtemp;

  always@(dtemp)
    begin
       if({dtemp[29:0],dtemp[2869:2840]}==60'b11_1111_1111_0000_0000_0000_0000_0000_11_1111_1111_0000_0000_0000_0000_0000)
         begin
          wadd=0;
          mem[wadd]=indata;
         end
        else
         begin
           wadd=wadd+1;
           mem[wadd]=indata;
         end
    end

  always@(posedge inclk)
    begin
      if({dtemp[1029:1000],dtemp[3869:3840]}==60'b11_1111_1111_0000_0000_0000_0000_0000_11_1111_1111_0000_0000_0000_0000_0000)
        begin
         radd=0;
         outdata=mem[radd];
        end
      else
        begin
         radd=radd+1;
         outdata=mem[radd];
        end
    end

  always@(posedge inclk)
    begin
      dtemp<=dtemp<<10;
      dtemp[9:0]<=indata;
    end

endmodule

楼主:
补充

本人新学,看了书本来可以直接调用MEGAWIARD生成RAM,但生成了不知道接下来怎么用,我学习的书上也没下文,痛苦啊,高手朋友说下怎么调用生成的模块也可以啊,多谢了!

网友A:
re

看quartus的帮助,写的还是比较详细的

网友B(2008-09-16):
megawizard能生成包含文件, v or vhdl,你能直接引用.

网友C:
这样做不好

不管使用哪家的fpga,最好使用厂家提供的fifo和dpra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