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只能发送一个字符?

楼主(2008-08-02):
在学MC51的串口通讯,编的个小程序,如下,但在串行窗口始终只有'a',为何啊?
#include<reg52.h>
unsigned char h[10]={'a','b','c','d','e','f','g','h','i','o'};
void senddate(unsigned char date)
{

  SBUF=date;
  while(TI==0)
  TI=0;

 }
void main()
{
  unsigned int i;
  unsigned char *p;
  p=&h[0];
  TMOD=0X20;
  TH1=0XFD;
  TL1=0XFD;
  PCON&=0X80;
  SCON=0X40;
  TR1=1;
  REN=1;
  EA=1;
 while(1)
  {
    for(i=0;i<10;i++)
     {

        senddate(*p);
         p++;
     }

    }

 }

网友A:
WHILE(TI==0)后面加个{}

楼主:
谢谢楼上!!

试了,没用.

网友B:
while(TI==0);

你的查询语句没起效果。

再不就用keil仿真看下程序是咋跑的。

楼主:
感谢NE5532

在你的提醒下我单步执行看了下,发觉运行到while(1)....时就老是在那两条语句间运行,我把它改为:
while(1)
{
  sbuf=date;
  if(TI)
   {
     TI=0;
     break;
    }
}
就好了.谢谢!!!

楼主:
奇怪了

我今天再试时发现有时可以一次全部输出,有时又只能输出一个字符,怎么啦?

楼主:
顶!!!!

否则沉底了.

网友C:
while(TI==0)加个; p=&h[0];写到while里面

楼主:
谢谢zg_z!!!!!!!

有所悟
 while(TI==0); 是在原地等,等到TI等于零;

 TI=0;
 while(!TI)
 TI=0;
               是先设置TI等于零,再等,等到TI不等于零(为1时)再把TI 设置为零。

  if(TI)
  TI=0;
               是等TI等于1再把TI设置为0,中途有可能被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