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发补丁,common.c

楼主(2008-08-07):
大家 都没用到 SerialPutString ?

这个函数 和 Int2Str 同在 AN2557
STM32F10xxx in-application programming using the USART

呵呵。

Int2Str 如果送入的数据==0 返回空串,至少,串里要有个字符零。
完整补丁:
尾部增加

    if(j == 0)
    {
        str[0] = '0';
        j++;
    }
    str[j] = 0;

网友A:
没有必要

没有必要,请看完程序,送入0时不会调用该函数。

楼主:
独立调用,并不是 原程序不作任何修改

在项目需要的另外地方,调用 Int2Str

原程序:

u8 Number[10] = "          ";
  if (Size > 0)
  {
    SerialPutString("\n\n\r ---\r\n Name: ");
    SerialPutString(file_name);
    Int2Str(Number, Size);
............

呵呵
这样调用,也没问题。
========== 注意,一个函数内部,仅能调用 Int2Str 一次!! 调用第二次,就会出错哦。

呵呵,还好,原函数 仅调用了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