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LinkII问题??

楼主(2008-08-21):
128K Flash芯片STM32F103VB

IAR4.42A + ST-LinkII
download程序到flash进行debug时,提示“can't halt the core”

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A:
什么电路?

可能你的电路板有问题。

楼主:
我用的EKSTM32开发板

前两天我用的还挺好,今天下午出问题了

网友A:
请参考这个帖子解决,估计你碰到了同样的问题

楼主:
不是同一个问题

我的问题是debug时,提示“can't halt the core”
这个仿真器是ST公司开发的吗?

网友A:
若程序中开启了DMA、看门狗、定时器中断等功能,也是同样

请尝试下载到RAM中调试,或开发板断电后再上电下载调试。

网友B:
我也遇到过,一般断电STLINK可以解决

楼主:
我的断电后也没有解决

后来用ISP方式擦除了一下,发现又能下载了,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网友A:
8楼的问题请按照4楼提示的帖子中的讨论找找原因

你的程序中肯定是开启了DMA、看门狗、定时器中断等自动功能。

网友:
新手弱弱问句:这问题最后怎么解决的啊?

我用FLASH出现CAN'T HALT THE CORE
以前用RAM掉电后才可以接着
现在改了点程序之后程序都整不进去了 结果还是上次整进去程序的结果

楼主:
解决了,需要复位定时器等外设

网友:
谢谢

能说的详细点吗?

网友A:
关于这个问题的根源、成因、原理和解决办法前面已经讨论

我在4楼引用的帖子中已经讨论得很清楚了,本帖的6楼和9楼也指出了根源和解决办法,如果现在还不明白为什么要这样做,请按照我说的办法做就是了,以后你慢慢地在体会吧。

网友:
刚弄单片机 不懂啊

网友C:
我遇到过

我知道上www.mxchip.com下个驱动,就好啦

楼主:
什么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