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39i+redhat9下拨号成功,返回了ip,但ping不通外网,是何原因?

楼主(2008-08-26):
运行ppp-on脚本后
通过命令cat /var/log/messages查看系统信息如下:
Aug 25 20:30:28 localhost pppd[18563]: pppd 2.4.1 started by root, uid 0
Aug 25 20:30:29 localhost chat[18564]: timeout set to 3 seconds
Aug 25 20:30:29 localhost chat[18564]: abort on (\nBUSY\r)
Aug 25 20:30:29 localhost chat[18564]: abort on (\nNO ANSWER\r)
Aug 25 20:30:29 localhost chat[18564]: abort on (\nRINGING\r\n\r\nRINGING\r)
Aug 25 20:30:29 localhost chat[18564]: send (rAT^M)
Aug 25 20:30:29 localhost chat[18564]: expect (OK)
Aug 25 20:30:29 localhost chat[18564]: AT^M^M
Aug 25 20:30:29 localhost chat[18564]: OK
Aug 25 20:30:29 localhost chat[18564]:  -- got it
Aug 25 20:30:29 localhost chat[18564]: send (ATH0^M)
Aug 25 20:30:30 localhost chat[18564]: timeout set to 30 seconds
Aug 25 20:30:30 localhost chat[18564]: expect (OK)
Aug 25 20:30:30 localhost chat[18564]: ^M
Aug 25 20:30:30 localhost chat[18564]: ATH0^M^M
Aug 25 20:30:30 localhost chat[18564]: OK
Aug 25 20:30:30 localhost chat[18564]:  -- got it
Aug 25 20:30:30 localhost chat[18564]: send (AT+IPR=38400^M)
Aug 25 20:30:30 localhost chat[18564]: expect (OK)
Aug 25 20:30:30 localhost chat[18564]: ^M
Aug 25 20:30:30 localhost chat[18564]: AT+IPR=38400^M^M
Aug 25 20:30:30 localhost chat[18564]: OK
Aug 25 20:30:30 localhost chat[18564]:  -- got it
Aug 25 20:30:30 localhost chat[18564]: send (AT+CGDCONT=1,IP,CMNET^M)
Aug 25 20:30:30 localhost chat[18564]: expect (OK)
Aug 25 20:30:30 localhost chat[18564]: ^M
Aug 25 20:30:30 localhost chat[18564]: AT+CGDCONT=1,IP,CMNET^M^M
Aug 25 20:30:30 localhost chat[18564]: OK
Aug 25 20:30:30 localhost chat[18564]:  -- got it
Aug 25 20:30:30 localhost chat[18564]: send (AT+CGACT=1,1^M)
Aug 25 20:30:31 localhost chat[18564]: expect (OK)
Aug 25 20:30:31 localhost chat[18564]: ^M
Aug 25 20:30:31 localhost chat[18564]: AT+CGACT=1,1^M^M
Aug 25 20:30:31 localhost chat[18564]: OK
Aug 25 20:30:31 localhost chat[18564]:  -- got it
Aug 25 20:30:31 localhost chat[18564]: send (ATDT*99***1#^M)
Aug 25 20:30:32 localhost chat[18564]: expect (CONNECT)
Aug 25 20:30:32 localhost chat[18564]: ^M
Aug 25 20:30:33 localhost chat[18564]: ATDT*99***1#^M^M
Aug 25 20:30:33 localhost chat[18564]: CONNECT
Aug 25 20:30:33 localhost chat[18564]:  -- got it
Aug 25 20:30:33 localhost chat[18564]: send (^M)
Aug 25 20:30:33 localhost pppd[18563]: Serial connection established.
Aug 25 20:30:33 localhost pppd[18563]: Using interface ppp0
Aug 25 20:30:33 localhost pppd[18563]: Connect: ppp0 <--> /dev/ttyS0
Aug 25 20:30:35 localhost modprobe: modprobe: Can't locate module ppp-compress-21
Aug 25 20:30:35 localhost modprobe: modprobe: Can't locate module ppp-compress-21
Aug 25 20:30:36 localhost pppd[18563]: not replacing existing default route to eth0 [192.168.73.1]
Aug 25 20:30:36 localhost pppd[18563]: local  IP address 10.127.189.237
Aug 25 20:30:36 localhost pppd[18563]: remote IP address 192.168.254.254
最后两行是不是说明已经连上GPRS网络了,192.168.254.254是不是网关,为什么ping 192.168.254.254 ping不通 ,外网也ping不通10.127.189.237?

请大虾们赐教!

网友A:
能上网不就行了

10.127.189.237 一看就是内网地址,外网怎么能ping通,
192.168.254.254是网关,但他不允许p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