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一般的BUCK芯片做到负压输出?

楼主(2008-08-31):
小弟从来没有做过电源,特来请教一下各位:

现在需要这样的电源

输入:12V
输出:16V/2A

想用LM3478或LM3488这样的芯片用BOOST拓扑外加NMOS做
不知道一般的DC-DC boost芯片加NMOS可以做到这么大的功率么?

另外还需要

输入:12V
输出:-16V/-2A

查阅了好多芯片,都没有合适的,要不然就是太贵了~~
看到资料可以用buck-boost来做负压升压,请问如何用一般的芯片做到负压升压输出在40W左右呀~~

谢谢~~~~

听说可以用buck芯片实现反相buck-boost' 请问如何做呀?

或者有没有好一点的解决方案~~~或者有这样的负压芯片。。

谢谢

楼主:
还有~~

由于板子空间狭小,无法使用变压器~~

小弟对开关电源不熟悉,特来这里请教各位高手

输入:12V
输出:16V/2A

请问用什么DC-DC芯片比较好
由于板子空间有限不想采用变压器,所以就想用boost结构
不知道一般的DC-DC boost芯片外加PMOS或者NMOS可以做到16V/2A吗??

还有在另外一块板子上需要另外一款电源:

输入:12V
输出:-16V/-2A

有没有这样的芯片呀?
还有同样的问题,板子空间狭小,无法使用变压器~~
听说可以用一般的DC-DC buck芯片在做inverting的buck-boost,请问各位如何这样做呀,buck-boost可以输出这么大的功率吗?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