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F2812的SPI从模式问题

楼主(2008-09-10):
最近在调试F2812的SPI从模式;
两块F2812对连,SPICLK-SPICLK;SPISIMO-SPISIMO;SPISTE-SPISTE;
一块做主,一块做从,做主的发送,采用中断或查询都正常,用示波器看过;但是接收部分用中断或查询都不对;rdata=SpiaRegs.SPIRXBUF;用单步执行两边的变量也总不相同;不知道为什么
数据总是乱的 代码如下:
//**************slaver model and interrupt RX*************
    void InitSpi()
{

// Initialize SPI FIFO registers
   SpiaRegs.SPICCR.bit.SPISWRESET=0; // Reset SPI

   SpiaRegs.SPICCR.all=0x4F;       //16-bit character,
   SpiaRegs.SPICTL.all=0x03;       //Interrupt enabled, Slave XMIT enabled
   SpiaRegs.SPISTS.all=0x0000;
   SpiaRegs.SPIBRR=0x05;           // Baud rate
   //SpiaRegs.SPIFFTX.all=0xC028;      // Enable FIFO's, set TX FIFO level to 8
   SpiaRegs.SPIFFRX.all=0x28;      // Set RX FIFO level to 16
   SpiaRegs.SPIFFCT.all=0x00;
   SpiaRegs.SPIPRI.all=0x30;

   SpiaRegs.SPICCR.bit.SPISWRESET=1;  // Enable SPI

   //SpiaRegs.SPIFFTX.bit.TXFIFO=0;

   SpiaRegs.SPIFFRX.bit.RXFIFORESET=1;
  }
 interrupt void spiRxFifoIsr(void)
  {
      Uint16 i;
     rdata_point=(unsigned int *)(DP_start_UP_ADDR);

      for(i=0;i<8;i++)
     {
         rdata=SpiaRegs.SPIRXBUF;// Read data
     }
        for(i=0;i<8;i++)
        {
       *rdata_point=rdata&0xFFFF;
       rdata_point++;
        }

   SpiaRegs.SPIFFRX.bit.RXFFOVFCLR=1;  // Clear Overflow flag
  SpiaRegs.SPIFFRX.bit.RXFFINTCLR=1;     // Clear Interrupt flag
    PieCtrlRegs.PIEACK.all|=0x20;       // Issue PIE ack

  }

void spi_initial(void)
{ SpiaRegs.SPICCR.bit.SPISWRESET=0; // Reset SPI
  SpiaRegs.SPICCR.all=0x4F;//使SPI处于复位模式,下降沿,16位数据
  SpiaRegs.SPICTL.all=0x06;//主控模式,一般时钟,使能talk,关闭SPI中断
  SpiaRegs.SPIBRR=0x05;//配置波特率 baud rate=LSPCLK/(3+1)
  SpiaRegs.SPIPRI.all=0x0030;
  SpiaRegs.SPICCR.bit.SPISWRESET=1;//退出复位

  }
  void SPITX()
           {unsigned int i;
           sdata_point=(unsigned int *)(SD_START_ADDR);
           for(i=0;i<8;i++)
           {
             sdata1=*sdata_point;
             SpiaRegs.SPITXBUF=sdata1;

             while(SpiaRegs.SPISTS.bit.INT_FLAG!=1){}
             SpiaRegs.SPIRXBUF=SpiaRegs.SPIRXBUF;
             sdata_point++;
             }
            }

网友A:
俺只用过主模式,在McBSP做SPI时用过从模式

应该不难~~~

网友B:
SPI的从机 要响应及时

  从机运行    你主机单步执行发送16个之后 看你从机收到了什么

网友C:
设置参数里面有一个延迟的选项

调整一下看看

网友D:
re

在从模式下,用示波器查看SPICLK对不对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