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RVMDK使用中的问题?

楼主(2008-09-11):
(无正文)

网友A:
RE:yi lin

您好!
一直没有使用过RVMDK,不过在ADS中是没有问题的。
如果不行,那就将所有的参数放在结构体中,尝试用指针传递吧。

网友B:
re yi lin

传递规则就是:不超过四个的部分用R0-R3传送。其他用依次压入堆栈。进入子程序后直接提取就可以了。哪里来的?号。汗...

楼主:
RE

参数放在结构体中传递没有问题? 为什么不能通过依次压入堆栈传递???
放在ADS中也没有问题

网友C:
没遇到过你的问题,一直在用RVARM

比你传的参数多差呢,没出现过~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