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地址线做读写控制信号的问题

楼主(2008-09-12):
请问论坛中的高人,单片机系统中要求用地址线A1,A2来作为LCD的WR,RD控制信号.用总线方式并不能控制数据写入和读出,如果精确控制其读写时序该怎么编写程序.希望达人指点指点
谢谢了!
xdata uchar LCD_cmdRegWr      _at_   0xe002;//cs 低 可接受指令,rs 低 寄存器 ,A1(/RD)为'1' ,A2(/WR)为'0'
xdata uchar LCD_cmdRegRd      _at_   0xe004;//cs 低 可接受指令,rs 低 寄存器 ,A1(/RD)为'0' ,A2(/WR)为'1'
 xdata uchar LCD_Data        _at_   0xe003;//cs 低 可接受指令,rs 高 数据 ,A1(/RD)为'1' ,A2(/WR)为'0'

 void LCD_CmdWrite(uchar cmdReg , uchar cmdData) small
 {
    LCD_cmdRegWr = cmdReg;       // 写入缓存器的地址
    Delay_us(6);
    LCD_cmdRegWr = cmdData;       // 写入缓存器的数据
 }
uchar LCD_CmdRead(uchar cmdReg)  small
 {
     uchar ReadReg;
    LCD_cmdRegWr = cmdReg;       // 写入缓存器的地址
    Delay_us(6);
    ReadReg = LCD_cmdRegRd;
    return ReadReg;
 }
 void LCD_DataWrite(uchar WrData) small
 {
    LCD_Data = WrData;
    Delay_us(4);
 }

网友A:
能显示出字符就可以了,干么要精确控制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