途中的R'好像接成0欧姆也可以的

楼主(2008-09-22):
(无正文)

楼主:
大家说说为什么R'要按照图中的公式那样取值呀?

图中的R'好像接成0欧姆也可以的

不就是为运算放大器取参考电压吗?
我以前这个电阻都用0欧姆的,好像都没有发现问题

大家说说为什么R'要按照图中的公式那样取值呀?

网友A:
因为实际运放不是理想的,会有输入电流、输入失调电压、

输入失调电流等....

网友B:
因为实际使用的运放不是完全理想的,对输入端有一定的偏

因此要求正负两个输入端阻抗特性(对外的阻抗)相对一致,以达到平衡。

楼主:
哦原来如此,不过我以前经常不接这个偏置电阻的

网友C:
R'

不用R'会增加运放的输入失调电压,Vos
不过幅度比较小,用在交流放大,或者要求不是很高的场合,直接接地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