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种现象如何解释?

楼主(2008-10-09):
做了一开关电源,输出噪声很大,用示波器观察发现其同一段地线相隔不到1cm长度,用示波器探头(接地弹簧)测量发现地线(不到1cm'的长度)上的电压差就有是很大的毛刺噪声,大概有50mv,接着又把示波器的探头和接地弹簧短在一起(示波器和接地弹簧的回路面积很小很小),单点接触地线,发现同样的噪声,幅度比原来小一点点,都是那种很尖的毛刺,请问为什么同一段导线,甚至在单点接触同一段导线时会出现这种现象?

给开关电源断电后,噪声毛刺消失~~~~

网友A:
用电池供电的示波器就不会出现这种现象

网友B:
高频脉冲电流流过示波器探头地线产生的压降

观察到的脉冲波形是高频脉冲电流流过示波器探头地线产生的电压波形。
楼主可以试试:拔掉探头,用一根粗短导线代替探头,接到原先观察过的导线上,噪声尖刺很可能就见不到了。

对于高频脉冲信号,不要以为没有闭合回路就不会有电流。形式上没有闭合的电路上,也可以有不小的电流。只要想想无线电发射天线的例子:在形式上,天线没有闭合回路,但天线上有很大的电流。而且电流各处不同,中腹部电流大,靠近顶端处电流很小。用交流供电的示波器,这根“天线”一直延伸到市电线路上,探头地线处在这根“天线”的中腹部,电流较大;而用电池供电的示波器,“天线”很短,探头地线处在“天线”的顶端,电流就很小。

网友C:
板子外面加上金属壳就好了

金属壳和电源地之间加个CBB电容

楼主:
请问tuwen如何消除这样的高频电流?

谢谢,在开关电源中如何消除这样的现象?

楼主:
我的开关电源是用电源适配器供电的~然后通过一个DC-DC变过

现在我将探头和接地弹簧短路,然后捅到电源插座的地线上(不管示波器是否和开关电源有链接,也就是说我示波器完全不接触开关电源,就直接观察电源插座的地线),发现仍然有同样的开关毛刺,即大地上也有这样的毛刺,幅度大概有200mv

很奇怪呀,TUWEN,可否画一个简单的回路示意图?实在是想不通呀~~~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