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mebody read "often",the "t" in "often" also pronounce .

楼主(2008-10-26):
AD, ce, TE, AN, ic
Is this American or British?
the "t" in "often" : in commen,we don't read "t" out, but somebody pronounce "t".
天哪,我的意思是说often中间的t,通常是不发音的,可是有的人是发音的(的确是有这种音标),我是在听新概念的时候听到的,我想知道这是美式还是英式的发音。
怎么搞出btw了。
还有要我改成蜗牛邮箱的!

网友A:
..

i have no clue what you are talking about.

BTW, you can change you name to snailmail. not snakemail.... Opposite to email which is transferred fast, snailmail refers to thos handwriting / typed letter posted to the postbox, which takes several days to deliver. slow like a snail.

not such thing as snakemail..  :)

网友B:
BTW=?

变态王?

网友A:
晕倒!

打开任何一本在线词典,或者直接在 GOOGLE 搜索拦里 写 BTW 啊,看是什么。

网友C:
BTW = By The Way

网友D:
应该是美语

我们上中学时应该是标准英语,音标中t不发音
不过看美片时,许多是发音的……

网友E:
British English pronounces 't'

网友F:
英语的音标其实是很混乱,

没有唯一的标准,认准一种就行。学会国际音标最大好处是使自已有了发声的基本音素,使读单词时摸仿得准确。

致于often 这个词正常语速下的老外从不发出‘t 音。

只有两个元音音节‘o'和‘e'的连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