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网络配置的问题

楼主(2008-10-31):
我的板子(内核为2.6.26)上有多个网卡,如下:
1:以太eth0(连接公司的局域网,网关192.168.2.1上网,IP:192.168.2.110)
2:板子上面有一个无线网卡(wifi),用作AP(IP:192.168.1.1)

3:其他的无线终端可以连接到我的 AP

我作了如下的 NAT 配置:
echo '1'>/proc/sys/net/ipv4/ip_forward
iptables -t nat -A PREROUTING  -i ath0 -s 192.168.1.0/24 -j REDIRECT
iptables -t nat -A POSTROUTING -o eth0 -j MASQUERADE

结果是:
(1)Wifi的终端可以ping通我的 以太网的局域网 IP,如:192.168.2.111
(2)当然Wifi的终端可以 Ping通我的 Wifi AP (192.168.1.1)

(3)而且我可以Ping通 Google.cn的IP(203.208.39.99);

但是很奇怪:: 我http登陆 192.168.2.xx时,都是登陆到我的 板子了;同样 试图 http 登陆 203.208.39.99也是 登陆到我的同一块板子

我的目的就是::
Wifi终端可以通过我这个板子上网(无论这个板子是直接接 Adsl;还是接可以上网的 无线路由器)

谢谢了

网友A:
回复主题:请教一个网络配置的问题

你知道你这里的NAT 配置敲的命令代表什么。但是有点你没说清楚,你这个板子到底是个AP,还是个AP router?如果仅仅是个AP的话,如果直接用PC接到这个AP上一层router能上网的话,则通过AP也应该是可以上的。如果是个AP router,你的上行再接的是router的话,你可能需要将其设成bridge,或关闭NAT,让其作为一个switch,由上面的router来给它分配IP。
我估计,你自己没把现象搞清楚。
...

楼主:
谢谢答复

1:我的板子要做成一个 带 Router功能的 AP

2:我已经解决了,具体的脚本如下:
(1)iptables -F
(2)iptables -P INPUT ACCEPT
(3)iptables -P FORWARD ACCEPT
(4)iptables -t nat -A POSTROUTING -o eth0 -s 192.168.1.0/24 -j SNAT --to 192.168.2.118   ###---->192.168.2.110是我的板子的以太网的IP,接入公司的局域网

现在已经上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