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家关于一个PCF8593的问题!偶是超级菜鸟

楼主(2008-11-21):
最近学习IIC。。大家看看写的程序有问题吗?为什么仿真不行呢?
#include<reg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lcden=P3^2;
sbit lcdrs=P3^0;
sbit lcdrw=P3^1;
sbit sda=P2^6;
sbit scl=P2^5;
uchar a;
uchar time[]={0,0,0,0,0,0,0,0};
void delay1(uint z)
{
    uint x,y;
    for(x=z;x>0;x--)
        for(y=100;y>0;y--);
}
void write_com(uchar com)
{
    lcdrs=0;
    P0=com;
    delay1(5);
    lcden=1;
    delay1(5);
    lcden=0;
}
void write_date(uchar date)
{
    lcdrs=1;
    P0=date;
    delay1(5);
    lcden=1;
    delay1(5);
    lcden=0;

}
void init()
{
   lcden=0;
   lcdrw=0;
   write_com(0x38);
   write_com(0x0e);
   write_com(0x06);
   write_com(0x01);
   write_com(0x80);

}
void delay()
{ ;; }
void start()  //开始信号
{
    sda=1;
    delay();
    scl=1;
    delay();
    sda=0;
    delay();
}

void stop()   //停止
{
    sda=0;
    delay();
    scl=1;
    delay();
    sda=1;
    delay();
}

void respons()  //应答
{
    uchar i;
    scl=1;
    delay();
    while((sda==1)&&(i<250))i++;
    scl=0;
    delay();
}
void norespons()
{
    sda=1;
    delay();
    scl=1;
    delay();
     scl=0;
}
void initpcf()
{
    sda=1;
    delay();
    scl=1;
    delay();
}

void write_byte(uchar date)
{
    uchar i,temp;
    temp=date;

    for(i=0;i<8;i++)
    {
        temp=temp<<1;
        scl=0;
        delay();
        sda=CY;
        delay();
        scl=1;
        delay();
    //    scl=0;
     //   delay();
    }
    scl=0;
    delay();
    sda=1;
    delay();
}

uchar read_byte()
{
    uchar i=8;
    uchar ddate;
    sda=1;
    while(i--)
    {
        ddate<<=1;
        scl=0;
        delay();
        scl=1;
        delay();
        ddate|=sda;
    }
    scl=0;
    return ddate;
}

void delay2(uchar x)
{
    uchar a,b;
    for(a=x;a>0;a--)
     for(b=100;b>0;b--);
}

void write_add(uchar address,uchar date)
{
    start();
    write_byte(0xa2);
    respons();
    write_byte(address);
    respons();
    write_byte(date);
    respons();
    stop();
}

void getpcf8563(uchar address,uchar count,uchar *buff)
{
    uchar i;
    start();
    write_byte(0xa2);
    respons();
    write_byte(address);
    respons();
    start();
    write_byte(0xa3);
    respons();
    for(i=0;i<=count;i++)
    {
        buff=read_byte();
        if(i!=count-1)     respons();
    }
    norespons();
    stop();
}
void time_display()
{
     uchar temp[3];
     getpcf8563(0x02,3,temp);
     time[0]=(temp[2]>>4)+'0';
     time[1]=(temp[2]&0x0f)+'0';
     time[3]=(temp[1]>>4)+'0';
     time[4]=(temp[1]&0x0f)+'0';
     time[6]=(temp[0]>>4)+'0';
     time[7]=(temp[0]&0x0f)+'0';
}
void main()
{
    uint b,c;
    b=0;
    init();
    initpcf();
    while(1)
    {
        time_display();
        for(c=0;c<8;c++)
           {

               write_date(time);
            b++;
            delay1(200);
           }
        write_com(0x80);
        b=0;
    }

}

网友A:
好久不用51了。

提几个疑问:
1、IIC总线为了兼容多从设备多主机的冲突以及跨电平通讯,所以规定了,所有的输出1都是设置成了输入,由上拉电阻上拉成1,所以导致了iic的驱动能力有限,iic的速度不够快。但是楼主的这个是输出的,只能用于一对一的时候。
2、       temp=temp<<1;
        scl=0;
        delay();
        sda=CY;
不知道这里的CY是不是你temp移位的时候移出去的。

3、ddate|=sda; 我也不确定这里是不是或到了最低位,对keil的这种定义也快记不清了。

4、respons()  的第一行是不是要sda=0,说明有人应答。sda=1说明所有的人都不理总线。

5、    respons();
    start();
    write_byte(0xa3);
这里是不是应该是norespon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