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在想不出办法,求各位帮帮忙

楼主(2008-12-03):
现在要设计一个按键状态改变电路,就是每按一次,两个输出端口的状态互变一次,这个其实像是一个T'触发器一样,开始时我就直接用74LS74 D触发器转T'触发器做,可后来老板说不给用IC做,说太浪费了,这问题困扰了我好多天了,一直想不到方法,请问论坛的兄弟们能不能帮一下啊??谢谢

网友A:
用2个三极管搭个双稳态电路

546x233 6k gif
射极耦合双稳态电路 - et电...724x670 92k jpg
...管钳位的双稳态电路 -电子电...517x502 52k jpg
双稳态电路.jpg205x175 2k gif
双稳态电路 ← 第八章 脉冲...653x601 44k jpg
...自偏压的双稳态电路=400x375 10k gif
双稳态电路 ← 第八章 脉冲...632x207 4k jpg
时基电路555双稳态电路632x207 4k jpg
时基电路555双稳态电路494x269 8k gif
...重要. 在双稳态电路中,一旦...163x134 2k jpg
...s触发器型双稳态电路338x148 4k gif
...1,互补管双稳态电路483x655 22k jpg
...管组成的双稳态电路图328x135 4k gif
...1射极耦合双稳态电路371x158 4k gif
双稳态电路563x316 24k gif
双稳态设计电路见表二 双稳...785x665 38k jpg
【图】双稳态电路开关电路 ...500x322 30k jpg
...,射极耦合双稳态电路400x375 8k gif

网友B:
老X发那么多的红XX干什么?

网友A:
点开就不是红XX了

别人的网页做了防盗链,我有什么办法???

网友C:
洗碗机发的什么咚咚啊?

楼主:
回xwj

你的电路我都看了,可惜全都需要两个输入端口,但我现在是一个输入端,控制两个输出状态同时变化,不知有没有别的办法呢?

网友A:
随便点开一个:

看到了吧?

楼主:
回xwj

不好意思,你7楼的图能不能改成单电源啊? 我现在只能12V供电啊.

网友D:
还是跟你的老板说88吧

这种电路总成本比用IC还要高呀

网友E:
仔细

仔细的研究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