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2410 nor启动代码搬运两种方式的讨论...

楼主(2008-12-08):
第一种: 只搬运RW段和初始化ZI段 , 代码如下

    ;Copy and paste RW data/zero initialized data
    ldr    r0, =|Image$$RO$$Limit| ; Get pointer to ROM data
    ldr    r1, =|Image$$RW$$Base|  ; and RAM copy
    ldr    r3, =|Image$$ZI$$Base|

    ;Zero init base => top of initialised data
    cmp    r0, r1      ; Check that they are different
    beq    %F2
    cmp    r1, r3      ; Copy init data
    ldrcc    r2, [r0], #4    ;--> LDRCC r2, [r0] + ADD r0, r0, #4
    strcc    r2, [r1], #4    ;--> STRCC r2, [r1] + ADD r1, r1, #4
    bcc    %B1
    ldr    r1, =|Image$$ZI$$Limit| ; Top of zero init segment
    mov    r2, #0
    cmp    r3, r1      ; Zero init
    strcc    r2, [r3], #4
    bcc    %B3

    [ :LNOT:THUMBCODE
        bl    Main        ;Don't use main() because ......
        b    .
    ]

    [ THUMBCODE         ;for start-up code for Thumb mode
        orr    lr,pc,#1
        bx    lr
        CODE16
        bl    Main        ;Don't use main() because ......
        b    .
        CODE32
    ]

有第一种搬运方式执行后,程序从0地址开始运行,而且后续一直在nor地址空间上执行code , 相对完全在RAM空间执行程序速度上应该会慢很多

第二种:同时搬运RO段和RW段,初始化ZI段,具体代码如下

    ;Copy and paste RW data/zero initialized data
    ldr    r0, =|Image$$RO$$Base|
    ldr    r1, =|Image$$RO$$Limit| ; Get pointer to ROM data
    ldr    r2, =|Image$$RW$$Base|  ; and RAM copy
    ldr    r3, =|Image$$ZI$$Base|

    ;Zero init base => top of initialised data
    SUB r1,r1,r0;
    SUB r3,r3,r2;
    ADD r1,r1,r3;
    LDR r3,[r0],#4;
    LDR r3,[r2],#4;
    SUBS r1,r1,#4;

    BNE %B0

这种搬运方式是将RO和RW段全部搬运到了RAM所在空间,接下来就是跳向RAM地址去执行程序,具体怎么实现呢,如果仍然是以下代码恐怕不能实现程序跳转RAM吧,高手请赐教.

    [ :LNOT:THUMBCODE
        bl    Main        ;Don't use main() because ......
        b    .
    ]

    [ THUMBCODE         ;for start-up code for Thumb mode
        orr    lr,pc,#1
        bx    lr
        CODE16
        bl    Main        ;Don't use main() because ......
        b    .
        CODE32
    ]

网友A:
re

第二个应该不能搬

楼主:
看了不少书来研究这个问题,始终没有解决

还请高人赐教 ...

网友B:
如果link时指定ro_base在sdram中呢?

楼主:
楼上,我也这么想过,可仿真时reset之后第一条指令就在SDRAM中

引用 网友B:
ARM 论坛 ←返回版面

4楼: 如果link时指定ro_base在sdram中呢?

下载后程序应该是运行不了呢

网友A:
re

;============================================================================
; Name        : 44BINIT.S
; C start up codes
;============================================================================
INCLUDE option.inc
INCLUDE memcfg.inc
;============================================================================
;存储器空间
;GCS6 64M 16bit(8MB) DRAM/SDRAM(0xc000000-0xc7fffff)
;APP    RAM=0xc000000~0xc7effff
;44BMON RAM=0xc7f0000-0xc7fffff
;STACK       =0xc7ffa00
;============================================================================
;中断控制预定义
INTPND        EQU    0x01e00004
INTMOD        EQU    0x01e00008
INTMSK        EQU    0x01e0000c
I_ISPR        EQU    0x01e00020
I_CMST        EQU    0x01e0001c

;============================================================================
;看门狗定时器预定义
WTCON        EQU    0x01d30000

;============================================================================
;系统时钟预定义
PLLCON        EQU    0x01d80000
CLKCON        EQU    0x01d80004
LOCKTIME    EQU    0x01d8000c

;============================================================================
;存储器控制预定义
REFRESH        EQU 0x01c80024

;============================================================================
;BDMA目的寄存器
BDIDES0     EQU 0x1f80008
BDIDES1     EQU 0x1f80028

;============================================================================
;预定义常数(常量)
USERMODE    EQU    0x10
FIQMODE        EQU    0x11
IRQMODE        EQU    0x12
SVCMODE        EQU    0x13
ABORTMODE   EQU    0x17
UNDEFMODE   EQU    0x1b
MODEMASK    EQU    0x1f
NOINT        EQU    0xc0
;============================================================================
;检查是否使用tasm.exe进行编译
    GBLL    THUMBCODE
    [ {CONFIG} = 16
THUMBCODE SETL    {TRUE}
    CODE32
THUMBCODE SETL    {FALSE}
    ]

    [ THUMBCODE
    CODE32                                       ;for start-up code for Thumb mode
    ]

;向量宏定义
    MACRO
$HandlerLabel HANDLER $HandleLabel

$HandlerLabel
    sub        sp,sp,#4                    ;decrement sp(to store jump address)
    stmfd   sp!,{r0}                    ;PUSH the work register to stack(lr do not push because it return to original address)
    ldr        r0,=$HandleLabel    ;load the address of HandleXXX to r0
    ldr        r0,[r0]                        ;load the contents(service routine start address) of HandleXXX
    str        r0,[sp,#4]                ;store the contents(ISR) of HandleXXX to stack
    ldmfd   sp!,{r0,pc}                ;POP the work register and pc(jump to ISR)
    MEND

;HandlerFIQ        HANDLER HandleFIQ

    IMPORT  Main                            ;The main entry of mon program

;代码开始
    AREA    Init,CODE,READONLY
    ENTRY
ResetEntry
    b ResetHandler                    ;for debug
    b HandlerUndef                    ;handlerUndef
    b HandlerSWI                        ;SWI interrupt handler
    b HandlerPabort                    ;handlerPAbort
    b HandlerDabort                    ;handlerDAbort
    b .                                            ;handlerReserved
    b HandlerIRQ
    b HandlerFIQ
;IMPORTANT NOTE=======================================
;If the H/W vectored interrutp mode is enabled, The above two instructions should
;be changed like below, to work-around with H/W bug of S3C44B0X interrupt controller.
; b HandlerIRQ  ->  subs pc,lr,#4
; b HandlerIRQ  ->  subs pc,lr,#4
;========================================================================================================

;中断向量表
VECTOR_BRANCH
    ldr pc,=HandlerEINT0        ;mGA    0x20
    ldr pc,=HandlerEINT1        ;
    ldr pc,=HandlerEINT2        ;
    ldr pc,=HandlerEINT3        ;
    ldr pc,=HandlerEINT4567        ;
    ldr pc,=HandlerTICK            ;mGA    0x34
        b .
        b .
    ldr pc,=HandlerZDMA0        ;mGB    0x40
    ldr pc,=HandlerZDMA1        ;
    ldr pc,=HandlerBDMA0        ;
    ldr pc,=HandlerBDMA1        ;
    ldr pc,=HandlerWDT            ;
    ldr pc,=HandlerUERR01        ;mGB    0x54
    b .
    b .
    ldr pc,=HandlerTIMER0        ;mGC    0x60
    ldr pc,=HandlerTIMER1        ;
    ldr pc,=HandlerTIMER2        ;
    ldr pc,=HandlerTIMER3        ;
    ldr pc,=HandlerTIMER4        ;
    ldr pc,=HandlerTIMER5        ;mGC    0x74
    b .
    b .
    ldr pc,=HandlerURXD0        ;mGD    0x80
    ldr pc,=HandlerURXD1        ;
    ldr pc,=HandlerIIC            ;
    ldr pc,=HandlerSIO            ;
    ldr pc,=HandlerUTXD0        ;
    ldr pc,=HandlerUTXD1        ;mGD    0x94
    b .
    b .
    ldr pc,=HandlerRTC            ;mGKA    0xa0
    b .
    b .
    b .
    b .
    b .                            ;mGKA
    b .
    b .
    ldr pc,=HandlerADC            ;mGKB    0xc0
    b .                            ;
    b .                            ;
    b .                            ;
    b .                            ;
    b .                            ;mGKB
    b .
    b .
    ldr pc,=EnterPWDN            ;0xe0=EnterPWDN

;=========================================================================================================
;向量中断的处理方法
;Example: HandlerADC    HANDLE HandleADC 解为
;HandlerADC                                ;HandlerADC为中断向量表的入口
;   sub        sp,sp,#4            ;将sp减少一个字节,使其在堆栈高端留出存储返回地址,因为pc在寄存器组中的
;                                                    ;的位置大于r0,出栈时装入的是栈的高端的内容
;   stmfd   sp!,{r0}            ;保存r0
;   ldr        r0,=HandleADC    ;装载中断处理函数的指针
;   ldr        r0,[r0]                ;装载中断处理函数的地址
;   str        r0,[sp,#4]        ;将中断处理函数的地址存入刚才预留的位置,r0的上面
;   ldmfd   sp!,{r0,pc}        ;出栈后,pc指向的既是中断处理函数的地址
;
;    INTCON^2 == 0时,vector table使能
;    发生中断->HandlerADC->HandleADC(pISR_ADC,即:_ISR_STARTADDRESS+0x20);
;    若要在程序中处理此中断,只要将中断服务函数的指针赋给pISR_ADC,如:pISR_ADC = (int)ADCIsr
;=========================================================================================================

;=========================================================================================================
;复位中断处理函数
;=========================================================================================================
ResetHandler
    ldr        r0,=WTCON                                                        ;禁止看门狗
    ldr        r1,=0x0
    str        r1,[r0]

    ldr        r0,=INTMSK
    ldr        r1,=0x07ffffff                                          ;禁止所有中断
    str        r1,[r0]

       ;以下三段设置时钟控制寄存器
    ldr        r0,=LOCKTIME
    ldr        r1,=0xfff
    str        r1,[r0]

    [ PLLONSTART
    ldr        r0,=PLLCON                                                            ;锁相环倍频设定
    ldr        r1,=((M_DIV<<12)+(P_DIV<<4)+S_DIV)        ;设定系统主时钟频率
    str        r1,][r0]
    ]

    ldr        r0,=CLKCON
    ldr        r1,=0x7ff8                                                ;所有功能单元块时钟使能
    str        r1,[r0]

;====================================================
;change BDMACON reset value for BDMA
;====================================================
        ldr     r0,=BDIDES0
    ldr     r1,=0x40000000       ;BDIDESn reset value should be 0x40000000
    str     r1,[r0]
    ldr     r0,=BDIDES1
    ldr     r1,=0x40000000       ;BDIDESn reset value should be 0x40000000
    str     r1,[r0]
;====================================================
  ;设定存储器控制寄存器
;====================================================
    adr        r0, ResetHandler
    ldr        r1, =ResetHandler
    sub        r0, r1, r0
    ldr        r1, =SMRDATA                    ;将定义的数据表格放进来(因为这个时候程序还是在FLASH里执行的,这个时候要从加载域中将数据表格提取出来)
    sub        r0, r1, r0
    ldmia   r0, {r1-r13}
    ldr        r0, =0x01c80000            ;BWSCON Address
    stmia   r0, {r1-r13}

;====================================================
  ;初始化堆栈
;====================================================
    ldr        sp, =SVCStack        ;复位后位SVC模式
    bl        InitStacks

;====================================================
  ;设置中断处理
;====================================================
    ldr        r0,=HandleIRQ        ;This routine is needed
    ldr        r1,=IsrIRQ            ;if there is not 'subs pc,lr,#4' at 0x18, 0x1c
    str        r1,[r0]

;========================================================
;========================================================
;注:以下这一小段代码还是在ROM中执行的,但这一小段代码却完成了非常重要的功能,完成的功能如下
;1:判断加载域和运行域是否相同,如果不同,那么要把"拷贝程序模板"事先复制到运行域中去,然后跳转到运行域,
;再把ROM中的代码拷贝到
;RAM中去,为什么要这样,因为ARM的程序在ROM中执行的时候,不能再读取ROM中的数据,然后写入到RAM中去,只能把完成拷贝功能
;的那一小部分代码先拷贝到RAM中去,然后跳转到RAM中,执行从ROM中读取数据,然后将读到的数据拷贝到RAM中去这样的操作。

;====================================================
  ;拷贝并粘贴 RW data/zero initialized data
;====================================================
    adr        r0, ResetEntry        ;R0中装入ResetEntry,注意,adr这条指令是个伪指令,也即加载域首地址,理解这条指令很关键,弄不好要看汇编后的代码,。,,
    ldr        r1,    BaseOfROM            ;R1中装入BaseOfROM,BaseOfROM为运行域首地址
    cmp        r0,    r1                        ;比较R0和R1是否相等,也就是比较加载域地址和运行域地址是否相同
    ldreq    r0, TopOfROM
    beq        InitRamData                ;如果相等,则跳转到InitRamData

    ;====================================================
    ;计算拷贝程序在flash中的实际位置
    ;====================================================
    ldr        r2,    =CopyProcBeg    ;将CopyProcBeg装入到R2,CopyProcBeg为代码拷贝的首地址
    sub        r1, r2, r1                ;    r1 = r2 - r1,这里因为CopyProcBeg标号和BaseOfROM标号有个偏差,而我们要把
                                                    ;烧录到ROM中CopyProcBeg处的一段代码拷贝到BaseOfROM为起始地址处,但CopyProcBeg
    add        r0, r0, r1                ;r0 = r0 + r1,这句话实际上是得出加载域中CopyProcBeg的地址
    ldr        r3,    =CopyProcEnd    ;r3 = CopyProcEnd

;====================================================
;将拷贝程序复制到ram中
;====================================================
    ldmia    r0!, {r4-r7}        ;将加载域中的值装入到R4-R7,并且加载域地址指针自增
    stmia    r2!, {r4-r7}        ;将R4-7中的值装入到R2所指的一段内存处,并且运行域地址指针自增。
    cmp        r2, r3                    ;判断是否拷贝结束
    bcc        %B0

;====================================================
;开始用ram中的拷贝程序复本将所有剩下的代码复制到ram中
;====================================================
    ldr        r3, TopOfROM            ;将RO段的数据长度装入到R3
    ldr        pc, =CopyProcBeg    ;将PC指针指向CopyProcBeg,注意这以后的程序就是在RAM中运行了

;=========================================================
;=========================================================

;=========================================================
;以下程序在RAM中执行了!
;=========================================================

;=========================================================
;本段将代码由实际烧入的地址拷贝到ro-base所指定的位置
;只拷贝CopyProcEnd以后的代码
;这段代码是将RO段代码由加载域拷贝到运行域中去
;=========================================================
CopyProcBeg
    ldmia    r0!, {r4-r11}        ;将加载域中的值装入到R4-R7,并且加载域地址指针自增
    stmia    r2!, {r4-r11}        ;将R4-7中的值装入到R2所指的一段内存处,并且运行域地址指针自增。
    cmp        r2, r3                    ;判断是否将RO段的代码完全从加载域拷贝到运行域,如果没拷贝完则继续拷贝
    bcc        %B0
CopyProcEnd
                                                ;此处则说明RO段代码已经拷贝完成,那么接下来要将RW段的数据从加载域拷贝到运行域
    sub        r1, r2, r3
    sub        r0, r0, r1            ;这里应该是进行字节对齐的处理。以免少拷贝几个字节的东西。

;=========================================================
;这段代码是将RW段代码由加载域拷贝到运行域中去
;=========================================================
InitRamData
    ldr        r2, BaseOfBSS        ;RW段首地址
    ldr        r3, BaseOfZero    ;RW段长度
    cmp        r2, r3                    ;判断是否将RW段的代码完全从加载域拷贝到运行域,如果没拷贝完则继续拷贝
    ldrcc    r1, [r0], #4        ;将R0所指单元的数据拷贝到R1中
    strcc    r1, [r2], #4        ;将R1中的数据复制到R2所指单元中去
    bcc        %B0

;=========================================================
;这段代码是将ZI段数据清零
;=========================================================
    mov        r0,    #0
    ldr        r3,    EndOfBSS        ;将ZI段数据结束地址装入R3,用以判断ZI段是否清零结束
    cmp        r2,    r3                    ;判断ZI段是否结束,如果未结束,还要继续清零内存
    strcc    r0, [r2], #4        ;将R2所指单元的内容清零
    bcc        %B1

;=========================================================
;以下程序就是转入到MAIN标号处去了
;=========================================================
    [ :LNOT:THUMBCODE
    BL        Main                    ;从汇编进入C语言代码空间,不要使用main()
    B    .
    ]

    [ THUMBCODE                ;for start-up code for Thumb mode
    orr     lr,pc,#1
    bx      lr
    CODE16
    bl      Main                ;从汇编进入C语言代码空间,不要使用main()
    b       .
    CODE32
    ]

    LTORG
;========================================================================================================
;中断向量表                                                                                             ;
;Example: HandlerADC    HANDLE HandleADC 解为                                                            ;
;HandlerADC                        ;HandlerADC为中断向量表的入口                                            ;
;   sub        sp,sp,#4            ;将sp减少一个字节,使其在堆栈高端留出存储返回地址,因为pc在寄存器组中的    ;
;                                ;的位置大于r0,出栈时装入的是栈的高端的内容                                ;
;   stmfd   sp!,{r0}            ;保存r0                                                                    ;
;   ldr        r0,=HandleADC        ;装载中断处理函数的指针                                                    ;
;   ldr        r0,[r0]                ;装载中断处理函数的地址                                                    ;
;   str        r0,[sp,#4]            ;将中断处理函数的地址存入刚才预留的位置,r0的上面                        ;
;   ldmfd   sp!,{r0,pc}            ;出栈后,pc指向的既是中断处理函数的地址                                    ;
;                                                                                                    ;
;    INTCON^2 == 0时,vector table使能                                                                    ;
;    发生中断->HandlerADC->HandleADC(pISR_ADC,即:_ISR_STARTADDRESS+0x20);                                ;
;    若要在程序中处理此中断,只要将中断服务函数的指针赋给pISR_ADC,如:pISR_ADC = (int)ADCIsr                ;
;========================================================================================================
HandlerFIQ        HANDLER HandleFIQ

;HandlerFIQ
;    sub        sp,sp,#4        ;decrement sp(to store jump address)
;    stmfd      sp!,{r0}        ;PUSH the work register to stack(lr do not push because it return to original address)
;    ldr        r0,=HandleFIQ    ;load the address of HandleXXX to r0
;    ldr        r0,[r0]            ;load the contents(service routine start address) of HandleXXX
;    str        r0,[sp,#4]        ;store the contents(ISR) of HandleXXX to stack
;    ldmfd      sp!,{r0,pc}        ;POP the work register and pc(jump to ISR)

HandlerIRQ        HANDLER HandleIRQ
HandlerUndef    HANDLER HandleUndef
HandlerSWI        HANDLER HandleSWI
HandlerDabort    HANDLER HandleDabort
HandlerPabort    HANDLER HandlePabort
HandlerADC        HANDLER HandleADC
HandlerRTC        HANDLER HandleRTC
HandlerUTXD1    HANDLER HandleUTXD1
HandlerUTXD0    HANDLER HandleUTXD0
HandlerSIO        HANDLER HandleSIO
HandlerIIC        HANDLER HandleIIC
HandlerURXD1    HANDLER HandleURXD1
HandlerURXD0    HANDLER HandleURXD0
HandlerTIMER5    HANDLER HandleTIMER5
HandlerTIMER4    HANDLER HandleTIMER4
HandlerTIMER3    HANDLER HandleTIMER3
HandlerTIMER2    HANDLER HandleTIMER2
HandlerTIMER1    HANDLER HandleTIMER1
HandlerTIMER0    HANDLER HandleTIMER0
HandlerUERR01    HANDLER HandleUERR01
HandlerWDT        HANDLER HandleWDT
HandlerBDMA1    HANDLER HandleBDMA1
HandlerBDMA0    HANDLER HandleBDMA0
HandlerZDMA1    HANDLER HandleZDMA1
HandlerZDMA0    HANDLER HandleZDMA0
HandlerTICK        HANDLER HandleTICK
HandlerEINT4567    HANDLER HandleEINT4567
HandlerEINT3    HANDLER HandleEINT3
HandlerEINT2    HANDLER HandleEINT2
HandlerEINT1    HANDLER HandleEINT1
HandlerEINT0    HANDLER HandleEINT0

;===================================================================
IMPORT            |Image$$RO$$Base|    ; ROM code start
IMPORT            |Image$$RO$$Limit|    ; RAM data starts after ROM program
IMPORT            |Image$$RW$$Base|    ; Pre-initialised variables
IMPORT            |Image$$ZI$$Base|    ; uninitialised variables
IMPORT            |Image$$ZI$$Limit|    ; End of variable RAM space

BaseOfROM        DCD    |Image$$RO$$Base|
TopOfROM        DCD    |Image$$RO$$Limit|
BaseOfBSS        DCD    |Image$$RW$$Base|
BaseOfZero        DCD    |Image$$ZI$$Base|
EndOfBSS        DCD    |Image$$ZI$$Limit|

EXPORT            GetBaseOfROM
EXPORT            GetEndOfROM
EXPORT            GetBaseOfBSS
EXPORT            GetBaseOfZero
EXPORT            GetEndOfBSS

GetBaseOfROM
    ldr        r0, BaseOfROM
    mov        pc, lr
GetEndOfROM
    ldr        r0, TopOfROM
    mov        pc,    lr
GetBaseOfBSS
    ldr        r0,    BaseOfBSS
    mov        pc,    lr
GetBaseOfZero
    ldr        r0,    BaseOfZero
    mov        pc,    lr
GetEndOfBSS
    ldr        r0,    EndOfBSS
    mov        pc,    lr

;==========================================================================
;    堆栈初始化功能
;==========================================================================
InitStacks
                                    ;Do not use DRAM,such as stmfd,ldmfd......
                                    ;SVCstack is initialized before
                                    ;Under toolkit ver 2.50, 'msr cpsr,r1' can be used instead of 'msr cpsr_cxsf,r1'
    mrs        r0,cpsr
    bic        r0,r0,#MODEMASK
    orr        r1,r0,#UNDEFMODE|NOINT
    msr        cpsr_cxsf,r1            ;UndefMode
    ldr        sp,=UndefStack

    orr        r1,r0,#ABORTMODE|NOINT
    msr        cpsr_cxsf,r1             ;AbortMode
    ldr        sp,=AbortStack

    orr        r1,r0,#IRQMODE|NOINT
    msr        cpsr_cxsf,r1             ;IRQMode
    ldr        sp,=IRQStack

    orr        r1,r0,#FIQMODE|NOINT
    msr        cpsr_cxsf,r1             ;FIQMode
    ldr        sp,=FIQStack

    bic        r0,r0,#MODEMASK|NOINT
    orr        r1,r0,#SVCMODE
    msr        cpsr_cxsf,r1             ;SVCMode
    ldr        sp,=SVCStack
                                    ;USER mode is not initialized.
    mov        pc,lr                     ;The LR register may be not valid for the mode changes.
;============================================================

;============================================================
;非向量中断的处理
;如果I_ISPC的使用不正确,此时I_ISPR可能为零
;堆栈内容的变化
;
;H    sp    |--|        |--|        |--|        |--|     sp    |--|
;        |  |     sp    |  |         |  |         |ad|->pc    |  |
;        |  |        |  |        |r9|        |r9|->r9    |  |
;L        |  |        |  |     sp |r8|    &nb

网友A:
re

看看这个 ,是44B0的,和2410的原理差不多,我加了一些注释,你可以看一看

楼主:
楼上,感谢了,先看看,不懂问你哦

网友C:
天哪!看晕了,这么多代码!!!

为啥不用分散加载??

网友A:
re

UBOOT也没用分散加载。。

楼主:
楼上,你讲的是肯定的还是带有疑问的 ?

楼主:
6楼的兄弟 ...

这段不理解
;====================================================
;开始用ram中的拷贝程序复本将所有剩下的代码复制到ram中
;====================================================
    ldr        r3, TopOfROM            ;将RO段的数据长度装入到R3
    ldr        pc, =CopyProcBeg    ;将PC指针指向CopyProcBeg,注意这以后的程序就是在RAM中运行了

;=========================================================
;=========================================================

;=========================================================
;以下程序在RAM中执行了!
;=========================================================

;=========================================================
;本段将代码由实际烧入的地址拷贝到ro-base所指定的位置
;只拷贝CopyProcEnd以后的代码
;这段代码是将RO段代码由加载域拷贝到运行域中去
;=========================================================

为什么在这以下的程序就在RAM中了呢,搞不明白

网友A:
re

CopyProcBeg
这个标号是以RO为基准的,而不是以0为基准的,

44B0处理器上电复位后,PC值为0,启动代码就放在以0后的一小段空间里

这一小段程序要完成 将  “拷贝子程序” 拷贝到SDRAM中去  (这个地址是以RO为基准的),将“子程序”拷贝完成后,启动代码跳转到“拷贝子程序”处
,将FLASH中的代码拷贝到SDRAM中去,然后再完成RW,和ZI段的工作

楼主:
继续请教楼上

CopyProcBeg
这个标号是以RO为基准的,而不是以0为基准的,

具体通过什么东东实现的以RO为基准呢 ?  脚本文件 还是 其它 ?

网友D:
RE

晕了  扯到44B0了
luhuaren  发的那段初始化其实可以简化的  简化了看着就没那么晕了

网友A:
re

我那个代码是在ADS平台下编译的,
RO是在ADS软件下设置的,你看看关于ADS的使用方面的东西就可以了

网友E:
请教大虾2410 NAND启动代码搬运 过程

楼主:
luhuaren .... 我也是ADS下编译的

如果设定RO base是RAM地址,那第一条指令仿真时就是RAM地址哈,为什么只有标号CopyProcBeg  才开始以RO base为基址呢?

网友A:
re

你可以把FLASH里的代码擦除,看看是怎样一种情况

楼主:
不太明白 ...

网友A:
re

仿真的时候应该是这样的,
JTAG仿真器把代码直接下载到RO为起始地址的运行域中去,将PC值复位到运行域中去,这个我没验证过,不一定对,只是个人理解

但当你脱机运行时,一上电PC的值是0(针对44b0).
当你用到中断的时候,必须重新烧录,否则会出错,因为中断向量放到FLASH里面。

楼主:
感觉和'位置无关代码'有关,正在进一步研究中. ..

网友A:
re

楼上悟性不太高

楼主:
不是不高,是没有 ... 实在不好意思

网友F:
我可以给你做!

楼主:
27楼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