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命令配置

楼主(2009-01-07):
  小弟碰到一个问题:
      用单片机去配置一个外围模块,它支持AT命令格式。
      AT命令是ASCII格式的,比如:AT+IP=192.168.0.178\r\n
      这条指令可以分为比如字符串A="AT+IP=“,B="192.168.0.178",C="\r\n"
      如果要发这条指令的话,只要三部分连连起来发出去就可以了,但是比较麻烦的是B部分,就以192.168.0.1为例,程序中一般都是十六进制的,所以192这个值要转换成字符'1','9','2'后面再加字符‘.’,同理168、0、178也要这么处理,然后依次连起各个部分,这样做感觉挺烦的

      类似的返回信号取”20“这个值也麻烦的一笔:
          \r\n<回应字符串>\r\n<OK/ERROR>\r\n
          \r\n[C1_TCPAT] Value is:“20”\r\nOK\r\n
    有没人指点一下具体思路能做的简单点的?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