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求助啊 在程序编译时出现错误啊

楼主(2009-01-08):
菜鸟在程序中定义了这样一个结构
typedef struct
{
    INT8U   MotorDirection;
    INT8U   PulseDirection;
    INT16U  StepsCounter;
    INT16U    MotorStepsSum;
    INT16U    MotorStepsOld;

    INT16U  Timer2Flagint;

    INT8U   MotorStatus;
    INT16U  Counter;
    INT16U  Sum;
    INT16U  TimerPulseCounter;
    INT16U  TimeIntcount;
    INT32U  CounterTime;
    INT16U  MaxFrequent;
    INT16U  MinFrequent;
    INT16U  IntervalFrequent;
} MOTOR_INFO;

 extern MOTOR_INFO MotorInfo[SUMMOTOR];
在定时中断函数中使用
void Timer2Handler (void) __irq
{
    static    INT32U    timer2_counter=0;
    INT8U i;
    T2IR = 1;            /* clear interrupt flag */
    timer2_counter++;
    for(i=0;i<SUMMOTOR;i++)
    {
     MotorInfo.Timer2Flagint++;
    }
    i=0;
    MoveStepMotor( );
    if(timer2_counter>=10000000)
    timer2_counter=0;
    VICVectAddr = 0;    /* Acknowledge Interrupt */
}
可是出现这样的错误
Error   : C2456E: undeclared name, inventing 'extern int MotorInfo'
timer.c line 145
Project: UNIVERSAL.mcp, Target: RunInFlash, Source File: timer.c

Error   : (Serious) C2947E: Illegal types for operands: <subscript>
timer.c line 145
Project: UNIVERSAL.mcp, Target: RunInFlash, Source File: timer.c

Error   : C2456E: undeclared name, inventing 'extern int Motornum'
StepMotor.c line 266
Project: UNIVERSAL.mcp, Target: RunInFlash, Source File: StepMotor.c

怎么回事啊 大侠救命啊

网友A:
没有声明吧?

网友B:
大侠能说清楚点么

网友B:
我的天啊 没有人帮助我啊 我很着急啊

网友B:
没有人理阿 没有人理啊 救命啊

网友C:
声明跟定义是两码事

以下这段应该出现再xxx.h里:
typedef struct
{
    INT8U   MotorDirection;
    INT8U   PulseDirection;
    INT16U  StepsCounter;
    INT16U    MotorStepsSum;
    INT16U    MotorStepsOld;

    INT16U  Timer2Flagint;

    INT8U   MotorStatus;
    INT16U  Counter;
    INT16U  Sum;
    INT16U  TimerPulseCounter;
    INT16U  TimeIntcount;
    INT32U  CounterTime;
    INT16U  MaxFrequent;
    INT16U  MinFrequent;
    INT16U  IntervalFrequent;
} MOTOR_INFO;

extern MOTOR_INFO MotorInfo[SUMMOTOR];

然后在yyy.c里应该有如下定义:
MOTOR_INFO MotorInfo[SUMMOTOR];

最后你才能在在定时器代码里使用:
#include "xxx.h"
void Timer2Handler (void) __irq
{
    static    INT32U    timer2_counter=0;
    INT8U i;
    T2IR = 1;            /* clear interrupt flag */
    timer2_counter++;
    for(i=0;i<SUMMOTOR;i++)
    {
     MotorInfo.Timer2Flagint++;
    }
    i=0;
    MoveStepMotor( );
    if(timer2_counter>=10000000)
    timer2_counter=0;
    VICVectAddr = 0;    /* Acknowledge Interrupt */
}

网友B:
受教了 虽然已经解决 还是谢谢

网友D:
头文件

是应该放头文件里

有一点不明白
void Timer2Handler (void) __irq
这个中断函数我都是写成
void __irq Timer2Handle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