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翻中实例

楼主(2009-01-08):
TI, ni, rc, TE, ic
周日逛书店,看到一本新书《是的,我们能:奥巴马传》 译者 王xx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生院

没时间细读,随便翻到一页,发现译者把原文中有些重点的话用大字写出来,在另一页大字写出其中文翻译。其他非重点则全是中文。无原文。

因为这些重点引人注目。在第110页上看到一段话:

It wasn't until after college, when I went to Chicago to work as a community organizer for a group of christian churches, that I confronted my own spiritual dilemma.

这句话占了整一面。

而111面的翻译实在令人汗颜(不是印刷错误)

请大家练习翻译。(-.-)   作者译文在后几层楼给出。(你也可以到书店找出。)以资比较。

网友A:

他一直持续到我毕业以,当我去芝加哥的一个基督教教堂工作后。我始终面临着艰难的选择。

网友B:
嘿嘿~~~~~~~~

狗狗:

直到大学毕业后,当我去芝加哥工作作为社区组织者的一组基督教,我面对我自己的精神困境。

分析一下:

It wasn't until after college,
直到大学毕业之后...才不

when I went to Chicago to work as a community organizer for a group of christian churches,

我去了芝加哥工作,为一些基督教教堂当一名社区组织者,

that I confronted my own spiritual dilemma.
我(一直)面临着自己的精神上的困境。

-----------------------------------------------
嘿嘿,无非奥巴马有一些精神上的困惑,而这种困惑在大学阶段一直持续到他当了什么社区管理者;
-----------------------------------------------

老外的宗教情结(religion complex)而已。

整理一下翻译:

直到大学毕业之后,我去了芝加哥工作,为一些基督教教堂当一名社区组织者,我才走出自己的精神困境。
not...confront...spiritual dilemma ==不在面对精神困境==走出精神困境

翻译技巧在于:
1、正确理解原文
2、随心所欲组织文字,按照国人的习惯:可以改变词序,上下左右移位,肯定变否定,或者否定变肯定;
3、最好在添油加醋,夹带一点私货,添上自己的见解,说出作者想说而不能说,没有能力说,说的不到位的话;这样做,很有成就感,霍霍。

网友C:
试改一下

能走出困境是因为大学毕业后我到芝加哥的一些基督教教堂工作,具体是一名社区组织者

It wasn't until after college, when I went to Chicago to work as a community organizer for a group of christian churches, that I confronted my own spiritual dilemma.

加一个“因为”比较好

网友D:
看啥叫翻译

It wasn't until after college, when I went to Chicago to work as a community organizer for a group of christian churches, that I confronted my own spiritual dilemma.

直到大学毕业,当我在芝加哥创办基督教的时候,我才感觉到了选择的艰难.

网友E(2009-02-13):
re

It wasn't until after college, when I went to Chicago to work as a community organizer for a group of christian churches, that I confronted my own spiritual dilemma.

试译如下:
精神世界的两难境地一直持续到大学毕业,当时,我在芝加哥作为基督教堂团体的一名组织者。

网友D:
d a m n the f u c k y "not until"

Anyone wants to say something here would better get the exact meaning of "not until"

楼主(2009-03-27):
sorry i almost forget this post

It wasn't until after college, when I went to Chicago to work as a community organizer for a group of christian churches, that I confronted my own spiritual dilemma.

--------------------------------------------------
正确的理解应该是:

一直到我大学毕业,去芝加哥做一个为基督教会组织服务的社区组织者,我才遇到了我自己的精神困境。

理解这句话的重点在于,我一直没有遇到我自己的精神困境,直到我毕业做。。工作,才遇到。

It wasn't until...., ,that i confronted..  开头的这个 it 是最后这个 that i confronted。。 句子从句。。。

什么东西没有(发生)直到。。。(才发生了)

---
主帖所提那本书的译者那家伙翻译成: 我大学还没毕业,就去芝加哥做了社区组织者,在那里我才遇到我的精神困境。

这翻译显然把奥巴马的简历都改写了。。很严重的翻译事故。

看了下楼上的翻译。居然都有点问题,汗。我以为是个简单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