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体的LIN总线我没用过,下面我把你说的**贴上来

楼主(2009-01-29):
HI-TECH's C PRO Compiler for 8051
使用HI-TECH 8051编译器可获得55%以上的DMIPS/MHz和减少30-50%的代码。
可使SiLabs C8051F9XX功耗减少20%,中断延迟降低40%,SRAM使用减少20%,而且无需限定存储块或C扩展。
最优化调试。HI-TECH 面向 Silicon Labs C8051 PRO编译器是目前市场上唯一支持带有编译器优化的代码调试功能。通常,经过完全优化的编译代码很难或者几乎不可能进行调试,这就加大了发现那些造成系统功能错误所在的难度。HI-TECH PRO编译器能够自动保存对象代码和原始C代码之间的所有关系,从而实现对最优化代码快速且简单的调试。
与Silicon Labs集成开发环境(IDE)无缝结合。HI-TECH C PRO编译器可以无缝集成到Silicon Labs IDE,以及多数第三方开发工具中。HI-TECH C PRO可以运行在包括Windows(2000, XP, Vista 32/64) Linux和Mac OS X等多个平台上。
......
以前使用过MICROCHIP的朋友用这个应该上手很快的.
特把它的介绍文件做成了网页,把我认为原来翻译不妥的地方改了下
http://www.zhlab.cn/technique/T0000013.htm

网友A:
从来不用C8051F,所以也用不上

楼主对编译器的好坏的评价要有对比才行,否则有王婆卖瓜之嫌。

最好跟流行软件KEIL C 对比一下

网友B:
看着不错

看着不错,

可惜不用51.

网友A:
看过了

可能作者还不清楚什么是软件测试和对比,一点也没说服力

楼主:
我水平有限,就这么对比了下

HiTech官方的是这么对比的

网友C:
哈哈,够用就行了,超级优化只有汇编是王牌.

网友D:
肯定没有KEIL牛

HI-TECH也就是PICC还可以

网友E:
真逗。

最近报纸上有个德国人和中国人的人均GDP对比,15:1

我在想:中国人每个人都忙得脚不沾地。德国人还更清闲,每年除了朝九晚五之外的休假一定比中国人多。怎么反而中国15个人才顶德国一个人的财富创造?

不过想想也是,KEIL—一个德国人,做了个软件全世界卖。中国人15个人做的出来吗?150个,1500个一起来做,做的出来吗?

HI-TECH 比 KEIL 还厉害?把我们中国工程师惭愧死了。

网友F:
HI-TECH for psoc也很不错

网友G:
非OCG编译器

到底是个什么?

网友F:
呵呵,OCG是HI-TECH 创造的一个名词

HI-TECH 的编译器有两种,普通的就是非OCG的,价格便宜点,专业用的就是OCG版本的,价格比较贵,HI-TECH FOR PSOC在这两个版本上编译生成的代码相差巨大,但HI-TECH FOR PIC相差不太大

楼主:
是这么回事哦

"刘前辈"
"10楼: 真逗。"
"不过想想也是,KEIL—一个德国人,做了个软件全世界卖。中国人15个人做的出来吗?150个,1500个一起来做,做的出来吗?

HI-TECH 比 KEIL 还厉害?把我们中国工程师惭愧死了。  "

可能你误会了,HI-TECH不是国人出的:
1984年Clyde Stubbs在澳大利亚布里斯班建立了HI-TECH Software。目前HI-TECH办公室位于美国,以及遍布全球的庞大分销网络。

网友E:
楼上理解错了。

我的本意是说,德国人KEIL做的软件已经够厉害了,如今又蹦出个更厉害的HI-TECH 。怎么外国人一个比一个厉害,咱们中国工程师能干什么?在干什么?怎么堂堂14亿大国的中科院,人才济济,1000个顶尖级软件高手也顶不上一个德国人-KEIL?

在瞎说一句:谁想过HI-TECH Software公司里有多少德国人在工作?有多少中国人在工作?

可别说我总吹德国,刚出的GDP世界排名,中国上升最快,进入前四名(第4名)。德国第2名。

可喜吧?但是德国人口多少?如果按人均GDP计算,中国在世界的排名是100 名以后!世界上一共才有多少个国家?总不见得14亿大国去和10万人口的小国家去同等比较,然后沾沾自喜,我是老大。(相对而言是倒数第一。惭愧么。)

荷兰人口还不到北京的1/2,论GDP可是与德国同级。

国人出的HI-TECH ? 太有想象力了。

还以为自己离世界水平不远?自己使点劲就能超越世界第一。

楼主:
我在这介绍HI-TECH

前辈却跑来比较德国人中国人什么的...
还有HI-TECH也不是如今蹦出来的,没看到我写了么:"1984年Clyde Stubbs在澳大利亚布里斯班建立了HI-TECH Software。"
我只有引用前辈的话:"太有想象力了。"

网友F:
HI-TECH的规模比KEIL大

KEIL在国内用的人多,反到显的KEIL规模很大的感觉,呵呵,但事实上,HI-TECH比KEIL大了很多

楼主:
就是,很多国人都是这样

用上PROTEL就说ORCAD、Mentor、PowerPCB、Allegro、Zuken......是什么?它们还有存在的理由么......
如果硬要拿德国人中国人来比较的话,我想德国人只是不会像某些国人那么思维定式而已,还有就是他们的环境要发达很多,所以成就就多很多了。

网友E:
LZ的语文理解力?

不是你自己一直在拿HI-TECH和KEIL做比较?

再强调一下基本知识,Keil是一个德国人,他在上学时,有一个念头,就是做嵌入式集成软件,之后他怎么怎么努力,一步步实现了自己的目标。

都是同龄人,就只知道说别人怎么怎么厉害,自己就没脊梁骨?

吵来吵去也没什么意思,建议按照几位高手所说,拿出实例来说话。

下面来点实际的比较:

你出一个应用实例,我出一个实例应用,你用HI-TECH's C PRO Compiler for 8051编译,我用KEIL C51编译,芯片用最具代表性的8032,编程语言当然都用C51。看看谁最终CODE 效率高。(其它再包括程序的易读性,冗余度,等等)至于使用了多少内部RAM,寄存器区利用效率,没什么意义,算了吧。还有,如果结果相差10%没有说服力,也算了吧。)

还差什么条件你自己补充。这么多网友都是裁判。

下面开始:.....

网友E:
LZ真逗。

貌似Silicon Labs没出过Intel8051。哈哈。

楼主:
这里有一段话,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https://www.silabs.com/products/mcu/pages/default.aspx
Microcontrollers
Our 8-bit mixed-signal MCUs integrate world-class analog, a pipelined 8051 CPU, in-system programmable Flash memory and on-chip debug in each device. No other MCU supplier can provide the level of high-performance analog and functional density to provide user with design flexibility, improved time-to-market, superior system performance and greater end product differentiation.

网友H:
还是习惯iar/keil

网友E:
LZ越发可爱了。

闹了半天,LZ介绍的HI-TECH's C PRO Compiler for 8051只面向Silicon Labs 的51核MCU,而其他公司的51核MCU一概不接受,像PHilips,Atmel,SST,Intel,...等等等等。

   哈哈,那您说的“更牛”是指比谁更牛?( 其他51编译器都兼容这些51核MCU。)

   我跟你说的各出一个应用实例来编译一下试试,这种“实例”根本和硬件没关系,纯软的东西。你介绍的是51编译器,不是C8051F9XX单片机的功能如何强大。

越说越南辕北辙。如果包含硬件,还怎么比较?“我比你强!我能0.9V低电压,你不能吧;我带有DC/DC转换器,你没有吧;我还有10位ADC呢,.......我就是比你强!”赛肺活量呢。

呵呵,这跟51 编译器有什么关系?生拉硬扯的。

网友F:
呵呵,小伙子都叫你好几次前辈了,

你还老是给人家砸砖啊。。。

网友E:
越说越差了。说的话都不可理解。

  “貌似Silicon Labs没出过8032”---(所以HI-TECH C PRO Compiler for 8051无法和KEIL C51进行PK。所以我无法和你进行实例对阵。)

“HI-TECH C PRO Compiler for 8051很多普通51都是支持的,”
***********************************************************

哈!就是不支持Intel/Philips/Atmel/...../的8032?

哈!除了Intel8051/8052/8031/8032之外,其他都支持?

这儿跟你说2个编译器来实际PK一下,你别扯别的好不好!你不是更牛吗?举个实例来编译一下。举不出来就“环顾左右而言它”,东拉西扯,一会儿“貌似Silicon Labs没出过8032”,一会又“连我说什么都不知道”一会又可以支持8051,一会又前辈的年龄,就是不敢出来对阵。装傻了。

大概连8032是什么都不知道,还扯个什么劲。KEIL C51编译器绝对支持C8051F9XX。更别说8032了。既然你介绍的编译器更牛,这找你PK呢,一来真格的就露馅。别扯别的好不好,你不是比其他编译器牛吗?怎么不敢对阵?8032不行,那就C8051F9XX,来个关公战秦琼,真滑稽。

大概LZ连“全世界各大IC公司的8051内核MCU都是Intel8051的专利”这一点都不知道吧。跟牛说话呢。别人说东,他说西。

别老扯Silicon Labs ,别老扯外国人好不好。老忘了自己那张中国人的脸。

呵呵,前辈今年24。你还是学好了再来吧。

网友E:
LZ说“发现一个更牛的编译器”,转脸就忘。

LZ的语文水平看不懂下面这句话的意思?
***********************************************************

吵来吵去也没什么意思,建议按照几位高手所说,拿出实例来说话。

下面来点实际的比较:

你出一个应用实例,我出一个实例应用,你用HI-TECH's C PRO Compiler for 8051编译,我用KEIL C51编译,(芯片用最具代表性的8032,——这句话还是删了吧。LZ看不懂,他从没用过51单片机)编程语言当然都用C51。看看谁最终CODE 效率高。(其它再包括程序的易读性,冗余度,等等)至于使用了多少内部RAM,寄存器区利用效率,没什么意义,算了吧。还有,如果结果相差10%没有说服力,也算了吧。)

还差什么条件你自己补充。这么多网友都是裁判。

下面开始:.....
***************************************************************
一玩真的,马上露怯。

终于明白一件事情,从LZ的几篇帖子就可以看出:LZ根本写不出个C51程序,连用8032 IO口 点个LED循环的程序都不知道。

还在这硬撑呢。给谁做广告呢,这么卖命。

网友E:
可使SiLabs C8051F9XX功耗减少120%岂不更好?永动机啦。

HI-TECH's C PRO Compiler for 8051
使用HI-TECH 8051编译器可获得55%以上的DMIPS/MHz和减少30-50%的代码。
可使SiLabs C8051F9XX功耗减少20%,中断延迟降低40%,SRAM使用减少20%

****************************************************************

厉害吧。这是跟谁比较呢?% 指的是谁?再说夸大点岂不更好,放卫星啊。反正没有比较对象,谁知道这数据哪来的。谁敢质疑我,我就骂娘。

网友B:
实在看不下去了

实在看不下去了,

有些人实在太盛气凌人.

21ic论坛此风不可长

网友E:
请教ZPC宙环科技实验室另一个问题。

再请教ZPC一个问题,您写的一篇介绍LIIN总线的**,LIN总线像HI-TECH PRO编译器一样全是优点。我请问一点:

   LIN总线中的从站节点接收器是否具有自动应答响应功能?就是说,当主站查询到某从站时,该从站能否在不中止(不影响)当前CPU任务运行的条件下自动对主站产生应答帧?(双CPU并行工作的概念),也就是说,你们宙环科技实验室所介绍研究的Silicon Laboratories Inc.推出的C8051F5xx的接收器有没有如下所述的功能:

    从站接收器可以设置为不依赖于主CPU控制操作,而能够智能识别主站查询帧,并由此被触发本(从站)节点应答响应帧的自动发送。

    我的问题问完了。如果不能或者根本不清楚我问的是什么,那么请仔细调研一下8051通信控制器的功能,之后再做C8051F5xx-LIN能够这,能够那的广告。

    编译器也一样,请先透彻了解一下别人的编译器功能之后,再做HI-TECH PRO 的广告。否则,总以为自己是“最....”“目前唯一能够.....”。

    请问:HI-TECH PRO编译器自带RTOS?

楼主:

文章上面部分是对LIN的介绍,"

网友E:
跟单片机多级通信没有不同。

看了半天,和8051多机通信没什么不同,但是介绍广告却要“花俏”10倍。HI-TECH PRO编译器也差不多?(经一人之手)还是2者广告介绍完全不同。一实一虚?

那就是没有我问的自动应答响应帧发送功能。比51通信控制器相差甚远了。

再说一个简单谁都理解的问题:51通信控制器内部有DPLL数字锁相环电路,所以它能够成帧发送,——同步通信技术。

Silicon Laboratories Inc.推出的C8051F5xx达不到这种阳春白雪的层次,它只能UART,古老的异步通信技术按字节发送,机械打字机时代的技术,同步通信技术20年前就有了芯片技术实现!——51通信控制器84年就出来了。

Silicon Laboratories Inc. 10年、20年也没研制出来?做个C8051F9XX还是买的Intel 的51内核专利。(离仿造差不远)。

所以,我不以Silicon为然。你很崇拜?

楼主:
做人诚实一点,我不清楚所以不代表没有,所以不敢妄加评论.

"Silicon Laboratories Inc. 10年、20年也没研制出来?做个C8051F9XX还是买的Intel 的51内核专利。(离仿造差不远)。

所以,我不以Silicon为然。你很崇拜?"
SILABS到低如何我也不清楚,不过电子工程专缉网站有介绍,供前辈扫扫盲.
http://www.eetchina.com/resource/index.do?sponsorId=1000002820&source=EETCHPSL
Silicon Laboratories(纳斯达克:SLAB)是领先业界的高效能模拟与混合信号IC创新厂商,拥有世界一流的工程团队。这些设计人员以最丰富的混合信号设计知识,发展出种类广泛和易于使用的各种高整合产品,提供客户强大效能、精巧体积和低耗电等优势。这些专利解决方案可用于各种市场与应用,包括消费性、通讯、计算机、工业和汽车电子。 Silicon Labs是一家总部位于美国德州奥斯汀(Austin, Texas)的跨国企业,该公司的营运、销售与设计业务遍及世界各地。

网友E:
呵呵,如今的特点就是越无能的人广告做的越夸大。。

看看微软,Intel,Philips,.....什么时候做过广告,说自己是“业界一流,是目前唯一.....,最.....”

呵呵,要让我为自己2个人的小公司做个广告,一定比Silicon 做得还牛。“青蛙叫的比牛响。可它的皮做不了皮鞋。”LZ一个人的小公司不是还代理什么世界顶级产品么,你看“LIN总线”,这么落后的总线还在这做广告,一个连CAN、FB都不懂的通信技术盲。

再说一遍,你是中国人,别老拿外国的东西来包装自己。然后攻击同胞怎么怎么。以表现自己对洋人的崇拜。

Silicon 、HI-TECH给你多少米一个月让你帮他们做广告?帮洋人给中国人来扫盲、洗脑。怎么连一点中国人的自尊都不要了。

如今,骗子遍地,谁知道你是什么货?而且是洋骗。

越失态可就越露馅儿,再失态小心广告做不下去,洋老板不发工资了。

“貌似Silicon Labs没出过8032”。告诉你这句话为什么好笑:

——8032就在Silicon 的 C8051F9XX的肚子里。哈哈,先给自己扫扫盲吧。

一个没有任何软硬件基础知识的人,竟然做起了软硬件广告?一个写不出一条C语句的人,竟然“发现了一个更牛的编译器”!像真的似的,骗小孩子呢。

楼主:
申明一下

作为爱好者,我做了个网站提供些技术资料供大家浏览,每天还是有几十IP的访问量,任何一个公司或个人也没有给我支付什么广告费.不至于你这么无聊到跑到这大喷口水.
原以为你是LIN总线方面的专家,看来也不是,居然说
"你看“LIN总线”,这么落后的总线还在这做广告,"
到底先进还是落后你可以看看广州周立功单片机发展有限公司关于LIN介绍的**:
http://www.zlgmcu.com/philips/lin/LINjieshao.pdf
我那篇**有部分就是谪录这里的.

楼主:
然后再加一句,人不能无耻到这种地步

有技术问题可以讨论,其它问题我就不回复了.

网友E:
写个C程序给咱们大家看看。

就拿您崇拜的 Silicon 的 C8051F9XX/5XX 写个走马灯程序转起来给大家看看,就用您发现的更牛的HI-TECH PRO编译器。否则谁知道您到底什么货色?老让人看一会这个网页,一会那个广告,象回事似地。都吹那么久了也没给咱露一手,说不过去呀。

一个没有任何软硬件基础知识的人,竟然做起了软硬件广告?一个写不出一条C语句的人,竟然“发现了一个更牛的编译器”!像真的似的,骗小孩子呢。

爱好者?讨论技术问题?骗得了一时,骗不了一世。谎言不攻自破。

楼主:
直接的C代码

/****************************************************************************/
//机构名称:宙环科技实验室
//网站地址:http://www.zhlab.cn
//文件名称:led.c
//起止日期:30.JAN.2009.FRI. --> 30.JAN.2009.FRI.
//软件版本:v0.1
//编制人员:Z
//时钟频率:3.0625MHz
//序列号码:
//功能说明:让LED以2Hz频率闪烁
//微处理器:C8051F330
//编译环境:HC8051-pro-9.70
/****************************************************************************/

#include <htc.h>                        //C8051F330寄存器头文件

#define LED    P02                      //定义LED硬件引脚

void Reset_Sources_Init(void)
{
    int i = 0;
    VDM0CN    = 0x80;
    for (i = 0; i < 350; i++);          //等待电源电压稳定(100us)
    RSTSRC    = 0x04;                   //允许侦测时钟丢失
}

void Timer_Init(void)
{
    CKCON     = 0x00;                   //定时器2使用TMR2CN中的T2XCLK位定义的时钟
    TMR2RLL   = 0xC6;                   //定时器重载值 溢出时间间隔0.25S
    TMR2RLH   = 0x06;
    TMR2L     = 0xC6;
    TMR2H     = 0x06;
    TMR2CN    = 0x04;                   //允许定时器2 定时器2外部时钟为系统时钟/12
}

void Port_IO_Init(void)
{
    P0MDOUT   = 0x04;                   //P0.2推挽输出
    XBR1      = 0xC0;                   //允许交叉开关 禁止弱上拉
}

void Oscillator_Init(void)
{
    OSCICN    = 0x80;                   //系统时钟3.0625MHz
}

void Interrupts_Init(void)
{
    IE        = 0x20;                   //允许定时器2中断
    EA        = 1;                      //允许总中断
}

void main(void)
{
    PCA0MD &= ~0x40;                    //向WDTE位写‘0’来禁止WDT

    Reset_Sources_Init();
    Timer_Init();
    Port_IO_Init();
    Oscillator_Init();
    Interrupts_Init();

    while(1)                            //等待中断发生...
    {
        ;
    }
}

void TMR2_ISR(void) interrupt 5         //定时器2中断
{
    TF2H=0;                             //清除定时器2高字节溢出标志
    LED = ~LED;                         //改变LED状态
}

楼主:
电路图也传上来

网友D:
我都搞不懂了,大家在吵什么

反正我的观点是:
1:C8051F是个很不错的MCU,不是SILABS做不出自己的内核,主要是推广问题,其实很多厂家都有实力做MCU
2:HI-TECH在51上肯定不如KEIL,当然特定的测试代码谁都可以做测试,结果可能也是真的,但不能做为结论
3:在业界KEIL肯定比HI-TECH有名

网友I:
肯定没有KEIL牛

肯定没有KEIL牛

网友J:
继续继续 围观

网友E:
赞同43、44楼

建议LZ把题目改为“介绍一个颇具特色的8051编译器”。
你可以说自己的好,但是别说别人的不好。特别是使用“最...”“业界唯一...”“一般编译器...而HI-TECH....”这类广告违禁用语 。

中国的核电站项目刚被美国骗了53亿,就是因为有些国人在为洋骗子做广告。把美国还没研究出来的东西吹得天花乱坠,忽悠自己的同胞。(且看人民网“是谁还在糊弄中国核电决策层?”)

所以,LZ在这为谁给中国人“扫盲”?我看过不了多久,类似行为事件及结果将被百姓视为国耻,这种人似老鼠过街,人人厌恶。

网友E:
国际笑谈。不知耻。

该公司专家委员会专家、国家环保部核安全和环境专家委员会委员郁祖盛在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指出:“AP1000技术是目前世界上最先进、最安全的第三代核电技术。”

  该公司另一位专家、国家环保部核安全和环境专家委员会委员林诚格向《中国经济周刊》披露:“中国在浙江三门新建的AP1000核电站机组,第一台在2013年就能并网运行。这将是世界上第一座第三代AP1000核电站,比美国提前了两年半。”

大忽悠!中国投资几十亿美元购买美国西星预研计划于2015/2016年间研发推出的AP1000核电技术,却将提前在2013年在中国安装第一台?!这类国人尽造国际笑谈。

——还没有影子的事,就已经是“目前世界上最先进、最安全的第三代核电技术。”出来了,几十亿购买个虚幻的最先进的技术(反感)?

楼主:
不要偷换概念

我在这是这么说的,不要以为你是中国人,所有中国人都和你一样需要扫盲.

"35楼: 做人诚实一点,我不清楚所以不代表没有,所以不敢妄加评论.
SILABS到低如何我也不清楚,不过电子工程专缉网站有介绍,供前辈扫扫盲."

网友K:
改日俺也试试看~~~

网友F:
keil是不是被谁收购了?!

印象中好象在那看到这个报道,呵呵,记不清楚了。。。

网友E:
弄清楚语言逻辑。

“不要以为你是中国人,所有中国人都和你一样需要扫盲.”
***************************************************************

—— 21IC代表多少中国工程师?用得着你跑这来做广告扫盲?(回头看看你在这帖了多少链接地址?给谁看呢,再看看33楼,明知道我已经看过了,又跑这帖一遍!吃饱了撑的!精神不正常了。)自己还没弄清楚,就来宣传你洋主子的东西?贴一贴给你多少$ ?穷疯了。

你以为所有中国人都需要核电技术扫盲吗?忽悠决策层一个人就够了!呵呵,“咱在中国各大技术网站都贴一遍,广告嘛,管他呢,能忽悠一个人咱就赚了......”

网友E:
搞清楚语言逻辑

“......SILABS到低如何我也不清楚,不过电子工程专缉网站有介绍,供前辈扫扫盲.”
********************************************************************

哈!自己还不清楚的东西,就来这做广告忙着给别人扫盲?

先给自己扫扫盲吧。自己无知的事太多了。

网友B:
有些人的争论脱离了主题

有些人的争论脱离了主题,

挑别人说话的漏洞,讽刺挖苦,

即使别人怕了你,不和你说了,

也不代表你怎么样.

何况KEIL公司又不是神,一定不能被超越.

别的不说,

就说arm,

keil也做arm编译器,

但是现在还有几个人用keil的ARM编译器呢?

网友L:
keil

被ARM收购了.有什么好吵的呢?keil原本也不算大公司,不用把它当神,但是也别低估在51市场的影响力.
keil也就51做的比较好些,arm系列的编译器也不怎么的,被ARM收购以后,keil自己的ARM编译器就被扔掉了.
单说某方面,吵起来也没意思.就说iq430,我说它是最好的430编译器,keil连P都不是------因为keil不会430编译器.而IAR for 430太贵!
keil的51编译器是不错,但是针对某系列机型来说却未必是最好的.但是某部分最好,可否说它就是最好的,不好讲!

无聊的人啊........

网友M:
单片机最近内的

这好像不是最新的啊?

网友N:
插一句

10楼:“最近报纸上有个德国人和中国人的人均GDP对比,15:1 ”
英国的GDP对中国那是16:1!

网友O:
那iar算老几?

rt

网友L:
LS

那就加权.某个系列单片机10算满分,没有就是零.
keil=(51)9+(arm)9=18.
iar=(51)6+(arm)9+avr(8)+(avr32)6+(msp430)9+........起码有50分.
Metrowerks codewarrior=(arm)9+(68K)9+...........也是相当多.
其它的环境不是太清楚.
所以,没必要对某家公司的东西当神一样的...........
另外,中国市场很**,正版没卖出多少.因为语言问题,好的东西也不见得流行,反之不流行未必也不是好的.只有中文化多的东西,才在中国流行,但估计再流行对这些开发环境商们的贡献也不多.

网友D:
KEIL的C166也相当不错

只是166在中国市场用的不多,KEIL还有个251,只是251停产了.

楼主:
59楼:wlq_9的观点比较客观.

HI-TECH也出过很多种编译器
PIC10/12/16 MCUs,PIC18 MCUs,PIC32 MCUs,dsPIC3x DSCs and PIC24 MCUs,PSoC Mixed-Signal Array,Silicon Labs 8051 MCUs ,ARM MCUs ,MSP430 MCUs ,HOLTEK MCUs ,ARClite MCUs ,XA MCUs ,Z80 MCUs ,H8/300 MCUs ,6805 MCUs ,68HC11 MCUs ,68000 MCUs ,Pacific,CPM ...
够多吧

网友F:
客观的讲,HI-TECH的公司规模算是比较大的

至于它的编译器到底好不好,呵呵,那俺就不做评价了。。。

俺个人比较喜欢用IAR的IDE,但针对IAR针对PIC的编译器已经N多年不更新了,所以只能选择HITECH,另外PSOC也是如此

网友P:
停~~~~~~! 本想在这学点东西,耳根不清,算了!

网友Q(2013-12-15):
这个HI-TECH编译器,估计也就是更多的利用silabs的优势指令进行编译,为这个犯不着吵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