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经解决)在线等,请问下面的程序在arm7下的为什么不对

楼主(2009-02-03):
//把四个字节的ascii码转换为2个字节的16进制数
uint16 ASCIITOHex16(uint8* OData,uint8 len)

    uint8 i;
    uint8 tmpData;
    uint8 *O_buf = OData;
    uint16 tmp;

    for(i = 0; i < len; i++)
    {
        if ((O_buf >= '0') && (O_buf <= '9'))
        {
            tmpData = O_buf - '0';
        }
        else if ((O_buf >= 'A') && (O_buf <= 'F'))    /*A....F*/
        {
            tmpData = O_buf - 0x37;
        }
        else if((O_buf >= 'a') && (O_buf <= 'f'))      /*a....f */
        {
            tmpData = O_buf - 0x57;
        }
        else
        {
            return 0;
        }
        O_buf = tmpData;
    }
    for(i = 0; i<len; i++)
    {
        tmp=(tmp<<4)+O_buf ;
    }
    return tmp;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 uint16 tmp=0;

网友A:
解决就好

俺习惯用一行单独对变量进行初始化操作,Demo
uint uiTemp;

uiTemp = 0x55;
.......
从来不漏掉,也不会忘记。

网友B:
好的编译器会在这个地方给出警告的

变量使用前没有初始化,建议把编译器的警告等级设置为最高,很多问题都可以简单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