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编译错误:Cannot open command file

楼主(2009-03-02):
编译时出现错误提示:
Command-line error: cannot open command file 'C\DOCUME~1\Local':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网友A:
是不是的路径有汉字

网友B:
..

恩,路径不能有汉字,有些开发软件都不允许有空格

楼主:
没空格也没汉字

没有,重装了N次了,现在安装在C盘根目录下,没空格也没汉字,呵呵

网友C:
Re:会不会是PC码制没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