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ARTUS 2 仿真时候出现的问题

楼主(2009-03-04):
我用的版本是QUARTUS 2,想仿真一个D触发器的程序源程序如下
library ieee;
use ieee.std_logic_1164.all;
entity DFF is
port(clk,d:in std_logic;
q:out std_logic);
end dff;
architecture rtl of DFF is
begin
process(clk)
begin
if(clk'event and clk='1')then
q<=d;
end if;
end process;
end rtl;
由于建立工程才能仿真,所以我建立了一个最底层文件夹名为example_dff的文件夹,然后建立了一个工程名为dff的工程最后把层次化设计的顶层设计实体名称也设成了dff,可是仿真的时候说我Error: Top-level design entity "dff" is undefined,顶层实体未定义,怎么办?

网友A:
从新建一个 dff 工程!

从新建一个 dff 工程!

楼主:

我从新建立了一个dff工程可还是不行啊,这个程序是d触发器的,我做了一个2选一电路的程序用了同样的方法就一次simluation通过了啊,不知道为什么难道因为QUARTUS 2不支持d触发器的仿真?

网友B:
dff名字问题

实体用dff1或其他名

楼主:

万分感谢,改成dff1之后就能编译通过了,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C:
bu qigcuu

  DFF是不是EDA中的关键字?

楼主:

应该不算,实体名字你可以自己任意取

网友D:
我只能说,看书要认真点!

我发现:在这里问的简单的问题其实都是书上讲过的,大家不要书都没看完,就去做,不要以为你会写个程序就是高手,麻烦大家看书认真点,不要一知半解。

楼主:
是的

但是我那本书上的确没有说DFF是关键字,是后来我上网查的才知道。呵呵,也许是我那本书不够详细吧,谢谢这里有这么多高人帮忙解决我们这样的菜鸟问题,再次说声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