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编译错误

楼主(2009-03-04):
编译时的错误问题如下:我用的是PD5.0,使用HI-tech的LITE模式编译,不知此错误是怎么回事?
./boot.asm

./main.c

!WE:\psoc\DJ42\DJ42\DJ42\DJ42\main.c(77):(356) implicit conversion of float to integer (warning)

sed: can't read HTlinkOpts.lkp: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expanded_libs =

Linking..

HI-TECH C COMPILER (Cypress PSOC) Lite  V9.61PL2

Copyright (C) 1984-2008 HI-TECH SOFTWARE

(1273) Omniscient Code Generation not available in Lite mode (warning)

!WE:\psoc\DJ42\DJ42\DJ42\DJ42\function.h(262):(764) mismatched comparison (warning)

!WE:\psoc\DJ42\DJ42\DJ42\DJ42\function.h(284):(750) constant operand to || or && (warning)

!WE:\psoc\DJ42\DJ42\DJ42\DJ42\function.h(284):(764) mismatched comparison (warning)

!WE:\psoc\DJ42\DJ42\DJ42\DJ42\function.h(1374):(690) interrupt function requires address (warning)

!WE:\psoc\DJ42\DJ42\DJ42\DJ42\function.h(1416):(690) interrupt function requires address (warning)

: 0: (491) can't find 0x7D4 words for psect "UserModules" in segment "CODE" (error)

HI-TECH C PRO compiler averages 40% less code than this Lite mode

PRO may reduce your program size by 12196 bytes

To evaluate HI-TECH C PRO please visit http://cypress.htsoft.com/portal/convert

D:\PROGRA~1\Cypress\Common\CY3E64~1\tools\make: *** [output/DJ42.hex] Error 1

DJ42 - 1 error(s) 6 warning(s) 11:07:32

网友A:
SOF_Flag!!!!!

我在编译有些程序时,  SOF_Flag可以编译通过,而有时候又会出现
!ERROR main.c[line number unavailable] undefined symbol '_SOF_Flag'
C:\PROGRA~1\Cypress\Common\CY3E64~1\tools\make: *** [output/d1.rom] Error 1
这样的问题,请指教!

网友B:
LZ可以试一试ImageCraft complier

LZ,我以前也出现过类似的error,用ImageCraft complier去编译就可以了。

呵呵,希望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