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HDL代码的理解

楼主(2009-03-09):
大家好,我想问一下关于VHDL方面的问题,程序如下所示:
process(clk)
  begin
    if(clk'event and clk='1') then
       if(tout=777777) then  --计数1000000次,输出翻转一次
          tout=0;
          clk10hz<=not clk10hz;
       else
          tout>=tout+1;
       end if;
    end if;
end process;
在上面的注释程序当中,如果tout=777777的话,为什么说是计数1000000次啊,不是777778次吗?对于这个问题,我一直不解,望高手帮忙解答一下,谢谢.

网友A:
应该是课本错误

RT

楼主:
还有没有其它的答案?

还有没有其它的答案?

网友B:
分析

这里的tout应该是八进制数,1000000是八进制数,不是一百万.但是这段程序绝对是有问题的

网友A:
应该tour=999999

tour=999999

应该这样才算是计数1000000次。

网友C:
zpleo说的不全对!

应该有个除2的问题,因为他是计数后来翻转的

网友D:
恩,楼上说的不错

如果是8进制,那么转换后262143,和1000000还是不搭界。

所以严重怀疑书是错的。这二年东拼西凑搞出来的伪书不少。LZ要学习还是买点经典好书来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