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分频器的疑问

楼主(2009-03-09):
这是一个2分频的源程序
library IEEE;
use IEEE.std_logic_1164.all;
library ALTERA;
use ALTERA.maxplus2.all;
ENTITY Fenpin2 is
 port(clk:in std_logic;
      clk2:out std_logic);
end Fenpin2;
ARCHITECTURE rtl of Fenpin2 is
 signal temp:std_logic;
 begin
  udff:DFF
  port map(d=>not temp,
           clk=>clk,
           clrn=>'1',
           prn=>'1',
           q=>temp);
    clk2<=temp;
 end rtl;
这其中,结构体部分我有点不明白,udff:DFF这句是表示什么意思?是引用了D触发器?还有port map()里面的内容关于管脚的赋值我有点看不懂。它上面调用了一个 maxplus 2 altera库里的d触发器,里面的管脚定义我也不是太清楚,所以看结构体里的管脚赋值有点迷。忘谁能帮忙解释下?
还有,书上说分频器设计思路可以用加法器实现,可他这个用的d触发器,原理是怎么样的?我有点不明白

网友A:
元件例化

是对d触发器的元件例化,
例化名:元件名 PORT MAP(端口名=>连接端口名,.........);

网友B:
元件的例化的名称映射方法

所谓名称映射就是将已经在库中的现存端口名称,赋予设计中模块的信号名,例如:
U2:and2 port map( a=>nsel,b=>d1,c=>ab);
在输出信号没有连接的情况下,对应端口的描述可以省略.
除这种方法以外,还有一种位置映射的方法.

楼主:

谢谢,现在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