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1与c1同时得到信号吗?为什么?

楼主(2009-03-21):
SIGNAL in1,in2,...:STD_LOGIC;
...
PROCESS(in1,in2,...)
VARIABLE c1,...:STD_LOGIC_VECTOR(3 DOWNTO 0);
  BEGIN
    IF in1='1' THEN...
       e1<="1010":
        ...
    IF in2='0' THEN ...
        ...
       c1:="0011";
        ...
    END IF;
END PORCESS;

网友A:
可以

可以
建议不要这样写
可以写成
always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if(rst_n == 1'b0)
   e<= 4'd0
else if(in1==1'b1)
   e<=4'b1010
end

always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if(rst_n == 1'b0)
   c<= 4'd0
else if(in2 == 1'b0)
   c<=4'b0011
end

网友B:
不能

应为信号E1有延迟(是信号)   而C1是变量(定义的)C1比E1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