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SmartARM2300+IAR+JLINK的问题,各位大侠帮忙

楼主(2009-03-25):
之前一直用ADS,刚刚接触IAR,不知道是不是有什么设置不对。
SmartARM上官网上下的uCOSII2.86,准备移植LWIP。用J-LINK V6调试的时候发现走不到main函数里面,调试break后,发现是停在cstartup.s文件的如下位置:
__data_handler
        ldr    pc,[pc,#24]    ; Branch to data_handler
另外,日志栏有如下记录:

Wed Mar 25 11:44:42 2009: The stack 'CSTACK' is filled to 100% (8192 bytes used out of 8192). The warning threshold is set to 90.%
Wed Mar 25 11:44:42 2009: The stack 'SVC_STACK' is filled to 100% (256 bytes used out of 256). The warning threshold is set to 90.%
Wed Mar 25 11:44:42 2009: The stack 'IRQ_STACK' is filled to 100% (256 bytes used out of 256). The warning threshold is set to 90.%
Wed Mar 25 11:44:42 2009: The stack 'FIQ_STACK' is filled to 100% (256 bytes used out of 256). The warning threshold is set to 90.%
Wed Mar 25 11:44:42 2009: The stack 'UND_STACK' is filled to 100% (256 bytes used out of 256). The warning threshold is set to 90.%
Wed Mar 25 11:44:42 2009: The stack 'ABT_STACK' is filled to 100% (256 bytes used out of 256). The warning threshold is set to 90.%
好像是堆栈都满了,不过这里明明是刚开始啊,难道堆栈设置错误?

网友A:
取数据中止

程序里面有错误.
报告的是堆栈错误,堆栈超出范围了,IAR本身提供的堆栈检查功能,相当不错的一个小功能.

楼主:
re

大侠,关于那几处堆栈设置,是在哪里进行的?单就cstartup.s里面,开始是下面这段,貌似和此有关:
        SECTION IRQ_STACK:DATA:NOROOT(3)
        SECTION FIQ_STACK:DATA:NOROOT(3)
        SECTION SVC_STACK:DATA:NOROOT(3)
        SECTION ABT_STACK:DATA:NOROOT(3)
        SECTION UND_STACK:DATA:NOROOT(3)
        SECTION CSTACK:DATA:NOROOT(3)
但是这个似乎又没有规定堆栈的大小。另外就是下面这段:

mrs         r0,cpsr                             ; Original PSR value
                bic         r0,r0,#MODE_MSK                     ; Clear the mode bits
                orr         r0,r0,#SVC_MODE                     ; Set Supervisor mode bits
                msr         cpsr_c,r0                           ; Change the mode
                ldr         sp,=SFE(SVC_STACK)                  ; End of SVC_STACK

                bic         r0,r0,#MODE_MSK                     ; Clear the mode bits
                orr         r0,r0,#UND_MODE                     ; Set Undefined mode bits
                msr         cpsr_c,r0                           ; Change the mode
                ldr         sp,=SFE(UND_STACK)                  ; End of UND_MODE

                bic         r0,r0,#MODE_MSK                     ; Clear the mode bits
                orr         r0,r0,#ABT_MODE                     ; Set Data abort mode bits
                msr         cpsr_c,r0                           ; Change the mode
                ldr         sp,=SFE(ABT_STACK)                  ; End of ABT_STACK

                bic         r0,r0,#MODE_MSK                     ; Clear the mode bits
                orr         r0,r0,#FIQ_MODE                     ; Set FIR mode bits
                msr         cpsr_c,r0                           ; Change the mode
                ldr         sp,=SFE(FIQ_STACK)                  ; End of FIQ_STACK

                bic         r0,r0,#MODE_MSK                     ; Clear the mode bits
                orr         r0,r0,#IRQ_MODE                     ; Set IRQ mode bits
                msr         cpsr_c,r0                           ; Change the mode
                ldr         sp,=SFE(IRQ_STACK)                  ; End of IRQ_STACK

                bic         r0,r0,#MODE_MSK | I_Bit | F_Bit     ; Clear the mode bits
                orr         r0,r0,#SYS_MODE                     ; Set System mode bits
                msr         cpsr_c,r0                           ; Change the mode
                ldr         sp,=SFE(CSTACK)                     ; End of CSTACK
这里似乎是逐个初始化栈顶,好像也不是堆栈大小的设定。
还有一点,我在main()函数里面只是简单地TargetResetInit()初始化了一下CPU,UCOSII的任何函数都没有调用,这样堆栈怎么就满了?
按调试日志里面的记录,分配的堆栈空间并不小
CSTACK  8192
SVC_STACK 256
……
如果什么都不运行,这么大的堆栈空间,怎么可能?

楼主:
re

呵呵,找到了相关的设定,似乎是在这里:

/*-Sizes-*/
define symbol __ICFEDIT_size_cstack__   = 0x2000;
define symbol __ICFEDIT_size_svcstack__ = 0x100;
define symbol __ICFEDIT_size_irqstack__ = 0x100;
define symbol __ICFEDIT_size_fiqstack__ = 0x100;
define symbol __ICFEDIT_size_undstack__ = 0x100;
define symbol __ICFEDIT_size_abtstack__ = 0x100;
define symbol __ICFEDIT_size_heap__     = 0x8000;
/**** End of ICF editor section. ###ICF###*/
不过,就好像我前面说的,已经设置不小了,其他什么都没有运行,堆栈怎么就满了?

网友A:
先查取数据中止的问题

程序有错.堆栈可以后查,程序跑飞了,堆栈错是正常的..

楼主:
re

对原来的icf文件进行修改:
这里是原来的:
/*###ICF### Section handled by ICF editor, don't touch! ****/
/*-Editor annotation file-*/
/* IcfEditorFile="$TOOLKIT_DIR$\config\ide\IcfEditor\a_v1_0.xml" */
/*-Specials-*/
define symbol __ICFEDIT_intvec_start__ = 0x0;
/*-Memory Regions-*/
define symbol __ICFEDIT_region_ROM_start__   = 0x80;
define symbol __ICFEDIT_region_ROM_end__     = 0x1FFFF;
define symbol __ICFEDIT_region_RAM_start__   = 0x100000;
define symbol __ICFEDIT_region_RAM_end__     = 0x1FFFFF;
/*-Sizes-*/
define symbol __ICFEDIT_size_cstack__   = 0x2000;
define symbol __ICFEDIT_size_svcstack__ = 0x100;
define symbol __ICFEDIT_size_irqstack__ = 0x100;
define symbol __ICFEDIT_size_fiqstack__ = 0x100;
define symbol __ICFEDIT_size_undstack__ = 0x100;
define symbol __ICFEDIT_size_abtstack__ = 0x100;
define symbol __ICFEDIT_size_heap__     = 0x8000;
/**** End of ICF editor section. ###ICF###*/

define memory mem with size = 4G;
define region ROM_region   = mem:[from __ICFEDIT_region_ROM_start__   to __ICFEDIT_region_ROM_end__];
define region RAM_region   = mem:[from __ICFEDIT_region_RAM_start__   to __ICFEDIT_region_RAM_end__];

define block CSTACK    with alignment = 8, size = __ICFEDIT_size_cstack__   { };
define block SVC_STACK with alignment = 8, size = __ICFEDIT_size_svcstack__ { };
define block IRQ_STACK with alignment = 8, size = __ICFEDIT_size_irqstack__ { };
define block FIQ_STACK with alignment = 8, size = __ICFEDIT_size_fiqstack__ { };
define block UND_STACK with alignment = 8, size = __ICFEDIT_size_undstack__ { };
define block ABT_STACK with alignment = 8, size = __ICFEDIT_size_abtstack__ { };
define block HEAP      with alignment = 8, size = __ICFEDIT_size_heap__     { };

initialize by copy { readwrite };
do not initialize  { section .noinit };

place at address mem:__ICFEDIT_intvec_start__ { readonly section .intvec };

place in ROM_region   { readonly };
place in RAM_region   { readwrite,
                        block CSTACK, block SVC_STACK, block IRQ_STACK, block FIQ_STACK,
                        block UND_STACK, block ABT_STACK, block HEAP };

这是现在的:
/*###ICF### Section handled by ICF editor, don't touch! ****/
/*-Editor annotation file-*/
/* IcfEditorFile="$TOOLKIT_DIR$\config\ide\IcfEditor\a_v1_0.xml" */
/*-Specials-*/
define symbol __ICFEDIT_intvec_start__              = 0x00000000;
/*-Memory Regions-*/
define symbol __ICFEDIT_region_ROM_start__          = 0x00000044;
define symbol __ICFEDIT_region_ROM_end__            = 0x0007FFFF;
define symbol __ICFEDIT_region_RAM_start__          = 0x40000040;
define symbol __ICFEDIT_region_RAM_end__            = 0x40007FFF;
/*-Sizes-*/
define symbol __ICFEDIT_size_cstack__   = 0x400;
define symbol __ICFEDIT_size_svcstack__ = 0x100;
define symbol __ICFEDIT_size_irqstack__ = 0x100;
define symbol __ICFEDIT_size_fiqstack__ = 0x40;
define symbol __ICFEDIT_size_undstack__ = 0x10;
define symbol __ICFEDIT_size_abtstack__ = 0x10;
define symbol __ICFEDIT_size_heap__     = 0x2000;
/**** End of ICF editor section. ###ICF###*/

define memory mem with size = 4G;
define region ROM_region        = mem:[from __ICFEDIT_region_ROM_start__            to __ICFEDIT_region_ROM_end__];
define region RAM_region        = mem:[from __ICFEDIT_region_RAM_start__            to __ICFEDIT_region_RAM_end__];

define symbol __region_USB_DMA_RAM_start__  = 0x7FD00000;
define symbol __region_USB_DMA_RAM_end__    = 0x7FD01FFF;
define region USB_DMA_RAM_region= mem:[from __region_USB_DMA_RAM_start__    to __region_USB_DMA_RAM_end__];

define symbol __region_EMAC_DMA_RAM_start__ = 0x7FE00000;
define symbol __region_EMAC_DMA_RAM_end__   = 0x7FE03FFF;
define region EMAC_DMA_RAM_region= mem:[from __region_EMAC_DMA_RAM_start__  to __region_EMAC_DMA_RAM_end__];

define block CSTACK    with alignment = 8, size = __ICFEDIT_size_cstack__   { };
define block SVC_STACK with alignment = 8, size = __ICFEDIT_size_svcstack__ { };
define block IRQ_STACK with alignment = 8, size = __ICFEDIT_size_irqstack__ { };
define block FIQ_STACK with alignment = 8, size = __ICFEDIT_size_fiqstack__ { };
define block UND_STACK with alignment = 8, size = __ICFEDIT_size_undstack__ { };
define block ABT_STACK with alignment = 8, size = __ICFEDIT_size_abtstack__ { };
define block HEAP      with alignment = 8, size = __ICFEDIT_size_heap__     { };

initialize by copy { readwrite };
do not initialize  { section .noinit };
do not initialize  { section USB_DMA_RAM };
do not initialize  { section EMAC_DMA_RAM };

place at address mem:__ICFEDIT_intvec_start__ { readonly section .intvec };

place in ROM_region   { readonly };
place in RAM_region   { readwrite,
                        block CSTACK, block SVC_STACK, block IRQ_STACK, block FIQ_STACK,
                        block UND_STACK, block ABT_STACK, block HEAP };
place in USB_DMA_RAM_region
                      { section USB_DMA_RAM };
place in EMAC_DMA_RAM_region
                      { section EMAC_DMA_RAM };
修改之后,每次break,还是停在这个位置:
__data_handler
        ldr    pc,[pc,#24]    ; Branch to data_handler
而且在这里之前加断点,也不会停下来。F10跟,log如下:
Wed Mar 25 14:50:51 2009: Failed to set breakpoint at 0x00000018
Wed Mar 25 14:50:51 2009: Performance warning: Lack of breakpoints forces single-stepping.
注意,这里没有再提示堆栈溢出,不过,明明是将堆栈空间减小了,最重要的是,原来的问题并没有解决。只不过,貌似这个问题也不是堆栈溢出这么简单。

楼主:
re

cstartup.s文件
;;;;;;;;;;;;;;;;;;;;;;;;;;;;;;;;;;;;;;;;;;;;;;;;;;;;
;;
;; Part one of the system initialization code,
;; contains low-level
;; initialization.
;;
;; Copyright 2006 IAR Systems. All rights reserved.
;;
;; $Revision: 21638 $
;;

        MODULE  ?cstartup

        ;; Forward declaration of sections.
        SECTION IRQ_STACK:DATA:NOROOT(3)
        SECTION FIQ_STACK:DATA:NOROOT(3)
        SECTION SVC_STACK:DATA:NOROOT(3)
        SECTION ABT_STACK:DATA:NOROOT(3)
        SECTION UND_STACK:DATA:NOROOT(3)
        SECTION CSTACK:DATA:NOROOT(3)

;
; The module in this file are included in the libraries, and may be
; replaced by any user-defined modules that define the PUBLIC symbol
; __iar_program_start or a user defined start symbol.
;
; To override the cstartup defined in the library, simply add your
; modified version to the workbench project.

        SECTION .intvec:CODE:NOROOT(2)

        PUBLIC  __vector
        PUBLIC  __iar_program_start
        PUBLIC  __vector_0x14

        EXTERN    undef_handler, swi_handler, prefetch_handler
            EXTERN    data_handler, irq_handler, fiq_handler
                ARM    ; Always ARM mode after reset
__vector:
        ldr    pc,[pc,#24]    ; Absolute jump can reach 4 GByte
__undef_handler:
    ldr    pc,[pc,#24]    ; Branch to undef_handler
__swi_handler:
        ldr    pc,[pc,#24]    ; Branch to swi_handler
__prefetch_handler:
        ldr    pc,[pc,#24]    ; Branch to prefetch_handler
__data_handler
        ldr    pc,[pc,#24]    ; Branch to data_handler
__vector_0x14
    dc32 0xFFFFFFFF
__irq_handler:
        ldr   pc,[pc, #-0x0120]     ; Branch to irq_handler
__fiq_handler:
        ldr    pc,[pc,#24]    ; Branch to fiq_handler

        ; Constant table entries (for ldr pc) will be placed at 0x20
      dc32    __iar_program_start
      dc32    __undef_handler
      dc32    __swi_handler
      dc32    __prefetch_handler
      dc32    __data_handler
      dc32    0xFFFFFFFF
      dc32    0xFFFFFFFF
      dc32    __fiq_handler

; --------------------
; Mode, correspords to bits 0-5 in CPSR

MODE_MSK DEFINE 0x1F            ; Bit mask for mode bits in CPSR

USR_MODE DEFINE 0x10            ; User mode
FIQ_MODE DEFINE 0x11            ; Fast Interrupt Request mode
IRQ_MODE DEFINE 0x12            ; Interrupt Request mode
SVC_MODE DEFINE 0x13            ; Supervisor mode
ABT_MODE DEFINE 0x17            ; Abort mode
UND_MODE DEFINE 0x1B            ; Undefined Instruction mode
SYS_MODE DEFINE 0x1F            ; System mode

CP_DIS_MASK DEFINE 0xFFFFFFF2

        SECTION .text:CODE:NOROOT(2)

        EXTERN  ?main
        REQUIRE __vector
        EXTERN  low_level_init

        ARM

__iar_program_start:
?cstartup:

I_Bit    DEFINE 0x80            ; when I bit is set, IRQ is disabled
F_Bit    DEFINE 0x40            ; when F bit is set, FIQ is disabled

#define VIC_INT_ENABLE  0xFFFFF014
; Disable all interrupts
                ldr   r0,=VIC_INT_ENABLE
                mov   r1,#0xFFFFFFFF
                str   r1,[r0]

; Execution starts here.
; After a reset, the mode is ARM, Supervisor, interrupts disabled.
; Initialize the stack pointers.
; The pattern below can be used for any of the exception stacks:
; FIQ, IRQ, SVC, ABT, UND, SYS.
; The USR mode uses the same stack as SYS.
; The stack segments must be defined in the linker command file,
; and be declared above.

                mrs         r0,cpsr                             ; Original PSR value
                bic         r0,r0,#MODE_MSK                     ; Clear the mode bits
                orr         r0,r0,#SVC_MODE                     ; Set Supervisor mode bits
                msr         cpsr_c,r0                           ; Change the mode
                ldr         sp,=SFE(SVC_STACK)                  ; End of SVC_STACK

                bic         r0,r0,#MODE_MSK                     ; Clear the mode bits
                orr         r0,r0,#UND_MODE                     ; Set Undefined mode bits
                msr         cpsr_c,r0                           ; Change the mode
                ldr         sp,=SFE(UND_STACK)                  ; End of UND_MODE

                bic         r0,r0,#MODE_MSK                     ; Clear the mode bits
                orr         r0,r0,#ABT_MODE                     ; Set Data abort mode bits
                msr         cpsr_c,r0                           ; Change the mode
                ldr         sp,=SFE(ABT_STACK)                  ; End of ABT_STACK

                bic         r0,r0,#MODE_MSK                     ; Clear the mode bits
                orr         r0,r0,#FIQ_MODE                     ; Set FIR mode bits
                msr         cpsr_c,r0                           ; Change the mode
                ldr         sp,=SFE(FIQ_STACK)                  ; End of FIQ_STACK

                bic         r0,r0,#MODE_MSK                     ; Clear the mode bits
                orr         r0,r0,#IRQ_MODE                     ; Set IRQ mode bits
                msr         cpsr_c,r0                           ; Change the mode
                ldr         sp,=SFE(IRQ_STACK)                  ; End of IRQ_STACK

                bic         r0,r0,#MODE_MSK | I_Bit | F_Bit     ; Clear the mode bits
                orr         r0,r0,#SYS_MODE                     ; Set System mode bits
                msr         cpsr_c,r0                           ; Change the mode
                ldr         sp,=SFE(CSTACK)                     ; End of CSTACK

#ifdef __ARMVFP__
; Enable the VFP coprocessor.
                mov     r0, #BASE_ARD_EIM                   ; Set EN bit in VFP
                fmxr    fpexc, r0                           ; FPEXC, clear others.

; Disable underflow exceptions by setting flush to zero mode.
; For full IEEE 754 underflow compliance this code should be removed
; and the appropriate exception handler installed.
                mov     r0, #0x01000000                          ; Set FZ bit in VFP
                fmxr    fpscr, r0                           ; FPSCR, clear others.
#endif

; Add more initialization here

; Continue to ?main for more IAR specific system startup

                ldr     r0,=?main
                bx      r0

                END

楼主:
re to:wlq_9

谢谢,似乎是个思路,再去看看

楼主:
to wlq_9

还是没思路,毕竟还没有进main函数,而启动代码这里又是参考IAR的sample写的……

楼主:
刚刚重新编译了一下,现象略有不同

F10或者F11跟踪,软件是在下面这几步进行循环,在这之前加入断点也不起作用。

__swi_handler:
        ldr    pc,[pc,#24]    ; Branch to swi_handler
__prefetch_handler:
        ldr    pc,[pc,#24]    ; Branch to prefetch_handler
__data_handler
        ldr    pc,[pc,#24]    ; Branch to data_handler
__vector_0x14
    dc32 0xFFFFFFFF
__irq_handler:
        ldr   pc,[pc, #-0x0120]     ; Branch to irq_handler
在这几步当中设置断点,程序可以停下来,但在这之前或者之后都不行。比较怀疑的是这个#-0x0120,这是哪里来的?

网友B:
如果发生了异常,可以在异常处理程序入口设断点

如果发生了异常,可以在异常处理程序入口设断点,发生异常后查看R14,得到发生异常的位置,从而判断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