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Redboot常用命令详解

楼主(2009-04-06):
1 cache51Testing软件测试网e)@3\5g V,Wl
使用格式:cache [on | off]51Testing软件测试网Y1{`Y%T)q
功能描述:cache命令用于管理微处理器的cache。在传输大容量的文件时,最好是把cache打开。
ZA5frJ }0Redboot>cache      //显示系统当前cache状态
3u g/ccF3tq%B0Redboot>cache on   //打开cache
(g2r#t\`w^0Redboot>cache off  //关闭cache
kU9GDC0
;gB%RSg s02 channel
3|G.Hdzq#]0使用格式:channel [-l | channel number]51Testing软件测试网C`R,|G&m4a
功能描述:如果不带任何参数,channel命令会显示当前的控制台通道号;如果参数为-1,则将控制台通道切换到默认的控制台通道;若参数为硬件平台所支持的其他控制台号,则channel命令就对控制台作相应的切换。
4Q$x&aiu,n!wKkYf0 51Testing软件测试网lO6d'U1z~
3 dump
2E}Q2a3ap _g0W0使用格式:dump [-b location] [-l length] [-s] [-1 | -2 | -4]
_.|0r:uKw0功能描述:显示参数指定区域的数据,显示方式由参数指定。
k8QA$}nI*_0-b 存储器的起始位置
#rc:Y3^1c4nk"T1o0-l 显示的长度
TxM-i;exw L3U0-s 使用Motorala S-reconds格式显示数据51Testing软件测试网(n.P`a'\'J
-1 按单字节显示数据
|*@$vAr+Q'LB9T0-2 按双字节显示数据51Testing软件测试网7j'D)G;HCN
-4 按四字节显示数据51Testing软件测试网1N'JM_ jKN-v

Vq1OM-S"J04 exec51Testing软件测试网}Rw(nb
使用格式:c [-w timeout] [-r ramdisk_address] [-s ramdisk_length] [-b load_address] [-l load_length] [-c kernel_command_line] [entry_point]
qa.xc#|k0功能描述:执行一个映象文件,如引导Linux内核51Testing软件测试网 W I#f V A}
-w 执行映象文件之前的等待时间
[bI+c7@g#J0-r 传递给内核的ramdisk_address起始地址
t#O\oXnk0-s 传递给内核的ramdisk_address长度
*QJ2tr][0-b 内核映象文件地址
!|s JYl Z0-l 内核映象文件长度51Testing软件测试网B2\!A&F4~)xWW S
-c 传递给内核的命令行51Testing软件测试网9uL&w'y`Jy hE$M

rtPbI4g xc(Bj05 fis creat
&H'W.G Co/e$\A{0使用格式:fis creat ][-b data_address] [-l length] [-f flash_address] [-e entry] [-r relocation_address] [-s data_length] [-n] [name]51Testing软件测试网!T7xW[ s1@+`
功能描述:在FIS(Flash Image System)目录中创建一个映象,将当前RAM中的数据写入FLASH存储器中。因此,在使用该命令之前,映象文件数据必须已经保存在RAM中。
K6g]8k"kAg qS d5g0-b 待写入flash数据的存放地址
"p2xn$R2o0^.Oq;b0-f  flash地址51Testing软件测试网#k|tG2k p
-e 可执行映象地址51Testing软件测试网4r(s Vgfe$W
-r 执行fis load命令时,可执行映象的重定位地址
M5C)@(GW&TD0-s 写入flash中的可执行映象的实际长度51Testing软件测试网a|Z}\D#E1T*Q
-n 用于更新FIS目录
]3@[xn7\9z_7e0name创建映象的名称
%zkf3}t0
jS}w0Zi06 fis init51Testing软件测试网\ B_\6`2R
使用格式:fis init ][-f]51Testing软件测试网eg$Sy7Mg0dfwR
功能描述:初始化FIS目录,-f表示将所有的flash空间初始化51Testing软件测试网$}{.ru-Y-M5Aq
 51Testing软件测试网,} SK9{7Q)j)X4ha
7 fis list
N+QcldT0使用格式:fis list [-c] [-d]
0xps e+hp0功能描述:显示FIS中当前的所有映象文件51Testing软件测试网u@l"by
-c 显示映象的校验和
!B0p+_Y#H(h0-d 显示映象的长度51Testing软件测试网TE'd3R[.p-y1V

/m;Q PG C)Y08 fis free51Testing软件测试网b)}Zx7UA``}
使用格式:fis free51Testing软件测试网-]+~3Fr2fnJ(x
功能描述:显示flash当前的空闲空间51Testing软件测试网 `5@B D7] th%L
 51Testing软件测试网p!r%_*Tg.Fh3E
9 fis delete
:]s@{'^f2s0使用格式:fis delete [name]
7W NYsBg"[Yoy c0功能描述:删除FIS目录中的映象。name为需要删除映象的名称。
5ANzq'p4^ux3qB0举例:
M0U ^5]F/z0Redboot>fis delete ramdisk.gz51Testing软件测试网;j0M&p%V+Bv;F:_mT

C2[*G K+mG010 fis lock
x] or9\0使用格式:fis lock [-f flash_address] [-l length]
8]"F;t+R1d3n `0功能描述:锁定flash空间51Testing软件测试网N|\8]}sA@b|
-f 锁定flash空间的起始地址51Testing软件测试网?)I2\}v#[6n*?"x

^uvZD0P9D011 fis unlock51Testing软件测试网0fJ:k:cy3u
使用格式:fis unlock ][-f flash_address] [-l length]
{/Td QI0功能描述:解除flash空间的锁定
l6D d9opUq(f9X'b0
'E#ZwT*J*Anp012 fis erase
%|lzmK+O!ac0使用格式:fis erase [-f flash_address] [-l length]
ZHd:^o-E d-f6FUf0功能描述:擦除指定的flash空间51Testing软件测试网]l["l#]6N

vXA-}(S6W5{3NsC4j6F013 fis write51Testing软件测试网#o} uM6kM5er
使用格式:fis write [-b mem_address] [-l length] [-f flash_address]
,ERz1k(l2z#l0功能描述:将数据由RAM写入FLASH中51Testing软件测试网mE6EG"~v&t
-b待写数据在RAM中的起始地址51Testing软件测试网*eS6_,u)R"DpEf+YZ
-f写入Flash的起始地址
Yh#R^9RzNX3[0
X%ml'^7OEw'nA014 fconfig
3j x6ds*D|&\b0使用格式:fconfig51Testing软件测试网.Q7g,~EL1C+r7jh
功能描述:对已保存在flash中的配置选项进行管理和重配置。
c2Y muqO@0 51Testing软件测试网y1o*VFZ6p]Z_
15 go51Testing软件测试网D t J&u&i:_!d
使用格式:go [-w timeout] [start_address]
ainf,n*]0功能描述:执行放在某一位置的可执行代码51Testing软件测试网rw%jbt:z{
-w 执行代码前的等待时间51Testing软件测试网)O z6n y-I{ t9y5V)^
start_address 可执行代码的起始地址
t"sKFbZ0
k { \)[:K"Q016 ip_address
a3Ykem OP0使用格式:ip_address ][-l local_ip_address] [-h server_ip_address] [-d DNS_server_ip_address]51Testing软件测试网4L*htJ0G vlT
功能描述:设置或改变系统使用的IP地址51Testing软件测试网G$z#{:Gw
 51Testing软件测试网*LtB};[#X"jV
17 load
6j{9b#}X)?oI0使用格式:load ][-r] [-v] [-h host] [-m varies] [-c channel_number] [-b base_address] [file_name]
1hv4ct m.Tc0功能描述:下载数据到目标系统RAM中51Testing软件测试网(P] Z:~aYU$N
-r 下载未处理的数据到RAM
9r6Cp{|0-v 下载过程显示进度
uO3o Wz0-b 数据下载到RAM的地址51Testing软件测试网o\}{'N!s;[
file_name 下载的文件名
9@*Q][Q-e8~xm-Y0 51Testing软件测试网'A7SA!cJT4b'}
18 mcmp
v0Z{7Lwo0L+s0使用格式:mcmp ][-s location] [-d location] [-l length] [-1 | -2 | -4]51Testing软件测试网bUqc hAu
功能描述:比较两个存储区域的内容
.p!PB3F(BGX{0-s 源区域起始地址
r U%trq^m/m0-d 目的区域起始地址51Testing软件测试网NJx1J]
-l 需要比较数据的长度
1VA:R~!g6T Z0-1 单字节读取51Testing软件测试网%S%p%d9]*x!`X9q?c'M
-2 双字节读取
Zk[G ~1K4_0-4 四字节读取
-T+F"JW&Od0
+]:HF7b;q019 mcopy51Testing软件测试网.^ [!u'Zj,b/\l7zO"s;k5WZ5F
使用格式同mcmp,功能就是将数据从一个存储区域复制到另一个存储区域51Testing软件测试网,vzu(J!C.W!`0][9U

F `s8IW3P020 mfill
$g'U ].XMiI0使用格式:mfill [-b location] [-l length] [-p value] [-1 | -2 | -4]51Testing软件测试网9^i z]8E~'|+v1a)r
功能描述:将给定的数值填充到指定的存储区域51Testing软件测试网+Q']aC.if
 51Testing软件测试网D*BKj:plet5D$y
21 reset
4]YFL]`A,vD,~0功能描述:复位系统
4r(T4H"i(sSZ0 51Testing软件测试网 K7~/W(vi ky(C5]
22 ping51Testing软件测试网C"L.ywF8mK"]$i
使用格式:ping [-v] [-n count] [-l length] [-t timeout] [-r rate] [-i IP_addr] [-h IP_addr]
_LZ Gf;J3u0功能描述:向指定主机发送ICMP报文,用于检查网络是否正常。51Testing软件测试网]G#qEq+L RU
-v 显示数据包信息51Testing软件测试网+w$} \'Ee"V
-n 发送数据包的数目
"RglQi(O0-l 发送报文的长度51Testing软件测试网z.K;y(G0I V
-t 设置超时时间
q%T)T6L&tpe0-r 发送数据包的间隔时间
S*O\v2B5P0-i 本机IP地址51Testing软件测试网.F.cm:W4W'c-W#@i1^
-h 远端主机IP地址
1`*m o"h|U5G0
%Oo8r h+}'t023 help51Testing软件测试网8y"G x%yM x}&9wE

3l(f2A nT9H8s ?024 version51Testing软件测试网H.^-EZO0s,O`'Y

网友A:
好多乱码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