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U-boot-1.3.4移植详解(for mini2440)

楼主(2009-04-09):
一、移植准备:修改Makefile文件,在U-Boot中建立自己的开发板文件(以友善之臂的sbc2410x为基础)。
1 解压u-boot-1.3.4,并进入u-boot目录,修改Makefile文件,添加开发板的配置选项。 tar -xjvf u-boot-1.3.4.tar.bz2
cd u-boot-1.3.4
vi Makefile

in Makefile:

#为mini2440建立配置项

smdk2410_config    :    unconfig
     @$(MKCONFIG) $(@:_config=) arm arm920t smdk2410 NULL s3c24x0

mini2440_config    :    unconfig
    @$(MKCONFIG) $(@:_config=) arm arm920t mini2440 tekkamanninja s3c24x0

各项的意思如下:
arm     : CPU的架构(ARCH)
arm920t : CPU的类型(CPU),其对应于cpu/arm920t子目录。
mini2440: 开发板的型号(BOARD),对应于board/tekkamanninja/mini2440目录。
tekkamanninja: 开发者/或经销商(vender)。
s3c24x0 : 片上系统(SOC)。

同时在“ifndef CROSS_COMPILE ”之前加上自己交叉编译器的路径,比如我使用crosstool-0.43制作的基于2.6.27.4内核和gcc-4.1.1-glibc-2.3.2的ARM9TDMI交叉编译器,则:
CROSS_COMPILE=arm-9tdmi-linux-gnu-

别忘了在环境变量PATH中加上你的编译器路径!!!!

特别注意: 在u-boot1.3.3及以上版本Makefile有一定的变化,使得对于24x0处理器从nand启动的遇到问题。也就是网上有人说的:无法运行过lowlevel_init。其实这个问题是由于编译器将我们自己添加的用于nandboot的子函数nand_read_ll放到了4K之后造成的(到这不理解的话,请仔细看看24x0处理器nandboot原理)。我是在运行失败后,利用mini2440的4个LED调试发现u-boot根本没有完成自我拷贝,然后看了uboot根目录下的System.map文件就可知道原因。

解决办法其实很简单:
将__LIBS := $(subst $(obj),,$(LIBS)) $(subst $(obj),,$(LIBBOARD))
改为__LIBS := $(subst $(obj),,$(LIBBOARD)) $(subst $(obj),,$(LIBS))

2 在/board子目录中建立自己的开发板mini2440目录
由于我在上一步板子的开发者/或经销商(vender)中填了 tekkamanninja ,所以开发板mini2440目录一定要建在/board子目录中的tekkamanninja目录下 ,否则编译会出错。 cd board
mkdir tekkamanninja tekkamanninja/mini2440
cp -arf sbc2410x/* tekkamanninja/mini2440/
cd tekkamanninja/mini2440/
mv sbc2410x.c mini2440.c

还要记得修改自己的开发板mini2440目录下的Makefile文件,不然编译时会出错:

vi Makefile

in Makefile: COBJS := mini2440.o flash.o

3 在include/configs/中建立配置头文件
cd ../../..
cp include/configs/sbc2410x.h include/configs/mini2440.h

4 测试编译能否成功
make mini2440_config
Configuring for mini2440 board...
make

测试编译成功后继续。  可能出现的问题:
  (1) 如果出现:
      $ make mini2440_config
      Makefile:xxxx: *** 遗漏分隔符 。 停止。
      请在U-boot的根目录下的Makefile的
   @$(MKCONFIG) $(@:_config=) arm arm920t mini2440 tekkamanninja)
       前加上“Tab”键

--------------------------------------------------------------------------------

二、修改U-Boot中的文件,以同时匹配2440和2410。
1 修改/cpu/arm920t/start.S
(1)删除AT91RM9200使用的LED代码。
#include
#include
#if defined(CONFIG_AT91RM9200DK)
#include /*这是针对AT91RM9200DK开发板的。对于mini2440也有4个LED指示灯,我用来指示程序用行的进度。*/
#endif
......
/*
* the actual start code
*/

start_code:
    /*
     * set the cpu to SVC32 mode
     */
    mrs r0,cpsr
    bic r0,r0,#0x1f
    orr r0,r0,#0xd3
    msr cpsr,r0
#if defined(CONFIG_AT91RM9200DK)
    bl coloured_LED_init
    bl red_LED_on
#endif

(2)修改寄存器地址定义
#if defined(CONFIG_S3C2400) || defined(CONFIG_S3C2410)|| defined(CONFIG_S3C2440)
    /* turn off the watchdog */

#if defined(CONFIG_S3C2400)
#define pWTCON 0x15300000
#define INTMSK 0x14400008 /* Interupt-Controller base addresses */
#define CLKDIVN 0x14800014 /* clock divisor register */
#else
#define pWTCON 0x53000000
#define INTMSK 0x4A000008 /* Interupt-Controller base addresses */
#define INTSUBMSK 0x4A00001C
#define CLKDIVN 0x4C000014 /* clock divisor register */
#endif
#define CLK_CTL_BASE 0x4C000000 /* tekkaman */
#define MDIV_405 0x7f << 12 /* tekkaman */
#define PSDIV_405 0x21 /* tekkaman */
#define MDIV_200 0xa1 << 12 /* tekkaman */
#define PSDIV_200 0x31 /* tekkaman */

(3)修改中断禁止部分
#if defined(CONFIG_S3C2410)
    ldr r1, =0x7ff /*根据2410芯片手册,INTSUBMSK有11位可用*/
    ldr r0, =INTSUBMSK
    str r1, [r0]
#endif
#if defined(CONFIG_S3C2440)
    ldr r1, =0x7fff /*根据2440芯片手册,INTSUBMSK有15位可用*/
    ldr r0, =INTSUBMSK
    str r1, [r0]
#endif

(4)修改时钟设置(2440的主频为405MHz。)
# if defined(CONFIG_S3C2440)
    /* FCLK:HCLKCLK = 1:4:8 */
    ldr r0, =CLKDIVN
    mov r1, #5
    str r1, [r0]

    mrc p15, 0, r1, c1, c0, 0 /*read ctrl register tekkaman*/
    orr r1, r1, #0xc0000000 /*Asynchronous tekkaman*/
    mcr p15, 0, r1, c1, c0, 0 /*write ctrl register tekkaman*/

    /*now, CPU clock is 405.00 Mhz tekkaman*/
    mov r1, #CLK_CTL_BASE /* tekkaman*/
    mov r2, #MDIV_405 /* mpll_405mhz tekkaman*/
    add r2, r2, #PSDIV_405 /* mpll_405mhz tekkaman*/
    str r2, [r1, #0x04] /* MPLLCON tekkaman */

#else
    /* FCLK:HCLKCLK = 1:2:4 */
    /* default FCLK is 12 MHz ! 在这里U-Boot有一个错误:以为默认时钟为120MHz。其实如果没有添加以下设置FCLK的语句,芯片内部的PLL是无效的,即FCLK为12MHz。S3C24x0的芯片手册说得很明白。我一开始没有注意到这一点,是 CalmArrow提醒了我并和我讨论过,他也做过实验证实了这点。在这里对CalmArrow表示感谢和敬意!*/
    ldr r0, =CLKDIVN
    mov r1, #3
    str r1, [r0]

    mrc p15, 0, r1, c1, c0, 0 /*read ctrl register tekkaman*/
    orr r1, r1, #0xc0000000 /*Asynchronous tekkaman*/
    mcr p15, 0, r1, c1, c0, 0 /*write ctrl register tekkaman*/

    /*now, CPU clock is 202.8 Mhz tekkaman*/
    mov r1, #CLK_CTL_BASE /* tekkaman*/
    mov r2, #MDIV_200 /* mpll_200mhz tekkaman*/
    add r2, r2, #PSDIV_200 /* mpll_200mhz tekkaman*/
    str r2, [r1, #0x04]

# endif
#endif /* CONFIG_S3C2400 || CONFIG_S3C2410|| CONFIG_S3C2440 */

(5)将从Flash启动改成从NAND Flash启动。
在以下U-Boot的重定向语句段(作用是将u-boot的源代码从nor flash到sdram中): #ifndef CONFIG_AT91RM9200

#ifndef CONFIG_SKIP_RELOCATE_UBOOT
relocate: /* relocate U-Boot to RAM */
    adr r0, _start /* r0 <- current position of code */
    ldr r1, _TEXT_BASE /* test if we run from flash or RAM */
    cmp r0, r1 /* don't reloc during debug */
    beq stack_setup

    ldr r2, _armboot_start
    ldr r3, _bss_start
    sub r2, r3, r2 /* r2 <- size of armboot */
    add r2, r0, r2 /* r2 <- source end address*/

copy_loop:
    ldmia {r3-r10} /* copy from source address [r0] */
    stmia {r3-r10} /* copy to target address [r1] */
    cmp r0, r2 /* until source end addreee [r2] */
    ble copy_loop
#endif /* CONFIG_SKIP_RELOCATE_UBOOT */
#endif

的前面添加上以下的nand boot代码: #ifdef CONFIG_S3C2440_NAND_BOOT

#define NAND_CTL_BASE 0x4E000000
/* Offset */
#define oNFCONF 0x00
#define oNFCONT 0x04
#define oNFCMD 0x08
#define oNFSTAT 0x20
#define LENGTH_UBOOT 0x40000

    @ reset NAND
    mov    r1, #NAND_CTL_BASE
    ldr    r2, =( (7<<12)|(7<<8)|(7<<4)|(0<<0) )
    str    r2, [r1, #oNFCONF]
    ldr    r2, [r1, #oNFCONF]

    ldr    r2, =( (1<<4)|(0<<1)|(1<<0) )    @ Active low CE Control
    str    r2, [r1, #oNFCONT]
    ldr    r2, [r1, #oNFCONT]

    ldr    r2, =(0x6)    @ RnB Clear
    str    r2, [r1, #oNFSTAT]
    ldr    r2, [r1, #oNFSTAT]

    mov    r2, #0xff    @ RESET command
    strb    r2, [r1, #oNFCMD]

    mov    r3, #0    @ wait
nand1:
    add    r3, r3, #0x1
    cmp    r3, #0xa
    blt    nand1

nand2:
    ldr    r2, [r1, #oNFSTAT]    @ wait ready
    tst    r2, #0x4
    beq    nand2

    ldr    r2, [r1, #oNFCONT]
    orr    r2, r2, #0x2    @ Flash Memory Chip Disable
    str    r2, [r1, #oNFCONT]

    @ get read to call C functions (for nand_read())
    ldr    sp, DW_STACK_START    @ setup stack pointer
    mov    fp, #0    @ no previous frame, so fp=0

    @ copy U-Boot to RAM
    ldr    r0, =TEXT_BASE
    mov    r1, #0x0
    mov    r2, #LENGTH_UBOOT
    bl    nand_read_ll
    tst    r0, #0x0
    beq    ok_nand_read

bad_nand_read:
loop2:
    b    loop2    @ infinite loop

ok_nand_read:
    @ verify
    mov    r0, #0
    ldr    r1, =TEXT_BASE
    mov    r2, #0x400    @ 4 bytes * 1024 = 4K-bytes
go_next:
    ldr    r3, [r0], #4
    ldr    r4, [r1], #4
    teq    r3, r4
    bne    notmatch
    subs    r2, r2, #4
    beq    stack_setup
    bne    go_next

notmatch:
loop3:
    b    loop3    @ infinite loop

#endif

#ifdef    CONFIG_S3C2410_NAND_BOOT

#define NAND_CTL_BASE 0x4E000000
/* Offset */
#define oNFCONF 0x00
#define oNFCMD 0x04
#define oNFSTAT 0x10
#define LENGTH_UBOOT 0x40000

    @ reset NAND
    mov    r1, #NAND_CTL_BASE
    ldr    r2, =0xf830    @ initial value
    str    r2, [r1, #oNFCONF]
    ldr    r2, [r1, #oNFCONF]
    bic    r2, r2, #0x800    @ enable chip
    str    r2, [r1, #oNFCONF]
    mov    r2, #0xff        @ RESET command
    strb    r2, [r1, #oNFCMD]

    mov    r3, #0    @ wait
nand1:
    add    r3, r3, #0x1
    cmp    r3, #0xa
    blt    nand1

nand2:
    ldr    r2, [r1, #oNFSTAT]    @ wait ready
    tst    r2, #0x1
    beq    nand2

    ldr    r2, [r1, #oNFCONF]
    orr    r2, r2, #0x800    @ disable chip
    str    r2, [r1, #oNFCONF]

    @ get read to call C functions (for nand_read())
    ldr    sp, DW_STACK_START    @ setup stack pointer
    mov    fp, #0    @ no previous frame, so fp=0

    @ copy U-Boot to RAM
    ldr    r0, =TEXT_BASE
    mov    r1, #0x0
    mov    r2, #LENGTH_UBOOT
    bl    nand_read_ll
    tst    r0, #0x0
    beq    ok_nand_read

bad_nand_read:
loop2:
    b    loop2    @ infinite loop

ok_nand_read:
    @ verify
    mov    r0, #0
    ldr    r1, =TEXT_BASE
    mov    r2, #0x400    @ 4 bytes * 1024 = 4K-bytes
go_next:
    ldr    r3, [r0], #4
    ldr    r4, [r1], #4
    teq    r3, r4
    bne    notmatch
    subs    r2, r2, #4
    beq    stack_setup
    bne    go_next

notmatch:
loop3:
    b    loop3    @ infinite loop

#endif

在“ldr    pc, _start_armboot”之前加入:

#if defined(CONFIG_MINI2440_LED)
#define GPIO_CTL_BASE 0x56000000
#define oGPIO_B 0x10
#define oGPIO_CON 0x0
/* R/W, Configures the pins of the port */
#define oGPIO_DAT 0x4
#define oGPIO_UP 0x8
/* R/W, Pull-up disable register */
    mov    r1, #GPIO_CTL_BASE
    add    r1, r1, #oGPIO_B
    ldr    r2, =0x295551
    str    r2, [r1, #oGPIO_CON]
    mov    r2, #0xff
    str    r2, [r1, #oGPIO_UP]
    ldr    r2, =0x1c1
    str    r2, [r1, #oGPIO_DAT]
#endif

  修改目的:如果看到只有LED1亮了,并响起蜂鸣器,说明U-Boot的第一阶段已完成!(针对mini2440,若不是这块开发板的,必须修改或不添加)

在 “  _start_armboot:    .word start_armboot  ” 后加入: #define STACK_BASE 0x33f00000
#define STACK_SIZE 0x10000
    .align    2
DW_STACK_START:    .word    STACK_BASE+STACK_SIZE-4

2  在board/tekkamaninija/mini2440加入NAND Flash读取函数(start.S中需要的nand_read_ll函数)文件nand_read.c
nand_read.c: #include

#define __REGb(x) (*(volatile unsigned char *)(x))
#define __REGi(x) (*(volatile unsigned int *)(x))
#define NF_BASE 0x4e000000
#define NFCONF __REGi(NF_BASE + 0x0)

#if defined(CONFIG_S3C2440)

#define NFCONT __REGi(NF_BASE + 0x4)
#define NFCMD __REGb(NF_BASE + 0x8)
#define NFADDR __REGb(NF_BASE + 0xC)
#define NFDATA __REGb(NF_BASE + 0x10)
#define NFSTAT __REGb(NF_BASE + 0x20)

#define NAND_CHIP_ENABLE (NFCONT &= ~(1<<1))
#define NAND_CHIP_DISABLE (NFCONT |= (1<<1))
#define NAND_CLEAR_RB (NFSTAT |= (1<<2))
#define NAND_DETECT_RB { while(! (NFSTAT&(1<<2)));}

/* low level nand read function */
int
nand_read_ll(unsigned char *buf, unsigned long start_addr, int size)
{
    int i, j;

    if ((start_addr & NAND_BLOCK_MASK) || (size & NAND_BLOCK_MASK)) {
    return -1;    /* invalid alignment */
    }

    NAND_CHIP_ENABLE;

    for(i=start_addr; i < (start_addr + size);) {
    /* READ0 */
        NAND_CLEAR_RB;
        NFCMD = 0;

        /* Write Address */
        NFADDR = i & 0xff;
        NFADDR = (i >> 9) & 0xff;
        NFADDR = (i >> 17) & 0xff;
        NFADDR = (i >> 25) & 0xff;

        NAND_DETECT_RB;

        for(j=0; j < NAND_SECTOR_SIZE; j++, i++) {
        *buf = (NFDATA & 0xff);
        buf++;
        }
    }
    NAND_CHIP_DISABLE;
    return 0;
}
#endif

#if defined(CONFIG_S3C2410)

#define NFCMD __REGb(NF_BASE + 0x4)
#define NFADDR __REGb(NF_BASE + 0x8)
#define NFDATA __REGb(NF_BASE + 0xc)
#define NFSTAT __REGb(NF_BASE + 0x10)
#define BUSY 1

inline void wait_idle(void) {
    int i;
    while(!(NFSTAT & BUSY))
    for(i=0; i<10; i++);
}
/* low level nand read function */
int
nand_read_ll(unsigned char *buf, unsigned long start_addr, int size)
{
    int i, j;
    if ((start_addr & NAND_BLOCK_MASK) || (size & NAND_BLOCK_MASK)) {
    return -1;    /* invalid alignment */
    }
    /* chip Enable */
    NFCONF &= ~0x800;
    for(i=0; i<10; i++);
    for(i=start_addr; i < (start_addr + size);) {
    /* READ0 */
    NFCMD = 0;
    /* Write Address */
    NFADDR = i & 0xff;
    NFADDR = (i >> 9) & 0xff;
    NFADDR = (i >> 17) & 0xff;
    NFADDR = (i >> 25) & 0xff;
    wait_idle();
    for(j=0; j < NAND_SECTOR_SIZE; j++, i++) {
    *buf = (NFDATA & 0xff);
    buf++;
    }
    }
    /* chip Disable */
    NFCONF |= 0x800; /* chip disable */
    return 0;
}
#endif

顺便修改board/tekkamanninja/mini2440/Makefile文件,将nand_read.c编译进u-boot。
OBJS := mini2440.o nand_read.o flash.o

3 修改board/tekkamanninja/mini2440/lowlevel_init.S文件
/* REFRESH parameter */
#define REFEN            0x1    /* Refresh enable */
#define TREFMD            0x0    /* CBR(CAS before RAS)/Auto refresh */
#define Trc            0x3    /* 7clk */
#define Tchr            0x2    /* 3clk */

#if defined(CONFIG_S3C2440)
#define Trp            0x2    /* 4clk */
#define REFCNT            1012
#else
#define Trp            0x0    /* 2clk */
#define REFCNT            0x0459
#endif

4 修改/board/tekkamanninja/mini2440/mini2440.c
修改其对GPIO和PLL的配置(请参阅开发板的硬件说明和芯片手册);并针对LCD显示部分和nand flash驱动添加相应的代码: ......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f defined(CONFIG_CMD_NAND)
#include
#endif

DECLARE_GLOBAL_DATA_PTR;

#define FCLK_SPEED 1

#if FCLK_SPEED==0        /* Fout = 203MHz, Fin = 12MHz for Audio */
#define M_MDIV    0xC3
#define M_PDIV    0x4
#define M_SDIV    0x1
#elif FCLK_SPEED==1        /* Fout = 202.8MHz */

#if defined(CONFIG_S3C2410)
/* Fout = 202.8MHz */
#define M_MDIV    0xA1
#define M_PDIV    0x3
#define M_SDIV    0x1
#endif

#if defined(CONFIG_S3C2440)
/* Fout = 405MHz */
#define M_MDIV 0x7f
#define M_PDIV 0x2
#define M_SDIV 0x1
#endif
#endif

#define USB_CLOCK 1

#if USB_CLOCK==0
#define U_M_MDIV    0xA1
#define U_M_PDIV    0x3
#define U_M_SDIV    0x1
#elif USB_CLOCK==1

#if defined(CONFIG_S3C2410)
#define U_M_MDIV    0x48
#define U_M_PDIV    0x3
#endif

#if defined(CONFIG_S3C2440)
#define U_M_MDIV 0x38
#define U_M_PDIV 0x2
#endif

#define U_M_SDIV    0x2
#endif
......

为连接LED和蜂鸣器的GPIO修改配置寄存器:

int board_init (void):

......

#if defined(CONFIG_MINI2440)
    gpio->GPBCON = 0x00295551;
#else
    gpio->GPBCON = 0x00044556;
#endif
......

为引导linux 内核,修改开发板的类型代码:

int board_init (void):

......

#if defined(CONFIG_S3C2410)
    /* arch number of SMDK2410-Board */
    gd->bd->bi_arch_number = MACH_TYPE_SMDK2410;
#endif

#if defined(CONFIG_S3C2440)
/* arch number of S3C2440-Board */
    gd->bd->bi_arch_number = MACH_TYPE_S3C2440 ;
#endif

......

为使int board_init (void)设置完成后,LED1和LED2同时亮起,蜂鸣器继续鸣叫,在int board_init (void)的最后添加: ......

    icache_enable();
    dcache_enable();
#if    defined(CONFIG_MINI2440_LED)
    gpio->GPBDAT = 0x00000181;
#endif
    return 0;
}

针对LCD显示部分,在int board_init (void)函数后添加2440的LCD控制器的初始化代码: #define MVAL        (0)
#define MVAL_USED     (0)        //0=each frame 1=rate by MVAL
#define INVVDEN        (1)        //0=normal 1=inverted
#define BSWP        (0)        //Byte swap control
#define HWSWP        (1)        //Half word swap control

//TFT 240320
#define LCD_XSIZE_TFT_240320     (240)
#define LCD_YSIZE_TFT_240320     (320)

//TFT240320
#define HOZVAL_TFT_240320    (LCD_XSIZE_TFT_240320-1)
#define LINEVAL_TFT_240320    (LCD_YSIZE_TFT_240320-1)

//Timing parameter for NEC3.5'

#define VBPD_240320        (3)
#define VFPD_240320        (10)
#define VSPW_240320        (1)

#define HBPD_240320        (5)
#define HFPD_240320        (2)
#define HSPW_240320        (36)

#define CLKVAL_TFT_240320    (3)
//FCLK=101.25MHz,HCLK=50.625MHz,VCLK=6.33MHz

void board_video_init(GraphicDevice *pGD)
{
S3C24X0_LCD * const lcd = S3C24X0_GetBase_LCD();

/* FIXME: select LCM type by env variable */

    /* Configuration for GTA01 LCM on QT2410 */
    lcd->LCDCON1 = 0x00000378; /* CLKVAL=4, BPPMODE=16bpp, TFT, ENVID=0 */
    lcd->LCDCON2 = (VBPD_240320<<24)|(LINEVAL_TFT_240320<<14)|(VFPD_240320<<6)|(VSPW_240320);
    lcd->LCDCON3 = (HBPD_240320<<19)|(HOZVAL_TFT_240320<<8)|(HFPD_240320);
    lcd->LCDCON4 = (MVAL<<8)|(HSPW_240320);
    lcd->LCDCON5 = 0x00000f09;
    lcd->LPCSEL = 0x00000000;
}

为nand flash驱动屏蔽相应的代码,因为此次使用的是u-boot从Linux移植来的代码,而不是原来的nand_legacy驱动: #if 0
#if defined(CONFIG_CMD_NAND)
extern ulong nand_probe(ulong physadr);

static inline void NF_Reset(void)
{
    int i;

    NF_SetCE(NFCE_LOW);
    NF_Cmd(0xFF);        /* reset command */
    for(i = 0; i < 10; i++);    /* tWB = 100ns. */
    NF_WaitRB();        /* wait 200~500us; */
    NF_SetCE(NFCE_HIGH);
}

static inline void NF_Init(void)
{
#if 1
#define TACLS 0
#define TWRPH0 3
#define TWRPH1 0
#else
#define TACLS 0
#define TWRPH0 4
#define TWRPH1 2
#endif

    NF_Conf((1<<15)|(0<<14)|(0<<13)|(1<<12)|(1<<11)|(TACLS<<8)|(TWRPH0<<4)|(TWRPH1<<0));
    /*nand->NFCONF = (1<<15)|(1<<14)|(1<<13)|(1<<12)|(1<<11)|(TACLS<<8)|(TWRPH0<<4)|(TWRPH1<<0); */
    /* 1 1 1 1, 1 xxx, r xxx, r xxx */
    /* En 512B 4step ECCR nFCE=H tACLS tWRPH0 tWRPH1 */

    NF_Reset();
}

void nand_init(void)
{
    S3C2410_NAND * const nand = S3C2410_GetBase_NAND();

    NF_Init();
#ifdef DEBUG
    printf('NAND flash probing at 0x%.8lX
', (ulong)nand);
#endif
    printf ('%4lu MB
', nand_probe((ulong)nand) >> 20);
}
#endif

#endif

网友A:
u-boot功能很强大。现在基本不用vivi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