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H-JTAG调试LPC2378时程序运行后跑飞并且导致不能再下载程

楼主(2009-04-22):
  有没有用H-JTAG调试LPC2378的时候出现只能识别芯片ID,不能check其型号的问题?
 我在调试北天星的LPC2378开发板的时候调试开发板自带的几个例程,开始几个都是好的,后面有一个EMAC以太网的就出错,程序运行暂停后就提示:
can't halt target and make it enter DEBUG state.
 然后H-JTAG就只能识别芯片ID但不能进行少些擦除操作.需要ISP擦除后才能恢复正常,但是下载EMAC程序后又出现此问题.
 调试程序发现是进入到emac_init函数后就不能单步调试,提示出错。
请问怎么会造成这个现象阿〉?

网友A:
可能的问题

是不是你调试的程序是看门狗程序?看门狗不停复位会导致这样的问题,建议将flash擦除后重新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