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软件没有问题吧?是否是**版本的?

楼主(2009-05-06):
我用的ICCAVR 7.14,芯片MEGA128
程序超64K后编译器提示出错如下
xf.s(59210): 'text' area size too large (>64K bytes). Please move some code to another file

ICC版本见图

楼主:
我自己顶一下!我该怎么解决,麻烦朋友帮帮忙了! 谢谢

网友A:
Please move some code to another file

不是告诉你了吗

楼主:
可是我移动了还是没能解决!

我另建了一个新的文件,现在有两个自定义.H的文件了,还是没能解决!

网友B:
软件没有问题吧?是否是**版本的?

我之前用过破解的7.14C,不过刚刚有一个文件丢失了,就是那个软件启动的时候需要启动的ICCAVR714C.EXE文件,不知道你是否有,能否帮忙发下。wylinder@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