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linux] fork() 并发 进程

楼主(2009-05-09):
#include <stdio.h>
main()
{int p1,p2;
  while((p1=fork())==-1);
  if(p1==0) putchar('b');
  else
    {
      while((p2=fork())==-1);
      if (p2==0) putchar('c');
      else putchar('a');
    }

以上存档在tst.c文件中
编译该文件 cc tst.c
生成a.out可执行文件
多次运行./a.out
本应该因为并发执行进程的原因出现不同的输出结果:bca,bac,abc.....
但是,经过实践,只有一种结果:bca。
想请问,能不能全面分析一下这个简单的程序。

网友A:
re

这也不能说明什么,明白fork以后父子谁先调度是不确定就行了;
你也许第100次,10000次以后看到输出结果:bca,bac,abc.....

网友B:
格式不对

参考下内核文档里的C语言格式先

网友C:
这跟处理器的调度有关系…

有时间并不能看到竞争正常现象…

楼主:
自己的理解

子进程共享父进程的代码,并且复制父进程变量,所以,本人感觉关键是代码和变量要分开来看待,因为就像上面所说的一样,代码部分是共享的,但是变量是各自拥有的。完全是个人见解,不知道对与不对。
再者,回到这个程序:
   #include <stdio.h>
main()
{int p1,p2;
  while((p1=fork())==-1); //创建子进程,同时子进程拥有
                           //独立于父进程的 变量p1,p2。
 if(p1==0) putchar('b'); //子进程中的p1返回0,故子进程执行putchar语句
  else                   //因为子进程中的变量p1==0,故不执行else语句
    {
      while((p2=fork())==-1);
      if (p2==0) putchar('c');
      else putchar('a');
    }

上面是以子进程为主线来分析的,下面再以父进程为主线来分析一遍。
#include <stdio.h>
main()
{int p1,p2;
  while((p1=fork())==-1); //fork执行后,父进程返回值给p1,
                        //值为子进程的id号,且不等于0.
  if(p1==0) putchar('b'); //父进程中p1不为0故不满足if的条件。
  else                    //因为不满足if的条件,所以执行else语句。
    {
      while((p2=fork())==-1);
      if (p2==0) putchar('c');
      else putchar('a');
    }

 这样一来就可以解释用if else来控制进程执行的语句了,但是,因为没有对父子进程进行同步,所以还是应该会发生不确定的因素,虽然不知道将代码和变量分开来看是否正确,但是,还是能在一定程度上对本人起到理解进程的作用。

网友A:
re

刚fork时,父子进程用户态空间都是一样的拉,变量当然也是同一个;但如果一个进程改写一个变量,那么就发生进程空间的拷贝;真正分裂;
所谓的 copy on write ;

网友B:
这个结果很正常。。。

进程间的调度肯定是可重复的

网友:
难呢~~

是啊~

楼主:
谢谢6楼指教

这就是传说中的copy-on-write。
呵呵,其实也有看过内核方面的书,但是吧,收效不大,看我问的问题就知道了,哈哈。
谢谢六楼的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