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生成的SPWM波形在示波器上如何观测?

楼主(2009-05-12):
2812用EVA产生的SPWM控制信号。
DSP交流网  DSP学习第一论坛 DSP技术应用与推广平台 DSP开发服务平台 加了示波器,只见到占空比一直变化的矩形波。将PWM1,PWM3(相差120度相位)输出的分别用CH1,CH2通道接入。两个波形一直在变。也无法确切的看出相位差。
在不敢带IPM模块和电机的情况下,请问: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看出SPWM波形,不是可以看到类似正弦波的波形吗?书上都这么写。只是我不知怎么看。
www.hellodsp.com莫非是要加滤波什么的。。。。。。希望大家各抒己见。谢谢

网友A:
加上个电容看看

网友B:
是数字示波器吗,按一下RUN/STOP就停下了

网友C:
你或者捕捉波形看看

楼主:
回复3楼的:我用的是模拟示波器

网友B:
DSP直接输出都是PWM 波

如果要看到SPWM正玄波形,我建议外部加10K电阻串联104电容后测量,这样应该是正玄波

网友D(2009-09-08):
楼上方法可行

RC滤波就可以了。

楼主:
可以吗?能否说一下具体怎么实现

网友B:
直接将生成的PWM波信号经过外接的无缘滤波器就好了就是最简单的阻容滤波。因为要滤掉高频(就是你的载波频率)电阻一般取10K,电容为104!

楼主:
最新动态:加了RC滤波,可是还没见到正弦波,只是看到了一根直线,在上下不停平移,周而复始,
调节时间轴的旋钮,调至最大,即屏幕上只有一个光点,可以看到该光点从屏幕左边,大概是循着正弦波形的轨迹,移到屏幕右边。

楼主:
滤波图见下

网友B:
VIN为你输出的PWM信号 在VOUT端用示波器观察就是你要的正弦信号了,一般滤波频率不一样的话 RC的值也选择不一样

楼主:
恩,加大频率,即可观测到较清楚的正弦波形,谢谢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