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量小于64K和大于64K编译器的设定

楼主(2009-05-15):
<<C Cross Compiler User's Guide for ST Microelectronics STM8>>39页,如果应用程序小于64K,有两个memory models可以选择:Stack Short(mods0)和Stack Long(modsl0),可是我搞不懂什么情况下用mods0?什么情况下用modsl0?另外如果程序大于64K,是不是又要换memory model?

网友A:
同样等待中

网友B:
memory model

mods0和modsl0相同点:
默认的函数和数据指针为2个字节
不同点:
mods0全局变量默认的位置在0~0xff里
modsl0全局变量默认的位置在0x100后

如果某变量不想使用默认的位置,可以使用
@tiny  var
@near  var
var @0xXXXX
....
等等方式来指定其位置

对于程序超过32k的(STM8 FLASH是从0x8000开始的),就要用mods和modsl了,
因为此时程序地址超过0x10000,要使用3个byte来寻址

楼主:
这两段话如何理解

请问汉之云,这两段话要如何翻译?

网友B:
memory model

short range 默认范围 0x00~0xff ,对应于 @tiny,
所以,如果想分配var在long range,要加@near

long range   默认范围 0x100~ 对应于 @near
所以,如果想分配var在short range,要加@tin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