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GNU ARM 汇编快速入门

楼主(2009-06-01):
[:] [} @ comment
][<标签>:] [<指令>} @ 注释

GNU ARM 汇编中,任何以冒号结尾的都被认为是一个标签,而不一定非要在一行的开始。下面是一个简单的例子,这段汇编程序定义了一个'add'的函数,该函数返回两个参数的和:

.section .text, “x”
.global add @ give the symbol add external linkage
add:
ADD r0, r0, r1 @ add input arguments
MOV pc, lr @ return from subroutine
@ end of program

GNU ARM汇编伪指令

下面列出了一些GNU ARM汇编伪指令,并给出了相应说明。

.ascii “” 在汇编中定义字符串并为之分配存储空间(与armasm中的DCB功能类似)。
.asciz “” 和.ascii类似, 但不分配存储空间。

.balign {, {,} }
以某种排列方式在内存中填充数值。 (该指令与armasm中的ALIGN类似)。
power_of_2表示排列方式,其值可为4,8,16或32,单位是byte;
fill_value是要填充的值;
max_padding最大的填充界限,请求填充的bytes数超过该值,将被忽略。

.byte {,} … 定义一个或多个Byte,并为之分配空间(与armasm的DCB类似)。

.code 设定指令宽度,16表示Thumb,32表示ARM assembly
(和armasm中的CODE16,CODE32相同)。

.if
.else
.endif
预编译宏(与armasm中的IF ELSE ENDIF相同)。

.end 汇编文件结束标志,常常省略不用。

.endm 宏结束标志。
.exitm 宏跳出。
.macro {} … {,}
定义一段名为name的宏,arg_xxx为参数。
必须有对应的.endm结尾。
可以使用.exitm从中间跳出宏。(与armasm中的MACRO, MEND, MEXIT相同)。
在使用宏参数时必须这样使用:“”。

例如:
].macro SHIFTLEFT a, b
.if  < 0
MOV a, a, ASR #-
.exitm
.endif
MOV a, a, LSL #
.endm

.rept 循环执行.endr前的代码段number_of_times次。
(与armasm中的WEN相似)

.irp {,} {,} …
循环执行.endr前的代码段,param依次取后面给出的值。
在循环执行的代码段中必须以“ ”表示参数。

.endr 结束循环(与armasm中的WEND相似).

.equ , 为一个标号赋值,类似C中的#define。(与armasm中的EQU相同)

.err 编译错误报告,将引起编译的终止。

.global 全局声明标志,这样声明的标号将可以被外部使用。(与armasm中的EXPORT相同)。

.hword {,} …

插入一个16-bit的数据队列。(与armasm中的DCW相同)

.ifdef 如果 被定义,该快代码将被编译。以 .endif结束。

.ifndef 如果 未被定义,该快代码将被编译。以 .endif结束。

.include “” 包含文件。(与armasm中的INCLUDE 或者C中的#i nclude一样)

.req
定义一个寄存器,.req的左边是定义的寄存器名,右边是使用的真正使用的寄存器。
(与armasm中的RN类似)
例如:acc .req r0

.section {,””}
开始一个新的代码或数据段。.text, 代码段;.data, 初始化数据段;.bss, 未初始化数据段。
这些段都有缺省的标志(flags),联接器可以识别这些标志。(与armasm中的AREA相同)。

下面是ELF格式允许的段标志
<标志> 含义
a 允许段
w 可写段
x 执行段

.set , 变量赋值。(与armasm中的SETA相同)
.space {,}
分配number_of_bytes字节的数据空间,并填充其值为fill_byte,若未指定该值,缺省填充0。
(与armasm中的SPACE功能相同)

.word {,} …
插入一个32-bit的数据队列。(与armasm中的DCD功能相同)

GNU ARM汇编特殊字符和语法

代码行中的注释符号: ‘@’
整行注释符号: ‘#’
语句分离符号: ‘;’
直接操作数前缀: ‘#’ 或 ‘$’

.arm 以arm格式编译,同code32
.thumb 以thumb格式编译,同code16
.code16 以thumb格式编译
.code32 以arm格式编译

网友A:
写的好,顶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