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qt-2.3.10 arm 移植

楼主(2009-06-04):
1. tar xvfz qt-2.3.10.tar.gz
2.
   QTDIR=/home/qt-2.3.10
   LD_LIBRARY_PATH=$QTDIR/libLD_LIBRARY_PATH
   PATH=$QTDIR/binPATH
   export QTDIR  LDLIBRARY_PATH
3. ./configure -xplatform linux-arm-g++ -shared
   注意配置时 -shared前有个空格的,否则配置出错。
   输入yes,5,16,no
4. make
5. 后来更换高版本的编译器后 连接例子时提示未定义的 __cxa_pure_virtual函数,解决方法是
    改变该例子的Makefile里的arm-linux-gcc为 arm-linux-g++即可。

出错误后:
vim src/allmoc.cpp  加入下面的函数。

extern 'C' void
__cxa_pure_virtual(void)
{
    //CYG_FAIL('attempt to use a virtual function before object has been constructed');
    for(;;);
}

void* operator new[](size_t size)
{
    return malloc(size);
}

void* operator new(size_t size)
{
    return malloc(size);
}

void operator delete[](void* p)
{
    free(p);
}

void operator delete[](void* p, size_t size)
{
    free(p);
}

void operator delete(void* p)
{
    free(p);
}

void operator delete(void* p, size_t size)
{
    free(p);
}
  拷贝lib目录到根文件系统就可以测试了。

arm-linux-gcc -v
Reading specs from /home/toolchain/arm/3.4.1/bin/../lib/gcc/arm-linux/3.4.1/specs
Configured with: /work/crosstool-0.27/build/arm-linux/gcc-3.4.1-glibc-2.3.2/gcc-3.4.1/configure --target=arm-linux --host=i686-host_pc-linux-gnu --prefix=/usr/local/arm/3.4.1 --with-headers=/usr/local/arm/3.4.1/arm-linux/include --with-local-prefix=/usr/local/arm/3.4.1/arm-linux --disable-nls --enable-threads=posix --enable-symvers=gnu --enable-__cxa_atexit --enable-languages=c,c++ --enable-shared --enable-c99 --enable-long-long
Thread model: posix
gcc version 3.4.1

网友A:
一般是QT-2.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