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S3C24x0片内设备驱动编写时的时钟问题-转

楼主(2009-06-04):
前天编写S3C24x0芯片的ADC驱动。其实很简单,参考别人的驱动,把以前的驱动模板改改就好了。可是写好后没使用成功。测来测去,最后发现对ADC的寄存器根本无法写入,只能读出。郁闷!!一开始以为是我用的赋值语句不对,参考我的驱动学习文档,试了一圈,问题依旧!郁闷了整整两天之后,在网上看到有人也遇到了2410的外设寄存器无法赋值的情况,最后发现是时钟问题。受此启发,我回想起了以前看的Linux的SPI驱动,里面有以下语句:
hw->clk = clk_get(&pdev->dev, 'spi');
    if (IS_ERR(hw->clk)) {
        dev_err(&pdev->dev, 'No clock for device
');
        err = PTR_ERR(hw->clk);
        goto err_no_clk;
    }

    /* for the moment, permanently enable the clock */

    clk_enable(hw->clk);

当时也没怎么在意,后悔啊!之后我在DAC驱动上加了类似的语句,参考了别人的2410触摸屏驱动,将'spi'改为'adc' 。实验成功!

--------------------------------------------------------------------------------

三星的S3C24x0处理器为了实现低功耗,增加对外设的时钟和电源的管理。具体的内容请看芯片手册的《7. Clock & Power Management》这一章。虽然芯片启动时默认这些外设的时钟是使能的,但在Linux下,启动时为了节能考虑,将部分时钟关闭了。如果没有使能这些时钟,就会出现无法对外设寄存器写操作的情况。Linux中时钟使能部分的源码主要有:
/include/asm-arm/plat-s3c24xx/clock.h
/include/asm-arm/arch-s3c2410/regs-clock.h
/arch/arm/mach-s3c2410/clock.c

参考这些源码,就可以大致知道Linux是如何操作S3C24x0处理器的外设时钟的。

特别是/arch/arm/mach-s3c2410/clock.c中的以下数据对编程有所帮助:

/* standard clock definitions */

static struct clk init_clocks_disable[] = {
    {
        .name        = 'nand',
        .id        = -1,
        .parent        = &clk_h,
        .enable        = s3c2410_clkcon_enable,
        .ctrlbit    = S3C2410_CLKCON_NAND,
    }, {
        .name        = 'sdi',
        .id        = -1,
        .parent        = &clk_p,
        .enable        = s3c2410_clkcon_enable,
        .ctrlbit    = S3C2410_CLKCON_SDI,
    }, {
        .name        = 'adc',
        .id        = -1,
        .parent        = &clk_p,
        .enable        = s3c2410_clkcon_enable,
        .ctrlbit    = S3C2410_CLKCON_ADC,
    }, {
        .name        = 'i2c',
        .id        = -1,
        .parent        = &clk_p,
        .enable        = s3c2410_clkcon_enable,
        .ctrlbit    = S3C2410_CLKCON_IIC,
    }, {
        .name        = 'iis',
        .id        = -1,
        .parent        = &clk_p,
        .enable        = s3c2410_clkcon_enable,
        .ctrlbit    = S3C2410_CLKCON_IIS,
    }, {
        .name        = 'spi',
        .id        = -1,
        .parent        = &clk_p,
        .enable        = s3c2410_clkcon_enable,
        .ctrlbit    = S3C2410_CLKCON_SPI,
    }
};

static struct clk init_clocks[] = {
    {
        .name        = 'lcd',
        .id        = -1,
        .parent        = &clk_h,
        .enable        = s3c2410_clkcon_enable,
        .ctrlbit    = S3C2410_CLKCON_LCDC,
    }, {
        .name        = 'gpio',
        .id        = -1,
        .parent        = &clk_p,
        .enable        = s3c2410_clkcon_enable,
        .ctrlbit    = S3C2410_CLKCON_GPIO,
    }, {
        .name        = 'usb-host',
        .id        = -1,
        .parent        = &clk_h,
        .enable        = s3c2410_clkcon_enable,
        .ctrlbit    = S3C2410_CLKCON_USBH,
    }, {
        .name        = 'usb-device',
        .id        = -1,
        .parent        = &clk_h,
        .enable        = s3c2410_clkcon_enable,
        .ctrlbit    = S3C2410_CLKCON_USBD,
    }, {
        .name        = 'timers',
        .id        = -1,
        .parent        = &clk_p,
        .enable        = s3c2410_clkcon_enable,
        .ctrlbit    = S3C2410_CLKCON_PWMT,
    }, {
        .name        = 'uart',
        .id        = 0,
        .parent        = &clk_p,
        .enable        = s3c2410_clkcon_enable,
        .ctrlbit    = S3C2410_CLKCON_UART0,
    }, {
        .name        = 'uart',
        .id        = 1,
        .parent        = &clk_p,
        .enable        = s3c2410_clkcon_enable,
        .ctrlbit    = S3C2410_CLKCON_UART1,
    }, {
        .name        = 'uart',
        .id        = 2,
        .parent        = &clk_p,
        .enable        = s3c2410_clkcon_enable,
        .ctrlbit    = S3C2410_CLKCON_UART2,
    }, {
        .name        = 'rtc',
        .id        = -1,
        .parent        = &clk_p,
        .enable        = s3c2410_clkcon_enable,
        .ctrlbit    = S3C2410_CLKCON_RTC,
    }, {
        .name        = 'watchdog',
        .id        = -1,
        .parent        = &clk_p,
        .ctrlbit    = 0,
    }, {
        .name        = 'usb-bus-host',
        .id        = -1,
        .parent        = &clk_usb_bus,
    }, {
        .name        = 'usb-bus-gadget',
        .id        = -1,
        .parent        = &clk_usb_bus,
    },
};

网友A:
时钟很重要的,这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