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softirq,tasklet和workqueue的分析

楼主(2009-06-04):
softirq,tasklet和workqueue的分析

creator

sz111@126.com

creatorwu.cublog.cn

今天看了《深入理解Linux内核》的中断和异常一章,对Softirq,tasklet和workqueue做一个简单的总结和分析。

其实softirq和taskled都属于软中断,而工作队列是和软中断无关,仅仅是内核中的一个内核线程在等待工作任务,工作队列可以发送工作任务。不过他们还是有个共同点,就是都有延后执行的作用。

1.首先看 do_softirq如何被调用和如何处理。

#ifdef __ARCH_IRQ_EXIT_IRQS_DISABLED

# define invoke_softirq() __do_softirq()

#else

# define invoke_softirq() do_softirq()

#endif

/*

Exit an interrupt context. Process softirqs if needed and possible

当从硬件中断退出的时候,会调用 invoke_softirq,其实也就是do_softirq(),不过arm是__do_softirq().这个在下面分析。

*/

void irq_exit(void)

{

account_system_vtime(current);

trace_hardirq_exit();

sub_preempt_count(IRQ_EXIT_OFFSET);

/*

判断当前是否有硬件中断嵌套,并且软件中断是否处在pending状态,

in_interrupt:#define irq_count() (preempt_count() & (HARDIRQ_MASK | SOFTIRQ_MASK))

如果等于0说明是允许抢占。非0不允许。

注意:必须同时满足不在嵌套同时软件中断有pending(即:安装了软件处理)

*/

if (!in_interrupt() && local_softirq_pending())

invoke_softirq();

#ifdef CONFIG_NO_HZ

/* Make sure that timer wheel updates are propagated */

if (!in_interrupt() && idle_cpu(smp_processor_id()) && !need_resched())

tick_nohz_stop_sched_tick();

rcu_irq_exit();

#endif

preempt_enable_no_resched();

}

asmlinkage void do_softirq(void)

{

__u32 pending;

unsigned long flags;

        //        // 这个函数判断,如果当前有硬件中断嵌套,或者        // 有软中断正在执行时候,则马上返回。在这个        // 入口判断主要是为了与 ksoftirqd 互斥。        //
if (in_interrupt())

return;

        //        // 关中断执行以下代码        //          local_irq_save(flags);    //判断是否有softirq pending
pending = local_softirq_pending();

//如果有就进行真正的处理

if (pending) {

__do_softirq();

}

local_irq_restore(flags);

}

/*

* We restart softirq processing MAX_SOFTIRQ_RESTART times,

* and we fall back to softirqd after that.

*

* This number has been established via experimentation.

* The two things to balance is latency against fairness -

* we want to handle softirqs as soon as possible, but they

* should not be able to lock up the box.

*/

//定义最大的软中断调用次数

#define MAX_SOFTIRQ_RESTART 10

asmlinkage void __do_softirq(void)

{

struct softirq_action *h;

__u32 pending;

int max_restart = MAX_SOFTIRQ_RESTART;

int cpu;

//判断是否有softirq pending

pending = local_softirq_pending();

account_system_vtime(current);

//屏蔽其他软中断,所以软中断仅仅能一个在执行。

//static inline void __local_bh_disable(unsigned long ip)

//{

//add_preempt_count(SOFTIRQ_OFFSET);这个知道吧,还记得刚才 in_interrupt的判断吧。

//barrier();

//}

__local_bh_disable((unsigned long)__builtin_return_address(0));

trace_softirq_enter();

cpu = smp_processor_id();

restart:

/* Reset the pending bitmask before enabling irqs */

        //        // 每次循环在允许硬件 ISR 强占前,首先重置软中断        // 的标志位。        //
set_softirq_pending(0);

local_irq_enable();//开中断

//static struct softirq_action softirq_vec[32] 定义在此,为32,其实真正用到的仅仅6个。

//当然,后续Linux版本有新加入

//HI_SOFTIRQ=0,

//TIMER_SOFTIRQ,

//NET_TX_SOFTIRQ,

//NET_RX_SOFTIRQ,

//BLOCK_SOFTIRQ,

//TASKLET_SOFTIRQ,

        //        // 这里要注意,以下代码运行时可以被硬件中断抢占,但        // 这个硬件 ISR 执行完成后,它的所注册的软中断无法马上运行,        // 别忘了,现在虽是开硬件中断执行,但前面的 __local_bh_disable()        // 函数屏蔽了软中断。所以这种环境下只能被硬件中断抢占,但这        // 个硬中断注册的软中断回调函数无法运行。要问为什么,那是因为        // __local_bh_disable() 函数设置了一个标志当作互斥量,而这个        // 标志正是上面的 irq_exit() 和 do_softirq() 函数中的        // in_interrupt() 函数判断的条件之一,也就是说 in_interrupt()         // 函数不仅检测硬中断而且还判断了软中断。所以在这个环境下触发        // 硬中断时注册的软中断,根本无法重新进入到这个函数中来,只能        // 是做一个标志,等待下面的重复循环(最大 MAX_SOFTIRQ_RESTART)        // 才可能处理到这个时候触发的硬件中断所注册的软中断。        //
        //        // 得到软中断向量表。        //        h = softirq_vec;
        //        // 循环处理所有 softirq 软中断注册函数。        //
do {

                //                // 如果对应的软中断设置 pending 标志则表明                // 需要进一步处理它所注册的函数                if (pending & 1) {
            // 在这里执行了这个软中断所注册的回调函数
h->action(h);

rcu_bh_qsctr_inc(cpu);

}

       //        // 继续找,直到把软中断向量表中所有 pending 的软        // 中断处理完成。
H++;

// 从代码里可以看出按位操作,表明一次循环只

        // 处理 32 个软中断的回调函数
pending >>= 1;

} while (pending);

        //        // 关中断执行以下代码。注意:这里又关中断了,下面的        // 代码执行过程中硬件中断无法抢占。        //
local_irq_disable();

        //        // 前面提到过,在刚才开硬件中断执行环境时只能被硬件中断        // 抢占,在这个时候是无法处理软中断的,因为刚才开中        // 断执行过程中可能多次被硬件中断抢占,每抢占一次就有可        // 能注册一个软中断,所以要再重新取一次所有的软中断。        // 以便下面的代码进行处理后跳回到 restart 处重复执行。        //
pending = local_softirq_pending();

        //        // 如果在上面的开中断执行环境中触发了硬件中断,且每个都        // 注册了一个软中断的话,这个软中断会设置 pending 位,        // 但在当前一直屏蔽软中断的环境下无法得到执行,前面提        // 到过,因为 irq_exit() 和 do_softirq() 根本无法进入到        // 这个处理过程中来。这个在上面详细的记录过了。那么在        // 这里又有了一个执行的机会。注意:虽然当前环境一直是        // 处于屏蔽软中断执行的环境中,但在这里又给出了一个执行        // 刚才在开中断环境过程中触发硬件中断时所注册的软中断的        // 机会,其实只要理解了软中断机制就会知道,无非是在一些特        // 定环境下调用 ISR 注册到软中断向量表里的函数而已。        //        //        // 如果刚才触发的硬件中断注册了软中断,并且重复执行次数        // 没有到 10 次的话,那么则跳转到 restart 标志处重复以上        // 所介绍的所有步骤:设置软中断标志位,重新开中断执行...        // 注意:这里是要两个条件都满足的情况下才可能重复以上步骤。         //

if (pending && --max_restart)

goto restart;

        //        // 如果以上步骤重复了 10 次后还有 pending 的软中断的话,        // 那么系统在一定时间内可能达到了一个峰值,为了平衡这点。        // 系统专门建立了一个 ksoftirqd 线程来处理,这样避免在一        // 定时间内负荷太大。这个 ksoftirqd 线程本身是一个大循环,        // 在某些条件下为了不负载过重,它是可以被其他进程抢占的,        // 但注意,它是显示的调用了 preempt_xxx() 和 schedule()        // 才会被抢占和切换的。这么做的原因是因为在它一旦调用         // local_softirq_pending() 函数检测到有 pending 的软中断        // 需要处理的时候,则会显示的调用 do_softirq() 来处理软中        // 断。也就是说,下面代码唤醒的 ksoftirqd 线程有可能会回        // 到这个函数当中来,尤其是在系统需要响应很多软中断的情况        // 下,它的调用入口是 do_softirq(),这也就是为什么在 do_softirq()        // 的入口处也会用 in_interrupt()  函数来判断是否有软中断        // 正在处理的原因了,目的还是为了防止重入。ksoftirqd 实现        // 看下面对 ksoftirqd() 函数的分析。        //

if (pending)

               //               // 此函数实际是调用 wake_up_process() 来唤醒 ksoftirqd               //
wakeup_softirqd();

trace_softirq_exit();

account_system_vtime(current);

        //        // 到最后才开软中断执行环境,允许软中断执行。注意:这里        // 使用的不是 local_bh_enable(),不会再次触发 do_softirq()        // 的调用。        //
_local_bh_enable();

}

static int ksoftirqd(void * __bind_cpu){        //        // 显示调用此函数设置当前进程的静态优先级。当然,        // 这个优先级会随调度器策略而变化。        //        set_user_nice(current, 19);        //        // 设置当前进程不允许被挂启        //        current->flags |= PF_NOFREEZE;        //        // 设置当前进程状态为可中断的状态,这种睡眠状        // 态可响应信号处理等。        //         set_current_state(TASK_INTERRUPTIBLE);        //        // 下面是一个大循环,循环判断当前进程是否会停止,        // 不会则继续判断当前是否有 pending 的软中断需        // 要处理。        //        while (!kthread_should_stop()) {                //                // 如果可以进行处理,那么在此处理期间内禁止                // 当前进程被抢占。                //                preempt_disable();                //                // 首先判断系统当前没有需要处理的 pending 状态的                // 软中断                //                if (!local_softirq_pending()) {                        //                        // 没有的话在主动放弃 CPU 前先要允许抢占,因为                        // 一直是在不允许抢占状态下执行的代码。                        //                        preempt_enable_no_resched();                        //                        // 显示调用此函数主动放弃 CPU 将当前进程放入睡眠队列,                        // 并切换新的进程执行(调度器相关不记录在此)                        //                        schedule();                        //                        // 注意:如果当前显示调用 schedule() 函数主动切换的进                        // 程再次被调度执行的话,那么将从调用这个函数的下一条                        // 语句开始执行。也就是说,在这里当前进程再次被执行的                        // 话,将会执行下面的 preempt_disable() 函数。                        //                        //                        // 当进程再度被调度时,在以下处理期间内禁止当前进程                        // 被抢占。                        //                        preempt_disable();                }                //                // 设置当前进程为运行状态。注意:已经设置了当前进程不可抢占                // 在进入循环后,以上两个分支不论走哪个都会执行到这里。一是                // 进入循环时就有 pending 的软中断需要执行时。二是进入循环时                // 没有 pending 的软中断,当前进程再次被调度获得 CPU 时继续                // 执行时。                //                __set_current_state(TASK_RUNNING);                //                // 循环判断是否有 pending 的软中断,如果有则调用 do_softirq()                // 来做具体处理。注意:这里又是一个 do_softirq() 的入口点,                // 那么在 __do_softirq() 当中循环处理 10 次软中断的回调函数                // 后,如果还有 pending 的话,会又调用到这里。那么在这里则                // 又会有可能去调用 __do_softirq() 来处理软中断回调函数。在前                // 面介绍 __do_softirq() 时已经提到过,处理 10 次还处理不完的                // 话说明系统正处于繁忙状态。根据以上分析,我们可以试想如果在                // 系统非常繁忙时,这个进程将会与 do_softirq() 相互交替执行,                // 这时此进程占用 CPU 应该会很高,虽然下面的 cond_resched()                 // 函数做了一些处理,它在处理完一轮软中断后当前处理进程可能会                // 因被调度而减少 CPU 负荷,但是在非常繁忙时这个进程仍然有可                // 能大量占用 CPU。                //                while (local_softirq_pending()) {                        /* Preempt disable stops cpu going offline.                           If already offline, we'll be on wrong CPU:                           don't process */                        if (cpu_is_offline((long)__bind_cpu))                                //                                // 如果当前被关联的 CPU 无法继续处理则跳转                                // 到 wait_to_die 标记出,等待结束并退出。                                //                                 goto wait_to_die;                        //                        // 执行 do_softirq() 来处理具体的软中断回调函数。注                        // 意:如果此时有一个正在处理的软中断的话,则会马上                        // 返回,还记得前面介绍的 in_interrupt() 函数么。                        //                        do_softirq();                        //                        // 允许当前进程被抢占。                        //                        preempt_enable_no_resched();                                                //                        // 这个函数有可能间接的调用 schedule() 来切换当前                        // 进程,而且上面已经允许当前进程可被抢占。也就是                        // 说在处理完一轮软中断回调函数时,有可能会切换到                        // 其他进程。我认为这样做的目的一是为了在某些负载                        // 超标的情况下不至于让这个进程长时间大量的占用 CPU,                        // 二是让在有很多软中断需要处理时不至于让其他进程                        // 得不到响应。                        //                        cond_resched();                        //                        // 禁止当前进程被抢占。                        //                        preempt_disable();                        //                        // 处理完所有软中断了吗?没有的话继续循环以上步骤                        //                }                //                // 待一切都处理完成后,允许当前进程被抢占,并设置                // 当前进程状态为可中断状态,继续循环以上所有过程。                //                preempt_enable();                set_current_state(TASK_INTERRUPTIBLE);        }           //        // 如果将会停止则设置当前进程为运行状态后直接返回。        // 调度器会根据优先级来使当前进程运行。        //        __set_current_state(TASK_RUNNING);        return 0;//// 一直等待到当前进程被停止//wait_to_die:        //        // 允许当前进程被抢占。        //        preempt_enable();        /* Wait for kthread_stop */        //        // 设置当前进程状态为可中断的状态,这种睡眠状        // 态可响应信号处理等。        //         set_current_state(TASK_INTERRUPTIBLE);        //        // 判断当前进程是否会被停止,如果不是的话        // 则设置进程状态为可中断状态并放弃当前 CPU        // 主动切换。也就是说这里将一直等待当前进程        // 将被停止时候才结束。        //        while (!kthread_should_stop()) {                schedule();                set_current_state(TASK_INTERRUPTIBLE);        }        //        // 如果将会停止则设置当前进程为运行状态后直接返回。        // 调度器会根据优先级来使当前进程运行。        //        __set_current_state(TASK_RUNNING);        return 0;}
2.再来看tasklet如何被调用和如何处理。

tasklet主要是I/O驱动程序中实现可延迟函数的首选方法。tasklet是建立在HI_SOFTIRQ和TASKLET_SOFTIRQ软中断之上。几个tasklet可以同时与一个软中断关联,

每个tasklet执行自己的函数。

tasklet和高优先级的tasklet分别存放在tasklet_vec和tasklet_hi_vec数组中。

struct tasklet_struct

{

struct tasklet_struct *next;

unsigned long state;

atomic_t count;

void (*func)(unsigned long);

unsigned long data;

};

static void tasklet_action(struct softirq_action *a)

{

struct tasklet_struct *list;

//禁止本地中断

local_irq_disable();

//把tasklet_vec[n](n为cpu号)指向的链表的地址存入局部变量list

list = __get_cpu_var(tasklet_vec).list;

//把tasklet_vec[n](n为cpu号)的值设定为NULL,因此已经调度的tasklet描述符的链表被清空。

__get_cpu_var(tasklet_vec).list = NULL;

//打开中断

local_irq_enable();

while (list) {

struct tasklet_struct *t = list;

list = list->next;

//查看count字段,检查tasklet是否被禁止,如果是,就清 TASKLET_STATE_SCHED

//同时执行tasklet函数

if (tasklet_trylock(t)) {

if (!atomic_read(&t->count)) {

if (!test_and_clear_bit(TASKLET_STATE_SCHED, &t->state))

BUG();

t->func(t->data);

tasklet_unlock(t);

continue;

}

tasklet_unlock(t);

}

local_irq_disable();

t->next = __get_cpu_var(tasklet_vec).list;

__get_cpu_var(tasklet_vec).list = t;

__raise_softirq_irqoff(TASKLET_SOFTIRQ);

local_irq_enable();

}

}

3.最后是看workqueue处理。

工作队列其实比较单纯,并不在中断的上下文进行处理,是在进程上下文进行处理的,这点非常重要。很多情况需要在进程上下文进行处理的。因为中断上下文不可以做进程切换。工作队列里面的函数是通过内核线程来执行的。

主要的一个数据结构struct workqueue_struct,它包含了 cpu_workqueue_struct 如下:

/*

* The per-CPU workqueue (if single thread, we always use the first

* possible cpu).

*/

struct cpu_workqueue_struct {

spinlock_t lock;//保护数据的lock

struct list_head worklist;//挂起链表的头结点,集中了工作队列中所有挂起函数。

wait_queue_head_t more_work;//等待队列,其中的工作者线程因为等待工作而处于休眠

struct work_struct *current_work;//等待队列,其中的进程由于等待工作队列被刷新而处于休眠。

struct workqueue_struct *wq;//指向workqueue_struct 结构的指针。

struct task_struct *thread;//指向工作者线程的描述符。

int run_depth; /* Detect run_workqueue() recursion depth */

} ____cacheline_aligned;

struct work_struct {

atomic_long_t data; //传给挂起函数的参数,是个指针。

#define WORK_STRUCT_PENDING 0 /* T if work item pending execution */

#define WORK_STRUCT_FLAG_MASK (3UL)

#define WORK_STRUCT_WQ_DATA_MASK (~WORK_STRUCT_FLAG_MASK)

struct list_head entry; //如果函数已经在工作队列链表中,它为1,否则为0

work_func_t func; //挂起函数的指针

#ifdef CONFIG_LOCKDEP

struct lockdep_map lockdep_map;

#endif

};

创建一个工作队列create_workqueue.

把函数插入工作队列:queue_work,它同时会唤醒内核线程(worker_thread)

//内核线程是一直在执行的。

static int worker_thread(void *__cwq)

{

struct cpu_workqueue_struct *cwq = __cwq;

DEFINE_WAIT(wait);

if (cwq->wq->freezeable)

set_freezable();

set_user_nice(current, -5);

for (;;) {

prepare_to_wait(&cwq->more_work, &wait, TASK_INTERRUPTIBLE);

if (!freezing(current) &&

!kthread_should_stop() &&

list_empty(&cwq->worklist))

schedule();

finish_wait(&cwq->more_work, &wait);

try_to_freeze();

if (kthread_should_stop())

break;

run_workqueue(cwq);

}

return 0;

}

工作队列的应用:我在分析block的时候,就发现它使用了一个kblockd(static struct workqueue_struct *kblockd_workqueue;)的工作队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