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tel FPGA] 程序烧不进去,郁闷。

楼主(2009-06-30):
FlashPro
Version: 8.5.2.4
Release: v8.5 SP2

Software Version: 8.5.2.4
Warning: Using local backup copy: 'E:\vga_lcd\mini2440\verilog\VGA\vga\designer\impl1\vga_fp\projectData\vga.pdb'.
PDB file 'E:\vga_lcd\mini2440\verilog\VGA\vga\designer\impl1\vga_fp\projectData\vga.pdb' has been loaded successfully.
DESIGN : vga;  CHECKSUM : FF61;  PDB_VERSION : 1.6
Error: Failed to acquire communication port.
Opened 'E:\vga_lcd\mini2440\verilog\VGA\vga\designer\impl1\vga_fp\vga.pro'
Checking for software updates...
Info: This software version is up to date.  There are no available updates.
Rescanning for Programmers...
Rescanning for Programmers DONE.
programmer 'FPBBALTLPT1' : Para2Buff
programmer 'FPBBALTLPT1' : Scan Chain...
Error: programmer 'FPBBALTLPT1' : Signal Integrity Failure
       Integrity Check Pattern Not Found.
       Integrity Check Pattern :
       550FAAF000FF0000FFFF
       IrScan Error.
       TDO stuck at 0
       Chain Analysis Failed.
Error: programmer 'FPBBALTLPT1' : Data Bit length : 8272
Error: programmer 'FPBBALTLPT1' : Compare Data  : 
Error: programmer 'FPBBALTLPT1' : Scan Chain FAILED.
Error: Failed to run Action.
programmer 'FPBBALTLPT1' : Scan Chain...
Error: programmer 'FPBBALTLPT1' : Signal Integrity Failure
       Integrity Check Pattern Not Found.
       Integrity Check Pattern :
       550FAAF000FF0000FFFF
       IrScan Error.
       TDO stuck at 0
       Chain Analysis Failed.
Error: programmer 'FPBBALTLPT1' : Data Bit length : 8272
Error: programmer 'FPBBALTLPT1' : Compare Data  : 
Error: programmer 'FPBBALTLPT1' : Scan Chain FAILED.
Error: Failed to run Action.

楼主:
这是原理图

vjtag加了200欧姆电阻,r2,r3,r4,r5已经拆除,还是不行。

网友A:
并口烧写器有时是不太正常

如果1.5V和3.3v都正常,检查一下vpump和vjtag是否都正确连接到3.3V上了,另外好像flashpro需要在fpga加电的情况下再启动,有时候先运行flashpro再给fpga加电就不正常,但不是每次都是这样,并口烧写就是不太稳定,换用usb的烧写器就正常了,其实也可以自己按照时序做一个,actel自己有一个directC就可以烧写
http://www.actel.com/products/hardware/program_debug/directc/default.aspx

楼主:
从老周那里买了个烧写器,好了。

网友B:
USB的还是好

  真要长期用,还是买USB下载工具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