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深入理解sizeof

楼主(2009-07-02):
ui, short, AC, AN, ck
1.0 回答下列问题:[答案在**末尾]

1. sizeof(char) =

2. sizeof 'a'   =

3. sizeof 'a'   =

4. strlen('a')) =

  如果你答对了全部四道题,那么你可以不用细看下面关于sizeof的论述。如果你答错了部分题目,那么就跟着我来一起探讨关于sizeof的用法了。

  对于前面的题目,我想一般有一定C基础的同志应该不会答错1和4题。至于第2题,我想应该要清楚sizeof是求字符串所占的内存。'a'在内存中的表现为a\ 0,别忘了末尾的\ 0也占一个字节呢。至于第2题,可能有些人会惊讶了。C 语言中,字符常数是int 型, 因此 sizeof('a') 是 sizeof(int), 这是另一个与 C++ 不同的地方。既然字符常数是int 型,那么int就可以存放4个字符,我们可以得到sizeof 'abcd'为 4。

1.1 回答以下题目[答案在**末尾]

short (*ptr[100])[200];

1. sizeof(ptr)           =

2. sizeof(ptr[0])        =

3. sizeof(*ptr[0])       =

4. sizeof((*ptr[0])[0])) =

  是不是又开始晕了。这里我们定义了一个100个指针数组,每个指针均指向有200个元素的数组,其内存占用为200*sizeof(short)字节。那么这100个数组指针的大小sizeof(ptr)为100*sizeof(short*)。接着,指针数组的第一个指针ptr[0]指向第一个数组,所以这个指针ptr[0]的大小实际上就是一个普通指针的大小,即sizeof(short*)。*ptr[0]指向第一个数组的起始地址,所以sizeof(*ptr[0])实际上求的是第一个组的内存大小200*sizeof(short)。(*ptr[0])[0])是第一个数组的第一个元素,因为是short型,所以这个元素的大小sizeof((*ptr[0])[0]))等价于sizeof(short)。

1.2 回答以下题目[答案在**末尾]

#include

#pragma pack(push)

#pragma pack(2)

typedef struct _fruit
{
  char          apple;
  int           banana;
  short         orange;
  double        watermelon;
  unsigned int  plum:5;
  unsigned int  peach:28;
  char*         tomato;
  struct fruit* next;
} fruit;

#pragma pack(4)

typedef struct _fruit2
{
  char           apple;
  int            banana;
  short          orange;
  double         watermelon;
  unsigned int   plum:5;
  unsigned int   peach:28;
  char*          tomato;
  struct fruit2* next;
} fruit2;

#pragma pack(pop)

int main(int argc, char *argv[])
{
  printf('fruit=%d,fruit2=%d\n',sizeof(fruit),sizeof(fruit2));
}

问题:打印结果为什么呢?

如果你回答错误,那么你对数据结构的对齐还没有吃透。这里#pragma pack(2)强制设置编译器对齐属性为2,所以第一个数据结构以2对齐,sizeof(fruit)=(sizeof(apple)+1)+sizeof(banana)+sizeof(orange)+sizeof(watermelon)+((plum:5bit+peach:28bit+15bit)/8bit)+sizeof(tomato)+sizeof(next)(注意式子中1 和 15bit 表示补齐内存,使其以2对齐,),既sizeof(fruit)=(sizeof(char)+1)+sizeof(int)+sizeof(short)+sizeof(double)+sizeof(char*)+sizeof(struct fruit*)。第一个数据结构声明完了之后,又使用#pragma pack(4)强制设置编译器对齐属性为4,所以同理,可以得到sizeof(fruit2)=(sizeof(char)+3)+sizeof(int)+(sizeof(short)+2)+sizeof(double)+((5bit+28bit+31bit)/8bit)+sizeof(char*)+sizeof(struct fruit2*)。

注:#pragma pack(push)保存默认对齐,#pragma pack(pop)恢复默认对齐。

----------------------------------------答案:

1.0: 1,4,2,1

1.1: 400,4,400,2

1.2: fruit=30,fruit2=36

网友A:
这是个函数啊

网友B:
这个函数很常用的